上传一个简单的"祝你生日快乐"歌曲,写的不好,不要见笑

楼主(2005-12-08):
我用的是内部的1M的RC震荡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avr/signal.h>

#include <avr/eeprom.h>

#include <avr/pgmspace.h>

#include <avr/wdt.h>

#include <avr/iom8.h>//和单片机类型相对应的头文件,选择Atmega8做实验;

#include <avr/sleep.h>

#include <avr/delay.h>

#include <inttypes.h>

unsigned int SINGM[15]={64260,64400,64524,64580,64684,64777,64820,64898,64968,65030,65058,65110,65157,65178,65217};

unsigned char SINGG[24]={0X82,0X01,0X81,0X94,0X84,0XB4,0XA4,0X04,

                                                   0X82,0X01,0X81,0XF4,0XD4,0XB4,0XA4,0X94,

                                                   0XE2,0X01,0XE1,0XD4,0XB4,0XC4,0XB4,0X04};

volatile uint8_t TI,TI2,TI3,S1,S2,S3;

void AvrInit (void)

{

        TCCR1B = _BV(CS00);              /* Set TIMER0 prescaler

//        TCNT1 = SINGM[TI];                              /* Set TIMER0 3.6kHz/45=80Hz (12.5ms) 0xd3=0x100-0x2d  (0x2d=45)       */

//        timer_enable_int(_BV(TOIE1));   /* Enable  TIMER0 overflow

}

SIGNAL(SIG_OVERFLOW1)     /* signal handler for Time1 interrupt */

{

//        timer_enable_int(0<<TOIE1);

        PORTC ^= 0x08;

        TCNT1 = SINGM[TI];     /* Set TIMER0     */

}

void deley178ms(void)

{

        unsigned int i;

        for(i=0;i<300;i++)

        {

                _delay_loop_2(80);

        }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j;

        OSCCAL = 0xAF;

        cli();

        DDRC   = 0x0F;

        PORTC  = 0xff;

        AvrInit ();

        sei();

        S3 = SINGG[S2];

        S3 = S3&0X0F;                 //取低4位,将时间存到S3

        TI= SINGG[S2];

        TI=TI>>4;                 //取到音符

        if(TI==0)      timer_enable_int(0<<TOIE1);

        else

        {

                TI=TI-1;

                TCNT1 = SINGM[TI];

                timer_enable_int(_BV(TOIE1));

        }

        while(1)

        {

                for(j=0;S3>=j;j++)

                {

                        deley178ms();

                }

                S2++;

                timer_enable_int(0<<TOIE1);

                if(S2>23) S2=0;

                S3 = SINGG[S2];

                S3 = S3&0X0F;         //取低4位,将时间存到S3

                TI= SINGG[S2];

                TI=TI>>4;                 //取到音符

                if(TI==0)      timer_enable_int(0<<TOIE1);

                else

                {

                        TI=TI-1;

                        TCNT1 = SINGM[TI];

                        timer_enable_int(_BV(TOIE1));

                }

                asm("nop");

        }

}

-----此内容被lcqqcl于2005-12-08,21:06:47编辑过

-----此内容被lcqqcl于2005-12-09,15:10:20编辑过

-----此内容被lcqqcl于2005-12-09,15:33:53编辑过

网友:
十分的感谢你!让我的蜂鸣器和扬声器都发声了。

今天才明白,原来蜂鸣器和扬声器是可以直接接在adc口的。

搞了那么多天,研究了半天计算三极管的放大电流,原来只要直接接上去这么简单。

真是: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网友:
??不明白楼上“原来蜂鸣器和扬声器是可以直接接在adc口的。”??

adc口干什么用的?

我觉得应该是用CTC模式,驱动蜂鸣器工作在不同的频率,我 记得dou好像是40khz,

unsigned int SINGM[15]={64260,64400,64524,64580,64684,64777,64820,64898,64968,65030,65058,65110,65157,65178,65217};

unsigned char SINGG[24]={0X82,0X01,0X81,0X94,0X84,0XB4,0XA4,0X04,

                     0X82,0X01,0X81,0XF4,0XD4,0XB4,0XA4,0X94,

                     0XE2,0X01,0XE1,0XD4,0XB4,0XC4,0XB4,0X04};

没仔细看程序,这两张表存储的是OCAR的值,是吗?但是我却没有发现有OCAR的寄存器

网友:
楼主把电路图简单说一下,buzzer,led都接到什么地方

网友:
配合上面例子的接线图

网友(2006-02-26):
用PROTEUS仿真怎么不行呢?

网友:
不好意思,makefile写错了。现在可以了,Buzzer效果没有Speaker好。谢谢!

楼主:
想学习上传图片,怎么也学不会

-----此内容被lcqqcl于2006-02-27,08:54:41编辑过

网友:
频率和声调的对应关系是谁提供?蜂鸣器厂家吗?

还是自己一点一点试验出来的?

网友:
论坛上例子中应该有频率表的

网友:
楼主用的是 ICC AVR 还是 GCC AVR ?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原理跟我们讲讲啊...

还有就是有些函数比如timer_enable_int(0<<TOIE1);早头文件里好象找不到的啊...

菜鸟路过,特请大虾指点一二...

网友(2006-09-13):
哈哈,正好用得上

网友(2006-11-21):
我刚开始学习AVR,用的是ICC,怎么改呢

网友:
回去改改在ICC上试下

楼主(2007-03-26):
我用的是WINAVR

找一个音乐的频率表就可以了

其实很简单

蜂鸣器用的就是开发板上面的

网友(2007-05-22):
呵呵,刚好试一下

网友:
多谢分享。

正差一个歌曲实例,尝试移植到SMALL RTOS。

网友:
这样写出来的只能是算是音调,我曾一个下午将八首当时流行的歌曲用汇编写出来,放出来与人唱歌相差甚远

网友:
曾经用51玩过proteus中的类似范例,至今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楼主能否把频率和音调的关系说一下,好让我们方便入门。。。

网友:
我改用Amega32后,除了makefile文件中的MCU改为32的,还有什么要改的?怎么我编译时总有错误?

哪位大虾指点一二?

网友:
好东西!收下了.辛苦了,楼主,

网友(2007-10-21):
我用的是2006.4.21版本,但怎么找也找不到“timer_enable_int”这个函数
是不是我的版本不对啊

网友(2008-03-22):
这样的程序不适合用在实际的系统中.如一个时钟系统,动态扫描LED显示时间,整点放音乐,试试看,音乐肯定变味了.

网友(2008-04-25):
下次上机课我调试一 下!

网友(2009-04-11):
我也想让我的机子响起来、唱起来哈

网友(2010-12-12):
../322222.c:55: undefined reference to `timer_enable_int'
,新手,不知哪里有错呢。还想弄来玩玩再分析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