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驱动电机这样行不行?

楼主(2005-12-11):
一般在A接电源,con1和con2接pwm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和调速的吗?

这样没m16的两个OCRn都被占用了。能否在A接pwm调制的电源信号,在con1和

con2接m16的两个普通管脚控制电机转向?

-----此内容被chenxi于2005-12-11,13:14:58编辑过

网友:
我觉着会出问题的

网友:
简单的说,至少你的三极管的旁边应该接保护二极管,不然很容易烧坏的。

别的就不说了!!

网友:
你连个序号都不加,让我想说都无处下嘴.总之首先你的一组两个管子的导通程度恐怕会有问题,不一定都能进入开关区

网友:
我劝你不要这样用,用专用芯片。不然苦不堪言

网友:
我看小功率电机还是可以的嘛,不过注意:驱动管得有反二极管啊

网友:
我劝你不要这样用,用专用芯片。不然苦不堪言 ,对,小功率还是芯片好用些。

网友:
这种接发显然存在几个问题,第一:用此种极性的电路不便于与单片机驱动,极性反过来更好。第二:驱动应加限流电阻。第三:驱动电路的两臂不能同时导通,否则烧驱动电路,驱动时应加以考虑。第四:最好加上钳位二机管。第五:选用场效应晶体管比较好,开关速度快,驱动能力较强。

网友:
最好用达林顿芯片驱动电机!!!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知道这个图的问题了,原来用过这个图的,突然想起改换接法,不知可否,来问大家,感谢大家帮助了啊!!

网友(2006-10-15):
哪位大哥还用其它的图,传上来一个嘛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