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一个DS1302+162A+18b20+M8515做的温度时钟显示程序.

楼主(2005-12-11):
原理图懒得画,具体的引脚接线,在头文件里有的.给有需要的朋友参考.

现在已经调试好了I2C接口DS1307+162A+18b20+M16的程序,正准备再加个TC9012的遥控器用于调整时间.过几天发上来供有需要的朋友参考.

楼主:
阿莫,我要求加点积分,我可没有看过楼下的那个m8+ds1302+ds18b20+8位数码管的程序,属于原创的哦。呵呵

网友:
加分还不如涨工资...

网友:
我和LZ做的东东的内容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我是用12864来做显示 :)

网友:
引脚标注还是不太明白,楼主是用的4线驱动LCD吗?
-----此内容被lyping于2006-01-08,11:53:24编辑过

楼主(2006-02-07):
再上传一个有遥控功能,电视机遥控器9012,调整时间的温度时间显示程序。

162是8线驱动的,接PA,B20接PC(0),1302接PC(5,6,7),红外0038接外部中断INT0。

#define LCD_DATA_PORT  PORTA

#define LCD_DATA_DDR   DDRA

#define LCD_DATA_PIN   PINA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B20_DATA_PORT PORTC

#define B20_DATA_DDR  DDRC

#define B20_DATA_PIN  PINC

#define B20_DATA_IO   BIT(0)

#define T_CLK  BIT(5)  /*实时时钟时钟线引脚 */

#define T_IO   BIT(6) /*实时时钟数据线引脚 */

#define T_RST  BIT(7)  /*实时时钟复位线引脚 */

#define T_DDR  DDRC   /*实时时钟数据线方向*/

#define T_PORT PORTC

#define T_PIN  PINC

网友:
用的什么编译器啊?谢谢!

网友:
不错,但是界面可以做得更好些。

网友:
不错,18B20好像没有crc校验哦,加上更好一些。

网友:
下了楼主的程序,因为mega16可以接JTAG仿真,就移到mega16上去了。

网友(2006-05-18):
楼主,那个时间怎么调呀?我做了(没有加红外遥控),但是时间显示不对.

楼主:
时间是用电视机遥控器调的,芯片是TC9012。在1302初始化的时候自己设定,没有红外接口没办法调的,你可以自己加几个按键来调也行呀。

网友:
好的,我试试看!!1

网友:
楼主,我已经用M8做这个了.

网友:
楼主,能不能写一个用按键来调时间的程序???!!

谢谢!!!!!

等待你的回复~~~~~

楼主:
你可以加个串口,把遥控器的每个按键的用户码解出来。我的程序里不是已经有按键来调时间的程序了吗?红色开关,用于进入和退出设置。P上下键用于选定时间的某一位,数字由1--9来设定。

网友:
谢谢!!

我是新手,比较木一点.

我是想不用红外遥控调时间,只用三个按钮,一个是选择时间位,一个是加值键,一个是减值键.

网友:
楼主,帮我写一个用按键调时间的程序好不好.本人刚玩AVR,程序很菜.

网友(2006-11-15):
好贴,这两天正调DS1302。谢谢了,楼主

网友:
大家都把1302当时钟吗?

有没有专门用来存储一般数据的例子阿?

网友(2007-01-26):
我也做了个AVR16+HT1381+18B20还带闹钟的

-----此内容被cjbcjb于2007-01-26,14:43:05编辑过

网友(2007-03-06):
奇怪,把这个程序移植到M16上就解码不出来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你程序里的那个MCUCR=0X00;是选择低电平中断,而DDRD=0X00,PORTD=0X00.这样不是一直在中断吗??

网友(2007-04-26):
请教楼主遥控模块,发射部分是买的现成TC9012芯片的遥控板吗?那接受部分怎么实现的,用那些元件?

网友(2007-06-02):
我自己写了一个,Mega48的,Mega8的,Mega16的,暂时还没加调时间的功能,准备用红外或2240的无线遥控器调整时间。运行几天下来好像时间走快了,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2007-07-16):
程序一样但是调不通,晶振又有起振,I/O口又没问题,1302又没有坏了,估计是哪里出问题呢?

网友(2007-10-30):
楼上:原理图能发出来上我们看看吗 /

网友:
我用楼主的程序读写18B20 出现一个奇怪的问题:
检测的温度小于等于 23度时 显示正常!
(加温: 从一开始显示19度到  20、21、22、23 都没问题)

23度以上 就突然变成显示 -8 了!

而且继续加温 也会显示变化:  -7、 -6、-5 、-4 .....1、2、3 .....

如此,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找到问题所在! 是变量设置问题(定义成实数了),改成无符号整数就ok了

网友(2007-12-11):
请朋友用CV写DS1302的时钟程序给我,先谢谢了.

网友(2008-04-04):
新手学习`````顶LZ啊^^^^^^

网友:
楼主用的L16A,是用的哪个驱动芯片呀

网友(2008-05-25):
对于像我这样的新手要是有原理图就更好了 哈哈

网友:
还真的很不错哦~值得一看

网友:
看一下才得.

网友(2008-07-09):
看了楼主的程序,有一点疑问,根据DS1302的时序,读DS1302时应该是下降沿。

/***************************************************
                      读一个字节
***************************************************/
uchar read_data(uchar addr)
{
        uchar i,temp,k;
        temp = 0;

        T_DDR|=T_IO;
        T_PORT&=~T_RST;
        T_PORT&=~T_CLK;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T_PORT|=T_RST;                  //时钟信号低时拉高RST初始化

        temp = addr;

        for(i=0;i<8;i++)
          {
            if(temp&(1<<i))
               T_PORT |= T_IO ;
            else
               T_PORT &= ~T_IO ;

          asm("nop");
          asm("nop");

          T_PORT |= T_CLK;             //时钟上升沿写入数据
          T_PORT &= ~T_CLK;             //时钟拉低电平

          }

          T_DDR& = ~T_IO;

          for(i=0;i<8;i++)
             {
                k = (T_PIN&T_IO);
                if(k == T_IO)
                    temp |= (1<<i);
               else
                   temp &= ~(1<<i);

               asm("nop");
            asm("nop");

            T_PORT|=T_CLK;               //上升沿读出数据       这里是不是应该改为用下降沿读数据啊
            T_PORT &=~T_CLK;             //时钟电平拉低
          }

          T_DDR|=T_IO;
          T_PORT&=~T_CLK;
          T_PORT&=~T_RST;                     //禁止DS1302

         return(temp);
}

LZ在读数据时是不是应该用下降沿读出数据?
偶还没有做过DS1302只是看了一些高手们的例子和DATASHEET。请大家指正!

网友:
谢谢LZ。。。我今天写了一个DS1302的程序,用M16一跑,马上发烫,不知道是什么原因。。。EEEE

网友:
楼上的情况我也遇见过 自己搭的电路使用m162遇见过  后来做板子使用128就没遇见过

1302的精度好差 有的快有的慢  自己写个校准程序就行了 比如在每天的凌晨3:00 将误差去掉

ds1302 片子假的好多呀

网友(2008-10-16):
先试试,谢谢了!

网友:
1602是串连还是并连呀?   哪位大侠发个原理图上来呀!!!

网友(2009-01-09):
其实,用好1602的CGRAM,用来做汉字版的数字钟很方便的。

1602自带的字模里面有汉字的“一”和“二”,另外还可以自定义8个CGRAM点阵,正好用来放“年月日周三四五六”8个字,呵呵,一套数字钟用的字符就全了。

下面是我以前做的东东,用的是DS12C887:

网友:
楼上的i387DX 可以把你原程序发出来共享吗

网友:
/*-----------写1602的CGRAM,定义汉字字模“年月日三四五六周”的函数--------------*/

/*---LCD_sendIN()和LCD_sendDA()函数分别为已定义好的向1602写指令和写数据的函数---*/

void LCD_CHN()

{

  LCD_sendIN(0x40);//写指令0x40,开始CGRAM写操作

  delay(5);

  LCD_sendDA(0x08);

  LCD_sendDA(0x0f);

  LCD_sendDA(0x12);

  LCD_sendDA(0x0f);

  LCD_sendDA(0x0a);

  LCD_sendDA(0x1f);

  LCD_sendDA(0x02);

  LCD_sendDA(0x02); //定义位于字模地址0x00处的字符,“年”

  LCD_sendDA(0x0f);

  LCD_sendDA(0x09);

  LCD_sendDA(0x0f);

  LCD_sendDA(0x09);

  LCD_sendDA(0x0f);

  LCD_sendDA(0x09);

  LCD_sendDA(0x09);

  LCD_sendDA(0x13);//定义位于字模地址0x01处的字符,“月”

  LCD_sendDA(0x0f);

  LCD_sendDA(0x09);

  LCD_sendDA(0x09);

  LCD_sendDA(0x0f);

  LCD_sendDA(0x09);

  LCD_sendDA(0x09);

  LCD_sendDA(0x0f);

  LCD_sendDA(0x00);//定义位于字模地址0x02处的字符,“日”

  //硬字库地址0x2d处的字符就是汉字“一”

  //硬字库地址0xc6处的字符就是汉字“二”

  LCD_sendDA(0x00);

  LCD_sendDA(0x0e);

  LCD_sendDA(0x00);

  LCD_sendDA(0x00);

  LCD_sendDA(0x0e);

  LCD_sendDA(0x00);

  LCD_sendDA(0x00);

  LCD_sendDA(0x1f);//定义位于字模地址0x03处的字符,“三”

  LCD_sendDA(0x00);

  LCD_sendDA(0x1f);

  LCD_sendDA(0x17);

  LCD_sendDA(0x17);

  LCD_sendDA(0x1b);

  LCD_sendDA(0x1f);

  LCD_sendDA(0x00);

  LCD_sendDA(0x00);//定义位于字模地址0x04处的字符,“四”

  LCD_sendDA(0x00);

  LCD_sendDA(0x1f);

  LCD_sendDA(0x04);

  LCD_sendDA(0x0f);

  LCD_sendDA(0x05);

  LCD_sendDA(0x09);

  LCD_sendDA(0x1f);

  LCD_sendDA(0x00);//定义位于字模地址0x05处的字符,“五”

  LCD_sendDA(0x00);

  LCD_sendDA(0x08);

  LCD_sendDA(0x04);

  LCD_sendDA(0x1f);

  LCD_sendDA(0x00);

  LCD_sendDA(0x0a);

  LCD_sendDA(0x11);

  LCD_sendDA(0x00);//定义位于字模地址0x06处的字符,“六”

  LCD_sendDA(0x0f);

  LCD_sendDA(0x15);

  LCD_sendDA(0x1f);

  LCD_sendDA(0x1f);

  LCD_sendDA(0x1b);

  LCD_sendDA(0x1f);

  LCD_sendDA(0x13);

  LCD_sendDA(0x11);//定义位于字模地址0x07处的字符,“周”

  LCD_sendIN(0x02);//地址归位

  delay_50ms(1);

  LCD_sendIN(0x80);//设定DDRAM 地址

}

//==========================================

定义完上述字模后,只要LCD不断电就可以一直使用。直接写ASCII码“0x00,0x01,0x02,0x2d,0xc6,0x03,0x04,0x05,0x06,0x07”,即可显示汉字“年,月,日,一,二,三,四,五,六,周”。不过由于点阵太少,“四”和“周”两个字显示效果不太理想,不过远看也还凑合。

这是我以前用Keil C51写的,这段代码不牵涉到与MCU具体硬件相关的操作,因此再AVR上一样可以用。只要用自己现成的给1602写指令和写数据的函数替换掉上面的LCD_sendIN()和LCD_sendDA()就能直接用。另外,这段代码是以前写的,写的比较罗唆,呵呵,其实可以用查表的方法来实现的,楼上的朋友自己优化下吧……

本贴被 i387DX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0,20:17:20.

网友:
谢谢 i387DX ,我正好有一片DS12C887。但论坛比较少关于它的程序,可以把你上面时钟程序全部共享吗?

网友:
我的那个是用Keil C51写的。还没有往AVR上面移植……

先把用Keil C51读写12887的有关函数发上来做个参考吧:

//=================读取12887函数,

uchar read_ds(uchar add)

{

         uchar ds_date;

        dsas=1;

        dsds=1;

        dsrw=1;

        dscs=0;

        delay(1);

        DS_DB=add;

        delay(1);

        dsas=0;

        dsds=0;

        delay(1);

        DS_DB=0xff;

        ds_date=DS_DB;

        delay(1);

        dsds=1;

        dsas=1;

        dscs=1;

        return ds_date;

}

//=================写入12887函数,

void write_ds(uchar add,uchar date)

{

        dsas=1;

        dsds=1;

        dsrw=1;

        dscs=0;

        delay(1);

        DS_DB=add;

        delay(1);

        dsas=0;

        dsrw=0;

        delay(1);

        DS_DB=date;

        delay(1);

        dsrw=1;

        dsas=1;

        dscs=1;

        delay(1);

}

//========设定时间函数==========

void Set_time(uchar YY,uchar MT,uchar DD,uchar WW,uchar H,uchar M,uchar S)

{

    write_ds(0x0B,0x82);//暂停计时

        delay_50ms(1);

    write_ds(0x00,S);//写秒

    write_ds(0x01,0x00);//写闹铃秒,此处未用

    write_ds(0x02,M);//写分

    write_ds(0x03,0x00);//写闹铃分,此处未用

    write_ds(0x04,H);//写时

    write_ds(0x05,0x00);//写闹铃时,此处未用

    write_ds(0x06,WW);//写周

    write_ds(0x07,DD);//写日

    write_ds(0x08,MT);//写月

    write_ds(0x09,YY);//写年

            delay_50ms(1);

    write_ds(0x0B,0x02);//恢复计时

}

//=========读取时间到全局变量========

void Read_time()

{

         ss=read_ds(0x00);//读秒

          mm=read_ds(0x02);//读分

         hh=read_ds(0x04);//读时

        rA=read_ds(0x0a);//读12887寄存器A状态

        rB=read_ds(0x0b);//读12887寄存器B状态

        rC=read_ds(0x0c);//读12887寄存器C状态

        rD=read_ds(0x0d);//读12887寄存器D状态

        wk=read_ds(0x06);//读周

        day=read_ds(0x07);//读日

        mth=read_ds(0x08);//读月

        yer=read_ds(0x09);//读年

}

网友(2009-12-20):
楼主 请问下 我如果要做这个单片机 该买哪些材料 型号和个数 谢谢...最好给个电路图  谢谢

网友:
正愁找不到1820呢 谢谢楼主

网友:
刚开始学习AVR

网友(2010-03-07):
回复 楼主:

请问你的18B20温度测量结果准吗?
我的结果比实际高出约2度,不知为何?

网友(2010-04-17):
谢谢楼主 楼主真是强悍啊

网友:
先标记个,在慢慢学~~

网友(2010-07-01):
回复 楼主:

ddddddddd

网友(2010-08-31):
很好,继续加油!

网友(2010-10-12):
1602无法正确显示时钟的时间,1302时钟越走越慢。望高手指教,十分感谢。

网友(2010-12-03):
正在弄18b20……

网友(2011-11-19):
我有m8515,想派点用场,楼主帮了忙。

网友(2013-05-06):
我也是小菜鸟,学习来的

网友(2013-07-16):
重新搞,温习一下

网友(2013-08-25):
回帖是个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