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SD卡的一个问题!--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楼主(2005-12-11):
我在读SD卡的时候。SD卡的初始化都完成了,但是在接收开始信号0XFE的时候一直接受不到!

//Send the start byte

while(Read_Byte_SD()!=0xfe); 一直运行它!

找不出原因来,请大家帮帮!

程序如下: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SD.h>

#include <main.h>

void Write_Byte_SD(char Byte)

{

SPDR=Byte;

while(!(SPSR&(1<<SPIF)));

}

char Read_Byte_SD(void)

{

char Byte;

SPDR=0xff;

while(!(SPSR&(1<<SPIF)));

Byte=SPDR;

return(Byte);

}

char Write_Command_SD(char*CMD)

{

char a;

char tmp=0xff;

char Timeout=0;

// Raise chip select

SD_Disable();

// Send an 8 bitpulse

Write_Byte_SD(0xFF);

// Lower chip select

SD_Enable();

//Send the 6 byte command

for(a=0;a<0x06;a++)

    {

     Write_Byte_SD(*CMD++);

    }

//Wait for the response

while(tmp==0xff)

      {

       tmp=Read_Byte_SD();

       if(Timeout++>100)

         {

          break;

         }

      }

//for some reason we need to delay here

Delay_ms(1);

return(tmp);

}

char SDInit(void)

{

char a,b,retry;

char CMD[]={0x40,0x00,0x00,0x00,0x00,0x95};

// Set certain pins to inputs and others to outputs

// Only SPI_DI (data in) is an input

SD_Direction_REG&=~(1<<SPI_DI);

SD_Direction_REG|=(1<<SPI_Clock);

SD_Direction_REG|=(1<<SPI_DO);

SD_Direction_REG|=(1<<SD_Chip_Select);

SD_Direction_REG|=(1<<SPI_SS);

SD_Write|=(1<<SD_Chip_Select);

//We need to wait for the SD_Direction_REG to be ready

for(a=0;a<200;a++)

    {

     nop();

    };

//Enable SPI in Master Mode with IDLE low and clock at 1/128

SPCR=(1<<SPE)|(1<<MSTR)|(1<<SPR0)|(1<<SPR1);

SPSR=(0<<SPI2X);

// We need to give the card about a Hundred cycles to load

for (b=0;b<0x0f;++b)

     {

      Write_Byte_SD(0xff);

     }

//Send the initialization commands to the card

retry=0;

//Note,many examples check for(Write_Command_SD(CMD)==R1_IN_IDLE_STATE)

//However,with our setup the card was in IDLE state and returning another command

while((Write_Command_SD(CMD)&0X01)==0)

{

//fail and return

if(retry++>50)

{

return 1;

}

}

//Send the 2nd command

retry=0;

CMD[0]=0x41;

CMD[5]=0xFF;

while(Write_Command_SD(CMD)!=0)

      {

       if (retry++>50)

          {

          return 2;

          }

       }

/*//Set the SPI bus to full speed

SPCR=SPCR|(0<<SPR0)|(0<<SPR1);

SPSR=SPSR|(1<<SPI2X);

*/

//Raise Chip Select

SD_Disable();

return 0;

}

/*char SD_set_length(unsigned long length)

{char retry;

//Command to set the block length;

char CMD[]={0x50,0x00,0x00,0x00,0x00,0xFF};

CMD[1]=((length&0xFF000000)>>24);

CMD[2]=((length&0x00FF0000)>>16);

CMD[3]=((length&0x0000FF00)>>8);

CMD[4]= (length&0x000000FF);

while(Write_Command_SD(CMD)!=0)

      {

       if (retry++>50)

          {

          return 1;

          }

       }

SD_Disable();

return 0;

}

*/

char SD_Read_Block(unsigned long addr,unsigned char*Buffer,unsigned int length)

{

int a;

char retry;

//Command to read a block;

char CMD[]={0x51,0x00,0x00,0x00,0x00,0xFF};

CMD[1]=((addr&0xFF000000)>>24);

CMD[2]=((addr&0x00FF0000)>>16);

CMD[3]=((addr&0x0000FF00)>>8);

// Send the read command

while(Write_Command_SD(CMD)!=0)

      {

       if (retry++>50)

          {

          return 1;

          }

       }

//Send the start byte

while(Read_Byte_SD()!=0xfe);

//Read off all the bytes in the block

for(a=0;a<length;++a)

{

*Buffer++=Read_Byte_SD();

}

//Read CRC byte

Read_Byte_SD();

Read_Byte_SD();

// Set SD_Chip_Select to high

SD_Disable();

return 0;

}

以下红色文字由版主:judy58 于:2005-12-26,13:45:34 加入。
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本论坛规定:一定要起一个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不允许“关于 AVR 的 ADC 使用!”这种笼统标题。作为标题,必须说明清楚:

①你是在请教问题,还是在介绍有关的知识?

②ADC的问题有许多,你是想说那方面的内容?

谢谢你的支持。

注:你可以使用编辑功能修改标题,并将这段红色文字删除。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2016-04-26):
这么多年了,楼主白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