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动车和跑步机上的电机是永磁式无刷直流电机 吗

楼主(2005-12-12):
如题

网友:
我们公司的电动车的电机分为两种:

一种有刷的.另一种永磁式无刷直流电机.

楼主:
我对这个不了解

正在看资料中啊

那个驱动控制你们用什么单片机啊

驱动ic用什么

我看到有用mc33153的
-----此内容被wowo于2005-12-12,22:34:07编辑过

网友:
无刷我们最初用33035做的.

现在用PIC16F73做的.

属于智能控制器.

网友:
驱动是74HC10互锁,分离元件控制+一路充电泵.

已经不用2103等专用驱动电路.
-----此内容被willknow于2005-12-12,22:56:06编辑过

楼主:
听得我一头雾水啊

哪里能找到例子啊

还有我看那个h桥电路

可以实现电机的正转,反转

那调速怎么实现啊

我是超级菜鸟

准备去买本书看看

网友:
由于是电动自行车使用三相无刷电机,所以不能使用H桥电路.

如ABC三相,对ABC三相的上下管进行有次序的导通,就可以实现电机的正反转.

至于调速,你可以使用上下管同时PWM.也可以下管单独PWM.我们公司使用下管PWM调速.

网友:
你可以找个中文的33035的datasheet看看.其实它就是一本很多的书啊.

33035数据手册

楼主:
willknow加我qq吧

有问题请教你哦

网友:
My qq num : 5281566

楼主:
中午回去加

现在上不了的

网友:
willknow:74HC10互锁,分离元件控制+一路充电泵能代替自举电路驱动上臂的NMOS吗?我现在是用IR2101。三片2101加上快恢复二极管等共计12元成本(不算NMOS管)。74HC10互锁,分离元件控制+一路充电泵成本如何?

网友:
上下管都使用N管;

ABC三相的上管共用一路充电泵;

ABC三相上下管用74HC10互锁;

如果算成本的话,21个贴片三极管,加18个贴片电阻,3个稳压管,一个串接双二极管,还有一

个74HC10.比我们以前用的2103便宜了很多.

网友:
天,43个元件?粗算一下成本到是比2101低了很多

网友(2006-08-18):
跑步机目前一般使用的是直流有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