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电机控制电机控制的频率选择??

楼主(2005-12-14):
使用PWM在L298/L293的En端进行调速,其基频选多少较合适?

平时用30KHZ,现在突然想起到底是不是合适。

不知是否有人做过实验,看来有必要作一个。

网友:
如果是普通直流电机PWM的频率过高会造成换相困难,甚至无法起转。

有人建议在50-100Hz,我试过还可以,原先我也用几十KHz的频率,嘻嘻,低速时(较小的占空比时)转矩陡然下降···带载时停转。

网友:
我用的是500HZ-1KHZ,不知道是不是还可以--反正自己感觉效果还不错啦~

网友:
1K处于人耳听力敏感区,马达会有鸣叫声。我做试验发现低于100Hz的PWM频率不会产生人耳听到的鸣叫,但低速的时候转速不稳,有一蹴一蹴的感觉;而15KHz以上的PWM频率同样不会产生人耳听到的鸣叫,低速的时候转速很稳定,但占空比低段与转速比线性不好,如金宁所说的“低速时(较小的占空比时)转矩陡然下降”,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

网友:
那么

if (DUTY <  0.3)

     FREQ=1KHz      //低速小声叫。

else

     FREQ=15KHz     //高速不叫。

网友(2010-11-25):
最近也在用PWM调节电动机,感觉“HJJourAVR ”的方法确实不错,不过我用的是5KHZ的一个频率,自我感觉还不错!
就是不知道不同的频率对器件的要求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比方瞬间电流大小,是高频的大还是低频的大!

网友:
无刷电动机6个步,100Hz的PWM,那么在某一步或者好几步的时间内没有获得供电,是依靠惯性转动的,此时如果没有负载可能看不出来,一旦有较大负载,会立即在无供电时刻减速,看起来就是一蹴一蹴的感觉。

在20K的PWM情况下,如果使用及小的占空比来实现底转速,由于电路的响应速度及电感的作用,力矩确实不呈线性,会有力矩变小的现象。

综合之后,建议低速时使用合适一点的PWM频率(在电动机的每个步内至少保证有几次机会驱动MOS管),高速时使用高频率的PWM,最好是控制器能够自动通过PWM站空比来计算PWM的频率。

网友(2011-03-16):
本人菜鸟,我用l298n驱动个9v电机,用的72k的频率,duty=0.9的时候,扭矩都很小,我还纳闷怎么l298n的压降不能这么离谱吧。纳闷了好几天了。
今天换了个频率,用2k,结果就行了,虽然有点噪音,但是感觉机械特性挺好的,转速跟duty成线性吧。
不知道为什么频率高了会导致扭矩陡然减小,等高人解答。

网友:
是不是因为电枢是感性元件,pwm频率高了感抗增大,导致电流减小,扭矩减小?
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
主要是电感限制电流不能突变,如果电流脉冲没有三倍L/R时间常数,低占空比时,电流上升不到95%,就开始下降,这样平均电流就小了,扭矩自然小,所以电枢电感大的不能用很高频率。

网友(2011-07-25):
我的电机用频率46Hz能转,小占空比时转速慢而无力,用高一点的频率,它索性就罢工了!!占空比高它也不转。用示波器检,发现波形与所设相差不大。奇怪的很

网友(2012-09-04):
这坟挖的。。。

网友(2012-11-07):
能具体点吗?

网友:
我555芯片实现的48伏,500瓦不带任何散热片的调速器需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