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如何选择?用来驱动一个蠕动泵

楼主(2005-12-15):
用步进电机驱动一个蠕动泵,匀速平稳转动。需要计算转矩和转动惯量,请问计算转动惯量有什么用?只计算转矩行么?

我是新手,请大家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
不了解蠕动泵,所以不能帮你了。

提示:匀速平稳转动只要步进电机启动后控制匀速即可(匀速度不能太大)。

在启动时和停止时,不可能匀速的。选择电机的最大转矩必须大于计算转矩。

转动惯量只和启动停止加速度有关吧???

网友(2011-02-21):
翻陈年贴,不同意楼上,蠕动泵匀速控制是不能够匀速运动的,求高人指点蠕动泵如何补偿才能达到匀速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