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自制的串口通信小软件,很方便进行电子产品开发的哦。

楼主(2005-12-15):
/******************************************************************

* Project Mame: 串口通信、数据计算、波形显示                      *

* Create Date : 2005年05月15日                                    *

* Create By   : 韩克伟                                            *

* Function    : 实现无限制串口通信、微型计算器和串口波形显示      *

* Modify Date : 2005年12月15日                                    *

* Document    : Delphi 7.0常用函数速查手册、SPCOMM控件readme      *

* Others      : 随时升级                                          *

*******************************************************************/

comm_cal和comm_wav简介

    comm_cal是作为windows里计算器的一种补充小软件,主要是为了方便电

子产品开发者使用,本软件并不具备windows计算器的所有功能,因为本软件

面向的对象和范围都与windows系统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不要把本软件作为

windows计算器的替代品,但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替代的!

    comm_wav是作为comm_cal的一种串口增强工具,只是多了一个波形显示的

功能,可以把每次串口接收到的数据按照自动比例进行收缩显示,显示的范围

是256个0-65535的数据,意思就是串口可以接收512个字节数据,并按照每两个

字节组合成一个字,总共是256个字,数据范围是0-65535,把这256个数据显示

在波形显示图表中。

comm_wav1按照串口数据自动显示

comm_wav2固定显示0-65535

comm_wav2固定显示0-3000

1、升级历史:

    2.0  comm_wav

    1.0  comm_cal

2、使用说明:

    1)文本框介绍:

      1:是输入的第一个数。

      2:是输入的第二个数。在串口模式有第二功能。

      R:是计算结果。在串口模式有第二功能。

      Send Data Area:是串口发送数据窗口。

      Receive Data Area:是串口接收数据窗口。

      (由于使用的控件不是很好,所以串口的文本框只能有一行,)

      请大家见谅。

    2)计算器模式:

      概述  :所有计算是十进制,可以进行小数计算,但不能有非数字和小

              数点的字符,小数点只能输入一个。软件会在计算时判断是否

              有非法字符,任何出错信息都会以弹出窗口方式提示,非常直

              观。数据最大到64位。

      +     :把1和2里面的数据按照十进制相加,结果存入R里面。

      -     :把1和2里面的数据按照十进制相减,结果存入R里面。

      *     :把1和2里面的数据按照十进制相乘,结果存入R里面。

      /     :把1和2里面的数据按照十进制相除,结果存入R里面。

      16->10:把R里面的数据按照16进制转换成十进制,但不支持小数点,可

              以支持大写或小写的ABCDEF,在执行一次16转10进制后该按钮自

              动变为“10->16”,意思是要把R里的数据转换成16进制,此时只

              支持整数数据。该按钮在这两个功能之间切换。

      10->16:同上。

      X^Y   :把1里面的数据取2里面数据的幂,结果存入R里面。

      Sum   :对1进行累加计算,结果存R,进行累加计算时可以放弃鼠标,直

              接用键盘的回车即可,每次回车都进行1+R的操作,包括小数和负

              数,同时把1里面数据全部选种,方便进行下一次输入数字,所以

              使用该功能只需键盘即可。

      About :关于本软件。有第二功能,见串口操作模式。

      Exit  :退出本软件,也可以按ESC退出。

    3)串口操作模式:

      概述  :进行串口的各项操作,可以选择更多的串口,更多的波特率,也

              可以选择更多的数据位和校验方式,比所有的串口软件都齐全。

      Open Com   :打开串口,但打开前必须先设置串口参数,否则软件会提示。

      Close Com  :关闭串口。但数据会被保存。

      Send Data  :发送数据,把Send Data Area 里的数据按照设置格式发送出

                   去。

      COM-10     :发送接收数据格式设置,这是利用计算器上的“About”第二

                   功能,只要串口成功打开即变成第二功能,显示COM-10时是按

                   照ASCII方式接收和发送,显示COM-16时是按照16进制接收和发

                   送。

      Send_Sum   :对发送区的数据进行校验合计算,只支持16进制数据,结果显

                   示在R里,同时2里会有提示是发送区的校验合。同时该按钮变

                   成第二功能“Receive_Sum”。

      Receive_Sum:对接收区的数据进行校验合计算,只支持16进制数据,结果显

                   示在R里,同时2里会有提示是接收区的校验合。同时该按钮又

                   变回“Send_Sum”,在这两个功能之间切换。

      Com Setting:下面的COMBOX里选择串口参数,见下面介绍。

      COM        :串口COM1=COM12

      BandRate   :波特率75-1024000

      DateBit    :数据位4-9

      ParityCheck:校验方式None、Even、Odd、Mask、Space

    4)串口数据波形显示:只要打开串口就处于接受状态,对每次接收到的数据进行

      计算后在这里显示,特别适合进行AD检测后显示数据,可以方便的通过波形看

      出数据的大小变化。

3、技术支持:

    本软件免费使用,免费升级,免费提供一切技术支持,有问题的用户完全可

以和本人联系以获得必要的帮助,也可以从本人这里获得更多的技术资料,但不

包括源程序。

    如果您认为本软件对你有帮助,请来信告诉我,如果您想让我在这个基础上

给您开发一个适合您使用的版本也可以来信索求,如果您对本软件有什么意见和

看法也可以来信的哦。

4、作者信息:

    本人从事电子产品开发工作时间很长,不过水平很一般,有愿意和我探讨技

术问题的,请不要介意我的知识浅薄,真心希望我能帮助大家共同进步。

作者:韩克伟

联系:hankw_china@163.com

QQ  :38988446

地址:天津市河东区

楼主:
小提示:

1、在打开串口之后,可以直接对串口参数进行再次设置或修改,无须先关闭串口再打开。很方便吧!!

2、在波形显示的图表中,可以直接用鼠标放大或缩小。具体操作是在您认为需要放大的地方按住鼠标左键,往右圈选拖动是放大,往左圈选拖动是缩小,怎么样,可以看到串口数据的细微部分的哦!

3、忘记说了,本软件是Delphi7编译,用的控件主要有四个,一个是Express的TcxButton,特点是该按钮比较漂亮,在鼠标放上之后能改变颜色。一个是Timmer,主要来对串口校验合计算时做定时用的。一个是SPCOMM,主要做串口操作的。还有一个是Tchar,主要是作为波形显示用的,可以自由设置颜色和界面风格。

网友:
赞一个

另外提个非分要求,能公开源代码么,嘿嘿

楼主:
大家先用,要的人多了,我自然要公开源代码的,反正是免费的嘛。

所以先请大家试用,提出问题我好更改,把最终的好质量的软件及源代码送给大家。

先谢谢了!!

我在公司以前经常用别人的串口软件,但都不能符合我的要求,所以才干脆自己做的,对我当然很方便的,特别是我加了波形显示之后,感觉特别实用。欢迎大家试用吧。

楼主:
怎么没人反馈意见,这让我以后如何升级呀?

网友:
搞软件主要靠自己,真正热心的人不多。一旦将来有点名气了,带来的不光是称赞,还有...

楼主:
来,小升级一下,主要是一些小改进和错误提示。我就不再当作升级发布了。

**********************************************************************

* Project Mame   : 串口通信、数据计算、波形显示                      *

* Create Date    : 2005年05月15日                                    *

* Create By      : 韩克伟                                            *

* Function       : 实现无限制串口通信、微型计算器和串口波形显示      *

* Build Condition: Delphi 7、ExpressQuantumGrid.Suite.v4.52          *

* Modify Date    : 2005年12月15日                                    *

* Document       : Delphi 7.0常用函数速查手册、SPCOMM控件readme      *

* Others         : 随时升级                                          *

**********************************************************************

comm_cal和comm_wav简介

    comm_cal是作为windows里计算器的一种补充小软件,主要是为了方便电

子产品开发者使用,本软件并不具备windows计算器的所有功能,因为本软件

面向的对象和范围都与windows系统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不要把本软件作为

windows计算器的替代品,但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替代的!

    comm_wav是作为comm_cal的一种串口增强工具,只是多了一个波形显示的

功能,可以把每次串口接收到的数据按照自动比例进行收缩显示,显示的范围

是256个0-65535的数据,意思就是串口可以接收512个字节数据,并按照每两个

字节组合成一个字,总共是256个字,数据范围是0-65535,把这256个数据显示

在波形显示图表中:

    comm_wav1:按照串口数据自动显示双字节显示

    comm_wav2:固定显示0-65535双字节显示

    comm_wav3:固定显示0-3000双字节显示

    comm_wav4:固定显示0-255单字节显示

    comm-wav5:对comm_wav3界面上的大改变

1、升级历史:

    2.0  comm_wav1、comm_wav2、comm_wav3

    1.0  comm_cal

2、使用说明:

    1)文本框介绍:

      1:是输入的第一个数。

      2:是输入的第二个数。在串口模式有第二功能。

      R:是计算结果。在串口模式有第二功能。

      Send Data Area   :是串口发送数据窗口。

      Receive Data Area:是串口接收数据窗口。

      (由于使用的控件不是很好,所以串口的文本框只能有一行,请大家见谅。)

    2)计算器模式:

      概述  :所有计算是十进制,可以进行小数计算,但不能有非数字和小

              数点的字符,小数点只能输入一个。软件会在计算时判断是否

              有非法字符,任何出错信息都会以弹出窗口方式提示,非常直

              观。数据最大到64位。

      +     :把1和2里面的数据按照十进制相加,结果存入R里面。

      -     :把1和2里面的数据按照十进制相减,结果存入R里面。

      *     :把1和2里面的数据按照十进制相乘,结果存入R里面。

      /     :把1和2里面的数据按照十进制相除,结果存入R里面。

      16->10:把R里面的数据按照16进制转换成十进制,但不支持小数点,可

              以支持大写或小写的ABCDEF,在执行一次16转10进制后该按钮自

              动变为“10->16”,意思是要把R里的数据转换成16进制,此时只

              支持整数数据。

      10->16:同上。该按钮使得在“16->10”“10->16”两个功能之间切换。

      X^Y   :把1里面的数据取2里面数据的幂,结果存入R里面。

      Sum   :对1进行累加计算,结果存R,进行累加计算时可以放弃鼠标,直

              接用键盘的回车即可,每次回车都进行1+R的操作,包括小数和负

              数,同时把1里面数据全部选种,方便进行下一次输入数字,所以

              使用该功能只需键盘即可。

      About :关于本软件。有第二功能,见串口操作模式。

      Exit  :退出本软件,也可以按ESC退出。

    3)串口操作模式:

      概述  :进行串口的各项操作,可以选择更多的串口,更多的波特率,也

              可以选择更多的数据位和校验方式,比所有的串口软件都齐全。

      Open Com   :打开串口,但打开前必须先设置串口参数,否则软件会提示。

                   在打开串口之后,可以直接对串口参数进行再次设置或修改,

                   无须先关闭串口再打开,使用简单方便。该按钮相应变成灰色

                   不可使用状,同时也提示用户该串口在打开中。

      Close Com  :关闭串口,但文本框所有数据会被保存。同时该按钮变灰不可

                   用,“Open Com”按钮变可用状。

      Send Data  :发送数据,把Send Data Area 里的数据按照设置格式发送出

                   去,并在R文本框里显示相应发送信息和发送设置信息。软件

                   一直处于接收状态,只要接收到数据就在R文本框里显示相应

                   接收信息和接收设置信息。

      COM-10     :发送接收数据格式设置,这是利用计算器上的“About”第二

                   功能,只要串口成功打开即变成第二功能,显示COM-10时是按

                   照ASCII方式接收和发送,使用该功能后显示变为COM-16,是

                   按照16进制接收和发送。

      COM-16     :同上。该按钮使得在“COM-10”“COM-16”两个功能之间切换。

      Send_Sum   :对发送区的数据进行校验合计算,只支持16进制数据,结果显

                   示十进制在1里“DEC=***”,十六进制在“HEX=***”,同时R

                   里会有提示是发送区的校验合“Send Data Area Sum”。同时

                   该按钮变成第二功能“Receive_Sum”。1和2里的文本信息在

                   定时到后消失,只显示校验后的数据,方便复制粘贴等操作。

      Receive_Sum:对接收区的数据进行校验合计算,只支持16进制数据,结果显

                   示十进制在1里“DEC=***”,十六进制在“HEX=***”,同时R

                   里会有提示是发送区的校验合“Receive Data Area Sum”。

                   同时该按钮变成第二功能“Send_Sum”。1和2里的文本信息在

                   定时到后消失,只显示校验后的数据,方便复制粘贴等操作。

      Com Setting:下面的COMBOX里选择串口参数,见下面介绍。

      COM        :串口COM1=COM12

      BandRate   :波特率75-1024000

      DateBit    :数据位4-9

      ParityCheck:校验方式None、Even、Odd、Mask、Space

    4)串口数据波形显示:只要打开串口就处于接受状态,对每次接收到的数据进行

      计算后在这里显示,特别适合进行AD检测后显示数据,可以方便的通过波形看

      出数据的大小变化。在波形显示的图表中,可以直接用鼠标放大或缩小。具体

      操作是在您认为需要放大的地方按住鼠标左键,往右圈选拖动是放大,往左圈

      选拖动是缩小。这样就能看到数据的细微之处了。

3、技术支持:

    本软件免费使用,免费升级,免费提供一切技术支持,有问题的用户完全可

以和本人联系以获得必要的帮助,也可以从本人这里获得更多的技术资料,但不

包括源程序。

    如果您认为本软件对你有帮助,请来信告诉我,如果您想让我在这个基础上

给您开发一个适合您使用的版本也可以来信索求,如果您对本软件有什么意见和

看法也可以来信的哦。

4、作者信息:

    本人从事电子产品开发工作时间很长,不过水平很一般,有愿意和我探讨技

术问题的,请不要介意我的知识浅薄,真心希望我能帮助大家共同进步。

作者:韩克伟

联系:hankw_china@163.com

QQ  :38988446

地址:天津市河东区

串口通信——计算器——波形显示

-----此内容被hankw于2005-12-17,14:31:59编辑过

网友:
一个小提示:波特率是baudrate,不是bandrate

楼主:
哦,是吗?

我从来没注意我错了呢,谢谢提醒,对了,串口的波特率差了一个,所以你选择14400,实际上是19200,程序里错了一个位置而已,现在改正。

串口通信_计算器_串口数据波形显示

网友:
to hankw :

    你的工具很有用,在进行调试时,不错,很直观!

不过都是兰色底色好刺眼的,给人、感觉太花俏了!  建议朴素点更专业!

我个人感觉哈,说错了请见谅!

网友:
喔,刚看到,楼主的显示波形是个亮点,有些时候非常方便。

正在下载,家里拨号上网就是不如学校2.5G的光纤来得麻利,下次搬家换宽带。

好大的体积,估计楼主的软件不是VC写的吧,或许是Delphi。还没down完,瞎猜的,这么大应该差不多。以前为了完成作业花了1个多月时间用VC写了一个粗陋的串口测试软件,叫COMM1b232,232表示改动了232次,当时只在水木清华BBS小范围试用来着。那个软件算上帮助文件一共250K,C语言就是效率高,不过做界面太痛苦。

改日用完反馈意见。

网友:
hi,楼主,软件用了,创意不错,不过恕我直言,需要改进的地方还有很多。

一个是界面比较晃眼睛,好累啊。

二个是COM口只有12个是不够的,以后遇到这类问题就知道了,比如我有个兰牙模块,装上去就多出9个逻辑串口,我的软件只留了COM4,当时就傻眼了。

三个你的软件应该给个默认设置,免得每次一OpenPort就提示缺这个缺那个,用起来太麻烦。我当时为了搞定这个问题特意搞了文件操作,可以保存配置信息。

四个就是绝大多数PC机都是16550串口,9bit好像不支持吧,不知这个是干嘛用的。

另外还不太明白为啥那么多可执行文件啊,貌似没啥大的差别?

楼主:
多谢提醒,我今天改正一下,梢后上传。

多个文件已经有说明了,有不同的用法,请仔细看我的说明部分。

楼主:
重大升级:

请大家赶快试用吧,有问题再提哦!谢谢。

**********************************************************************

* Project Mame   : 串口通信、数据计算、波形显示                      *

* Create Date    : 2005年05月15日                                    *

* Create By      : 韩克伟                                            *

* Function       : 实现无限制串口通信、微型计算器和串口波形显示      *

* Build Condition: Delphi 7、ExpressQuantumGrid.Suite.v4.52          *

* Modify Date    : 2005年12月30日                                    *

* Document       : Delphi 7.0常用函数速查手册、SPCOMM控件readme      *

* Others         : 随时升级                                          *

**********************************************************************

comm_cal和comm_wav简介

    comm_cal是作为windows里计算器的一种补充小软件,主要是为了方便电

子产品开发者使用,本软件并不具备windows计算器的所有功能,因为本软件

面向的对象和范围都与windows系统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不要把本软件作为

windows计算器的替代品,但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替代的!他的方便之处莫过

于计算串口数据的校验和,非常方便做串口的数据通信协议。

    comm_wav是作为comm_cal的一种串口增强工具,只是多了一个波形显示的

功能,可以把每次串口接收到的数据按照自动比例进行收缩显示,显示的范围

是256个0-65535的数据,意思就是串口可以接收512个字节数据,并按照每两个

字节组合成一个字,总共是256个字,数据范围是0-65535,把这256个数据显示

在波形显示图表中。

    文件描述(请根据需要打开相应文件):

    comm_cal: 串口通信和计算器

    comm_wav1:按照串口数据自动显示双字节数据波形

    comm_wav2:固定显示0-65535双字节数据波形

    comm_wav3:固定显示0-3000双字节数据波形

    comm_wav4:固定显示0-255单字节数据波形

1、升级历史:

    V3.0  本次是较大升级,主要有以下几点:

          1) 修正界面颜色方案,不再刺眼,使得更柔和协调。(网友所提)

          2) 增加了COM口,从原来的12个增加到现在的48个,其实大部分都用不到的。(网友所提)

          3) 增加了对虚拟串口的支持。

          4) 增加了停止位的选择。

          5) 数据位受限与SPCOMM控件,只支持5、6、7、8,对4和9的支持不够好,我已屏蔽。

          6) 增加了串口波特率16550。(网友提出的数值)

          7) 休正BandRate为BaudRate。(好心网友提出的错误)

          8) 修改了必须选择串口的限制。

          9) 增加了不打开串口也可以关闭其他软件所打开的串口。

          10)打开程序已然自动选择默认串口参数:COM1 9600 8 NONE 1

          11)修正一个最大错误,屏蔽了串口数据的流控制,否则不能接收0x11和0x13的数据。

          12)增加了内部支持二进制数据通信。

    V2.0  后续开发comm_wav1、comm_wav2、comm_wav3,主要增加串口数据波形显示。

    V1.0  第一版comm_cal,主要是串口通信和计算器。

2、使用说明:

    1)文本框介绍:

      1:是输入的第一个数。

      2:是输入的第二个数。在串口模式有第二功能。

      R:是计算结果。在串口模式有第二功能。

      Send Data Area   :是串口发送数据窗口。

      Receive Data Area:是串口接收数据窗口。

      由于使用的控件不是很好,所以串口的文本框只能有一行,请大家见谅。

      文本框的承受能力是32*16(512)字节单行,共64行,也就是最多32768

      个字节的16进制数据,请使用时注意不要超出容许的范围。

    2)计算器模式:

      概述  :所有计算是十进制,可以进行小数计算,但不能有非数字和小

              数点的字符,小数点只能输入一个。软件会在计算时判断是否

              有非法字符,任何出错信息都会以弹出窗口方式提示,非常直

              观。数据最大到64位。

      +     :把1和2里面的数据按照十进制相加,结果存入R里面。

      -     :把1和2里面的数据按照十进制相减,结果存入R里面。

      *     :把1和2里面的数据按照十进制相乘,结果存入R里面。

      /     :把1和2里面的数据按照十进制相除,结果存入R里面。

      16->10:把R里面的数据按照16进制转换成十进制,但不支持小数点,可

              以支持大写或小写的ABCDEF,在执行一次16转10进制后该按钮自

              动变为“10->16”,意思是要把R里的数据转换成16进制,此时只

              支持整数数据。

      10->16:同上。该按钮使得在“16->10”“10->16”两个功能之间切换。

      X^Y   :把1里面的数据取2里面数据的幂,结果存入R里面。

      Sum   :对1进行累加计算,结果存R,进行累加计算时可以放弃鼠标,直

              接用键盘的回车即可,每次回车都进行1+R的操作,包括小数和负

              数,同时把1里面数据全部选种,方便进行下一次输入数字,所以

              使用该功能只需键盘即可。

      About :关于本软件。有第二功能,见串口操作模式。

      Exit  :退出本软件,也可以按ESC退出。

    3)串口操作模式:

      概述  :进行串口的各项操作,可以选择更多的串口,更多的波特率,也

              可以选择更多的数据位和校验方式,比所有的串口软件都齐全。

      Open Com   :打开串口,但打开前必须先设置串口参数,否则软件会提示。

                   在打开串口之后,可以直接对串口参数进行再次设置或修改,

                   无须先关闭串口再打开,使用简单方便。该按钮相应变成灰色

                   不可使用状,同时也提示用户该串口在打开中。

      Close Com  :关闭串口,但文本框所有数据会被保存。同时该按钮变灰不可

                   用,“Open Com”按钮变可用状。

      Send Data  :发送数据,把Send Data Area 里的数据按照设置格式发送出

                   去,并在R文本框里显示相应发送信息和发送设置信息。软件

                   一直处于接收状态,只要接收到数据就在R文本框里显示相应

                   接收信息和接收设置信息。

      COM-10     :发送接收数据格式设置,这是利用计算器上的“About”第二

                   功能,只要串口成功打开即变成第二功能,显示COM-10时是按

                   照ASCII方式接收和发送,使用该功能后显示变为COM-16,是

                   按照16进制接收和发送。

      COM-16     :同上。该按钮使得在“COM-10”“COM-16”两个功能之间切换。

      Send_Sum   :对发送区的数据进行校验合计算,只支持16进制数据,结果显

                   示十进制在1里“DEC=***”,十六进制在“HEX=***”,同时R

                   里会有提示是发送区的校验合“Send Data Area Sum”。同时

                   该按钮变成第二功能“Receive_Sum”。1和2里的文本信息在

                   定时到后消失,只显示校验后的数据,方便复制粘贴等操作。

      Receive_Sum:对接收区的数据进行校验合计算,只支持16进制数据,结果显

                   示十进制在1里“DEC=***”,十六进制在“HEX=***”,同时R

                   里会有提示是发送区的校验合“Receive Data Area Sum”。

                   同时该按钮变成第二功能“Send_Sum”。1和2里的文本信息在

                   定时到后消失,只显示校验后的数据,方便复制粘贴等操作。

      Com Setting:下面的COMBOX里选择串口参数,见下面介绍。

      COM        :串口COM1=COM12

      BandRate   :波特率75-1024000

      DateBit    :数据位4-9

      ParityCheck:校验方式None、Even、Odd、Mask、Space

    4)串口数据波形显示:只要打开串口就处于接受状态,对每次接收到的数据进行

      计算后在这里显示,特别适合进行AD检测后显示数据,可以方便的通过波形看

      出数据的大小变化。在波形显示的图表中,可以直接用鼠标放大或缩小。具体

      操作是在您认为需要放大的地方按住鼠标左键,往右圈选拖动是放大,往左圈

      选拖动是缩小。这样就能看到数据的细微之处了。

3、技术支持:

    本软件免费使用,免费升级,免费提供一切技术支持,有问题的用户完全可

以和本人联系以获得必要的帮助,也可以从本人这里获得更多的技术资料,但不

包括源程序。

    如果您认为本软件对你有帮助,请来信告诉我,如果您想让我在这个基础上

给您开发一个适合您使用的版本也可以来信索求,如果您对本软件有什么意见和

看法也可以来信的哦。

4、作者信息:

    本人从事电子产品开发工作时间很长,不过水平很一般,有愿意和我探讨技

术问题的,请不要介意我的知识浅薄,真心希望我能帮助大家共同进步。

作者:韩克伟

联系:hankw_china@163.com

QQ  :38988446

手机:13612181688

地址:天津市

网友(2006-03-19):
能不能把几个显示波形的程序合在一起,然后通过一个选项来选择呢?

网友:
不错。只是窗口大小不能缩放

楼主:
窗口缩放容易导致混乱,所以就限制了。不好意思。

楼主:
||||||||||||||||||||||||||||||||||||

此软件更新到4.1版,在另一个帖子有介绍和下载,请不要在这里再回复了。谢谢关注!

贴子主题:[原创]自制的串口通信小软件ComCalWaveV4.0,按照网友要求再一次重大升级。 欢迎试用!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567235&bbs_page_no=1&bbs_id=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