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下要做一个测试电位器阻值并将阻值传到电脑这样的单片机要哪些零件

楼主(2005-12-16):
请求下要做一个测试电位器阻值并将阻值传到电脑这样的单片机要哪些零件。

不知道我的问题是不是太傻,呵呵,第一次在阿莫的网站问问题。

网友:
最简单的方便是用并口AD或spi接口的AD,不需要单片机,电脑直接操作并口读取结果.

网友:
可以的,用ADC转换

图中U1、R1是固定的,Rp是要测的电阻,U2是R1上的电压,用ADC采集U2,

I=U2/R1,Rp=(U1-U2)/I

网友:
看要求的精度,选A/D器件

楼主:
谢谢各位

我还没有接触AD芯片。

xiaoku 小苦 能否告诉我并口的AD有哪些。我在google没有找到这d资料。有没有网站,谢谢

archeng504 阿成

我想在Protues里模似一下,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