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软驱拆出个步进电机哈,但不知道管脚啊

楼主(2005-12-17):
把软驱拆出个步进电机,是4线的,那4 根线在线路板上标着1,2,3,4

与A A- B B-怎么对应呢?

是1=A ,2=A-,3=B,4=B-吗?

我还是个新手哈

怎么控制?

给个驱动图哈

最好再给个m16的代码    赫赫

网友:
什么型号?有图片没有?

网友:
我這也拆了一個,順序是/A  A  B  /B,方向你試試看。

网友:
给个5V电压信号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

就两个线圈。

楼主:
RE:mirrorok

电机上写着:

THAILAND  14769480-00

PL156-020-TH01 T04X12D

楼主:
谁有做成功过的?

传上来看看

包括驱动电路,很代码

网友:
还有6线的步进电机谁知道,依次是红,蓝,黑,黑,褐,黄。

红蓝间20欧姆,褐黄20欧姆,黑到红蓝褐黄都是10欧姆,两黑线连通。

谁知道怎么连?

楼主:
我分别软驱电机给两相加了个脉冲(a-b-a)

电机左右转了几下后就不动了,就像针摆那样,摆几下就不动了

怎么回事?

换了电流方向也是这样的

谁能知道?

img src=./emotion/em016.gif>

楼主:
知道脚了

怎么控制?

谁能给些m16的代码

楼主:
可以动了

谢谢大家关心

楼主:
虽然是动了

当转起来没力气

用手指轻轻一掐就没力气了

而且,加大电压就 不转了,在做窜跳啊(左右摆动),怎么回事呢?

程序是用

这里论坛里的哈:

#include <avr/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np;

const uchar motortb[]={0x11,0x99,0x88,0xcc,0x44,0x66,0x22,0x33};//步进电机运行数据表  8步

void delay(uchar t)// 每步延时的子程序

{

uchar i;

uint j;

for (i=0;i<t;i++)

for (j=0;j<900;j++);

}

void a_step(uchar d,uchar t) //步进电机走一步d=0 正转d=1 反转, t 越大走得越慢

{

if (d&0x01)   //d=1 反转

{

if (np==0)

np=7;

else np--;

}

else      //   d=0 正转

{

if (np==7)

np=0;

else np++;

}

PORTA=motortb[np];//查步进电机运行数据表

delay(t);

}

void a_turn(uchar d,uchar t)// 步进电机走一圈

{

uchar i;

for (i=0;i<96;i++)

a_step(d,t);

}

void main(void)

{

PORTB=0xFF;//上拉

PORTC=0xFF;

PORTD=0xFF;

DDRA=0xff;

PORTA=0x44;

np=4;

while (1)

a_turn(0,1000);//转速可以在5-25左右的范围内调节,t太小则嗡嗡作响,转不起来???(我的t=1000时才转)

}

网友(2006-02-09):
在做窜跳啊(左右摆动):

可能是你的相序驱动不对。

用手指轻轻一掐就没力气:

你试着将驱动频率降低,步进电机就忌讳在高频率下工做,扭距很小

网友:
用什麼芯片駒勳?

网友:
你这样通电试一下:A->A-,B->B-,A- ->A,B- ->B, A->A-,B->B-,A- ->A,B- ->B, ......

“->”指电流方向。

楼主:
回avrboy =單騙皇帝=

我用L298驱动也是这样的

还烧了保护二极管呢

网友:
估計是接線出問題.

网友(2006-09-06):
呵呵,我试了软驱的大的那个步进电机,成功了,跟大家共享。是3相4线的,用万用表量电阻就可以测出哪根是公共线,接地,其他3根线加110001、011100、000111就OK了,程序很简单,就不帖出来了

网友:
软驱的大的那个步进电机???多大的那个啊?我拆了一个手指肚那么大的

网友:
应该就是驱动磁盘的,算是够大了

网友:
这个软区上的 电机 是不是叫 2相 4线制的啊!?? 怎么接驱动电路啊??用ULN2003怎么驱动啊????

网友:
这电机我试过有两种,一种是,5V的,一种是,12V的,

上12V电压,轴顶住了,力量还是很大的

网友:
请问 楼主是直接驱动的电机吗??? 我自己没敢试,怕烧,我测了下线圈绕组20多欧,应该能烧MCU吧!!!这个小双记性步进电机要是用L298啥的又太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