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6如何驱动直流电机啊?

楼主(2005-12-17):
我现在是直接把直流电机的两极接了MCU的两个I/O口上,一个高电平,一个置低电平,但是电机

没有反应。

是不是I/O口的输出电流太小了,驱动不了啊?

我应该用什么驱动芯片呢? 谢了.
-----此内容被leeavr于2005-12-17,14:35:14编辑过

网友:
用三极管驱动就可以了。

看看步进电机的资料,如果电流不大,可以用IO直接驱动的。

楼主:
对不起,是直流电机,玩具车上的那种,我做了个试验,用一节1.5伏的5号电池都能很好的

驱动电机啊。

网友:
驱动电流不够,加三机关

网友:
不错

用2个8050和2个8550做桥

可以控制正反转了

网友(2006-10-15):
我想用M8控制直流电动机,并且可以用PWM调速的,哪位有驱动电路呀,传上来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