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用于GCC(AtmanAVR)的1602液晶驱动,C++的.

楼主(2005-12-18):
个人觉得用C++的话代码组织的比较容易,不过内存消耗好像比C要大些.

这是主函数:

#include "1602LCDTEST.h"

#include "1602.h"

Lcd1602 Lcd;

int main(void)

{

        Lcd.Puts("www.ouravr.com");

        asm("sleep");

}

够简洁吧,

这是头文件:

#include <avr\io.h>

#ifndef _1602_H_1341661

#define _1602_H_1341661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typedef struct

{

        uint8 rw : 1;

        uint8 rs : 1;

        uint8 en : 1;

} lcd_port;

#define lcd_data PORTA

#define lcd_data_ddr DDRA

#define lcd_port_ddr DDRD

#define lcd_rs ((lcd_port*)&PORTD)->rs

#define lcd_rw ((lcd_port*)&PORTD)->rw

#define lcd_en ((lcd_port*)&PORTD)->en

class LcdBase

{

protected:

        void WriteCmd(uint8 cmd);

        void WriteData(uint8 data);

};

class Lcd1602 : LcdBase

{

public:

        Lcd1602(void);

        void Clear(void);

        void PutChar(uint8 data);

        void Puts(const char* data);

        void GotoXY(uint8 x, uint8 y);

};

#endif

这是代码的实现:

#include "1602.h"

#include <delay.h>

#define nop asm("nop")

void LcdBase::WriteCmd(uint8 cmd)

{

        lcd_data = cmd;

        nop;

        lcd_rs = 0;

        nop;

        lcd_rw = 0;

        nop;

        lcd_en = 0;

        delay(1, 8000);

        lcd_en = 1;

}

void LcdBase::WriteData(uint8 data)

{

        lcd_data = data;

        nop;

        lcd_rs = 1;

        nop;

        lcd_rw = 0;

        nop;

        lcd_en = 0;

        delay(1, 8000);

        lcd_en = 1;

}

Lcd1602::Lcd1602(void)

{

        uint8 i = 0;

        lcd_data_ddr = 0xFF;

        lcd_port_ddr = 0xFF;

        for (i = 0; i < 3; i++)

        {

                WriteCmd(0x38);

                delay(5, 8000);

        }

        Clear();

        WriteCmd(0x0C);

}

void Lcd1602::PutChar(uint8 data)

{

        WriteData(data - '!' + 0x21);

}

void Lcd1602::Clear(void)

{

        WriteCmd(0x01);

        delay(5, 8000);

}

void Lcd1602::Puts(const char* data)

{

        uint8 i = 0;

        while (data != '\0')

                WriteData(data[i++]);

}

void Lcd1602::GotoXY(uint8 x, uint8 y)

{

        y &= 0x1;

        x &= 0xF;

        if (y) x |= 0x40;

        x |= 0x80;

        WriteCmd(x);

}

楼主:
只修改头文件就可以让1602液晶在不同的管脚上跑了,并且这样的定义可以实现类似PORTA.PIN1=0这样的语法,使用起来好方便哦.

用类的继承分离了比较底层的硬件操作,代码维护起来比较方便,但就是开销太大了.
-----此内容被linhaimi于2005-12-18,00:58:22编辑过

网友:
不错,何不在AVR Studio上直接玩C++???

楼主:
AtmanAVR其实满不错的,好歹还有一定的智能感知功能,有一个代码向导,但就是使用期只有一个月,一个月后重装都没有.其实在AtmanAVR过期后把下面的文件解压到Atman的安装目录的bin下面,运行那个脚本,在重装AtmanAVR就可以了.反正AtmanAVR5.1我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
对AtmanAVR实在没兴趣...建议早点回头...

网友(2006-02-13):
各位同道,新手上路。我对*.h文件,比如#include<iom16v.h>,我在winavr只找到“iom16.h“。如果make all时,会出现错误: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请教如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