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控制直流电机的转速?

楼主(2005-12-19):
我现在用M16+L293能够驱动直流电机了,但是如何控制转速呢?

还有L293输出的是12V电压,直流电机3V就能驱动,用12V驱动电压是否会容易损坏电机啊?

网友:
要看你的直流电机是多少伏的了。调速好象PWM用的较多

楼主:
我也不知道,就是玩具电动车上的那种,上面原来用的电池好像是9V的。

现在用12V转起来很快啊,我有点担心。。。

网友(2006-10-15):
我想用M8控制直流电机,哪位有驱动电路呀,传上来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