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一个M16L中同时编写一个电压表、电流表和一个频率表有没有问题啊!不知道资源够

楼主(2005-12-19):
请问在一个M16L中同时编写一个电压表、电流表和一个频率表有没有问题啊!不知道资源够不够!

网友:
没问题啊

我用m8实现4路电流交流采样,电压采样

楼主:
问题是还有个频率表啊1

网友:
你如果真的想搞电力测量集成显示仪表,那么我劝你最好自己分析一下看看M16够不够,这样问别人,很难给出个准确的答案,最后方案确定是很需要时间的,芯片选错了,整个方案都要推倒重来,自己想,还是比较靠得住一点。

网友:
楼上的朋友说的没错

网友:
首先你要确认你要测的电压,电流,频率的范围和精度要求,这两个要

求不同会使测量的资源差别很大,我才接触AVR不久,但根据我的经验,

如果M16用16M晶振,测频率使用跳变中断,1 - 50k, 1%精度应该没有问题。

-----此内容被yizheng于2005-12-20,15:12:40编辑过

楼主:
3X!偷懒习惯了!哈哈!

网友(2008-12-31):
支持我正想做个玩玩!!!

网友(2009-04-22):
能不能给我也发点这方面的资料啊,谢谢qwrwrwet@163.com,我在做一个简易的数字万用表

网友:
笋又给挖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