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贴)开发自己的PLC
关闭

楼主(2005-12-20):
我刚知道OURAVR不久,我几年前就想自己搞PLC,并且编了一个PLC仿真软件,

比较简单,也只支持用户指令输入方式,但完成了基本的PLC逻辑功能,

只要不断加新的模块,就可以完善它,我把这个PLC仿真软件上传,和大家一起

讨论,我希望和大家一起努力,做我们自己的PLC。

楼主:
由于编的不是好,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找我。

网友:
支持的指令是哪些?

网友:
这个东东怎么用哦?

楼主:
因为好久没有找到搞这个的爱好者,我自己也觉得没什么意思,所以很久没有去想了,

这几天在OURAVR看了一下,还是有人在做,于是我又有了热情,希望有兴趣的朋友多

指教。

由于没有用法说明,我这里简单说一下,

支持的指令:LD,LDI,AND,ANI,OR,ORI,ANB,ORB,RS,OCT,OUT,TIM,CNT,END

用法:LD,LDI,AND,ANI,OR,ORI,ANB,ORB,支持所有种类继电器

      RS,OCT,OUT支持 M,Y 继电器,

      TIM支持 T 继电器,

      CNT支持 C 继电器,

      RS,CNT指令需要输入两个点,

      RS指令第一个输入点为设置1,第二个输入点为设置0

      CNT指令第一个输入点计数,第二个输入点为清0

      定时器的时间单位为0.1秒,数值(1-255)

      计数器的技数范围(1-255)

      定时器与计数器得电为绿色,时间到或计数到为蓝色

      如果想保持X的状态,按空格键,按一下,X的状态翻转一下

按下X0后,Y0 输出,2秒后 Y0 自动关闭 的例子:

    LD  X0

    OR  Y0

    ANI T0

    OUT Y0

    TIM T0 K20

    END

RS例子:

    LD  X0      ;第一个输入点

    LD  X1      ;第二个输入点

    RS  M0

    END

CNT例子:

    LD  X0      ;第一个输入点

    AND X1

    LD  X2      ;第二个输入点

    CNT C0 K5

    END

OCT例子:

    LD  X0      ;每按一下X0,Y0就的状态翻转一下

    OCT Y0

    END

首先在EDIT窗口输入你的用户指令程序,然后按RUN按钮,如果没有

检查到你的程序有错误,就会出现一个继电器窗口,你可以在上面操作

X 输入按钮,看你的程序是否正常。

-----此内容被yizheng于2005-12-20,14:44:07编辑过

-----此内容被yizheng于2005-12-20,14:46:52编辑过

楼主:
我以前也把PLC的内核程序做到51单片机上,不过没有做硬件,只是在KEIL-C做了一下软件仿真测试,由于是用C写的,转到AVR上也会比较容易,不过我没有一个硬件平台,如果那个朋友能提供一下硬件平台那就好了。

网友:
支持梯形图么?

网友:
做PLC是一个大工程!!!

国产的卖得很便宜!但还是卖不动。(不是质量问题)

个人觉得还是推广问题,还一个用户群问题。还一个中国的教育“因为中国的大学,教材上就是用日系的PLC”

只有PLC高手才敢(会)用国产的PLC!

因为用到PLC的地方都是量不大地方!

所以可靠性,是第一。

工程人员对它了解(便用方法),是第二。

价格是在后面。

不过对于我们从事工控产品开发的人员来说:PLC的软硬件架构是值得我们学习与研究!

最后个人总结:国产PLC不是做不好,做不出。而是卖不出!要等到下一代人了(中国的教科书改了,或者大家都是PLC高手了)

楼主:
这个问题我以前曾和朋友谈过,我看到一些学生学的PLC并不怎么样,因为没有

实际的使用,我们可以把PLC仿真软件发给学校,学生可以把自己的程序在PLC仿真软件

上调试学习,相当于一部虚拟的PLC,对于他们的学习也很有帮助,而PLC仿真软件的功能就和我们设计的PLC的功能用法一致,这样我们就培养了未来的潜在市场,不过这样做需要

较长时间才能受益,可惜我没钱,要不然我就这样做,否则我们永远只能用别人的。

网友:
PLC的编程比MCU编程要简单,本来它就包含了让‘电工’都会编程的目的而设计的。入门是很容易的。

关键还是9楼说的,用到小PLC的地方,必定是可靠性最重要,这方面国产的缺乏比武的机会,因为不是斗价格的场合。

大PLC国人目前还没有机会做吧?

我以前用过A- B 的Logix5550系列,支持复杂联网,其中一个项目梯形图写到7k rung,使用到C语言中的数组和结构的概念。

网友:
强烈支持楼主。我目前也正在研究,如果可以请与我邮件联系!bdsjs@21cn.com

网友:
看到大家很高兴

支持一下!

正在下载.

网友:
要是梯形图环境就好了!

网友:
我开发过PLC,仅支持梯形图语言!

是用ATM162单片机开发的,我先传上来给大家交流...

QQ:71904124

E-mail:tl_yuan@163.com

网友:
我觉得并不能说PLC比MCU简单这样笼统的话,MCU有8,16,32位的,编制的软件复杂程度也不一样,PLC也有几点到上万点的,整个系统中也可能多系统并存,搞51的可能搞AVR一周就能上手,但经常搞小PLC(百点以下)的搞上千点的PLC系统一月可能对方案还不能最终敲定

网友:
谢谢楼主。有时间学习下。

网友:
太兴奋了,找到“同志”了。我早就想搞自己的PLC了,整天都用那小日本的PLC不爽啊!不过我现在还比较菜,希望搂主多指点或有没有合作的可能性。相信自己!!

                我的E-MAIL:biaozhi007@tom.com

网友:
支持大家作avr的plc。这个东西很容易学,如果作好了,可以用很少的价格让很多人都学会编程,,,呵呵

网友:
谁能讲讲PLC内部MCU工作的原理,跑操作系统吗?

网友:
支持,先研究一下。

楼主:
有人愿意和我一起开发设计PLC吗?我准备做支持梯型图的仿真程序,包含下载到实际的PLC的接口协议程序,我需要几位底层PLC的单片机的编程人员,虽然我自己是搞单片机的,但要完成上层的仿真程序,工作量很大,所以希望有喜欢PLC开发的朋友们的帮助,为了让仿真结果和实际PLC的结果一致,当然我会提供PLC的控制流程方案和通讯协议方案,并且我希望大家做的时候公开自己的思维和方法,和他人一起分析讨论,大家共同进步;希望朋友们支持,去做我们自己的PLC!  email: yzzzy_2000@163.com

网友:
我愿意.我现在在搞PLC的.

我的QQ71904124

TL_YUAN@163.com

网友:
可以共同探讨:

hebeijiang@sina.com

网友(2006-03-16):
国产的PLC现时很少人用,我在一个美国的PLC里工作,感到它的贵.............但客户没有办法不用,因连日系都不能做到它的功能,更不用说国产的,

但个人认为如果小的PLC还是有市场的,因有些设备不用这么复杂的,只要大家努力去做,我也有兴趣,可以大家交流一下:chh808@163.com

网友:
好啊 浇点水  改天再来

网友:
浇点水

我也写了一个把象PLC指令解释成单片机汇遍的程序,支持指令输入方式,已经调好,正在完成

梯形图解释程序,目的是简化单片机编程,写完了传上来

网友(2006-08-01):
可惜不支持梯形图............

网友:
梯形图是完全可以被解释为STL语言的。

网友(2007-04-04):
这是我几年前开发的PLC控制板.全光隔12入,8出.

MAX7219驱动4位数码管显示(本图未用),24C04数据存储,

WDG-采用813L,通过串口可用上位机监控运行数据.

这是在印刷机项目中的应用,接12864屏(全中文菜单,因屏上有MAX202故板上未插)

网友(2007-06-02):
站地方,有兴趣

网友:
呵呵,国产的PLC是高手不敢用,刚入行的才敢用,涉及安全的是越有经验的越谨慎

网友:
对某些意见不敢苟同,国产的PLC因该是因为质量不行所以才不被采用,另外功能不强,跟不上实际需要所以被国外PLC占领了市场,总在追赶和模仿国外的.且国内的这方面的自主研发能力不强.

AB的Logix5000系列PLC是用两个ARM7芯片做的,一个负责执行程序代码,另一个负责通信中的数据同步,这是我在AB的产品宣讲会上了解到,而我们现在拿51和AVR就想做PLC,显然已经跟不上时代的需要了.

不过我并不排斥用AVR制作PLC,觉得用梯形图给AVR编程是一个很舒服的事情,开发这样一个东西是对我们自己的挑战,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了解现在PLC制造的一些基本情况,明白我们这样做的只是业余。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讨论过很多遍。

我个人也对开发PLC产品很感兴趣。

不过选片方面用8位机作PLC就目前来看,有些力不从心,8位机不是很合适.

(8位机有8位机的市场优势,何必要做16位-或32位机的工作。8048作PC键盘要有20年了吧,没见那个8位机要替换它)

抛开8位机不谈,从位逻辑处理方面AVR代码指令不如PIC灵活。(PLC处理以电平为逻辑主)。所以即使用8位机作PLC我也选PIC芯片。

AVR-PIC各自有各自的优势,做什么项目用什么芯片。不能什么项目都用1种芯片作。

就像INTEL与NVIDIA 视频处理方面NVIDIA 显然比INTEL好。

网友:
支持38,39楼意见,现在的PLC应用要求很高,一般都会用到步进和伺服电机,需要高速发送脉冲,需要连接人机界面设置参数,用8位机确实是免为其难了,

但大家多多研究还是很有必要的,我自己也在作这些事情,不过AVR的位处理功能确实不强

网友(2007-07-04):
不同意41楼的说法,我目前手头上有十几个客户,都是小厂,多是做印刷行业的小机器的,他们原来多是使用PLC做控制系统的,但就是因为目前的多数PLC功能太多,价格太高,造成机器成本偏高,我目前都是用电路板控制的,但我想如果能够有一些低价位的PLC,对于这些厂可能会做出另一种选择

网友(2007-09-26):
现在的ARM7芯片并不贵,比如NXP的LPC21XX,也只有30来块钱,可以当几个8051用。本人正在计划用此处理器制作一个简单的PLC,现在正在收集资料,有志同道合兄弟可以加我qq:21283551,

网友:
oet-oet:

我已经在做了,而且已经作了一年了。呵呵

网友:
trinove:
老兄能否给点资料?
oet-oet@163.com

网友(2007-11-13):
支持39楼观点,我所了200系列竟然也要用到高主频的DSP,可想而知,这是AVR无法比拟的。我也在做一款自己的PLC,3 IC设计,主控制器是ARM 7,负责程序总处理,模拟输出和采集由AVR负责,数字量部分则是由CPLD负责。已经将原理图和核心程序完成。ARM是采用操作系统运行的。起初预言部分已经通过,执行速度和其它方面都已经验证。支持不少于1W歩程序(当然,程序越多,实时性将越差,除非使用更高主频的CPU)。主控制器带16点晶体管输出。16点数字量采集。一通道模拟量输出(+-10V +-20MA )两通道模拟量采集(+-10v +-20MA PT100热电阻)2通道高速PWM输出(使用硬件定时器  非软件,虽然现在我的操作系统软定时器也可以完全实现1ms延时)。正在进行板子的LAYOUT。有兴趣的可以联系我。
21157945@163.com

网友:
单片机越多可靠性越差。

网友:
回48楼,没这种说法,关键看你的水平,PCB LAYOUT水平和电路抗干扰设计水平 。 电脑里面的控制器更多,很多104构架不是照样在工控行业运行的很好?

网友:
看来大家已经基本否定8位单片机来做PLC了,欢迎大家对我们的用8位AVR开发的MicroPLC做一个评价。谢谢!
www.microplc.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