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agma used+”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5-12-20):
请问“#pragma used+”是什么意思?我查CodeVision的PDF都找不到。

楼主:
有没有人能告诉我啊?

楼主:
没人理我?!

楼主:
是不是我问的问题太RZ啦?

网友(2006-04-14):
有人知道吗?

网友:
没用过这个编译环境,估计是在C里面嵌入汇编的时候要使用的吧 .比如KEIL的#pragma asm

汇编语言程序代码 #pragma endasm

网友:
“请问“#pragma used+”是什么意思?我查CodeVision的PDF都找不到。 ”

我反而觉得你没有认真看PDF文档。

表示那个程序用的话就编译链接,否则就不链接进去。

网友:
那“#pragma used+”是怎么回事?

CVAVR的中文资料中有这样一段:

// 关闭编译时的warning

#pragma used+

// 库函数原型

int sum(int a, int b);

int mul(int a, int b);

#pragma used-

我想应当是关闭编译警告用的.

网友:
刘汧老大是不是得给我们介绍一下CVAVR的编译控制符呀!

网友(2006-10-11):
The #pragma directive will prevent the compiler from generating a warning that the function was declared, but not used in the program.

加入 #pragma used+目的是防止编译器出现一个警告提示,说已经申明/定义了一个函数,但没有在本程序中使用。警告信息如下:unreferenced funcetin 'function_name'。其实你可以写个函数,但不要使用它,编译是就会出现上述警告信息。

网友:
+表示起用此项功能,-表示关闭此项功能

网友(2008-05-16):
是不是不要这两句(#pragma used+和#pragma used-)也不会影响程序的完整性,而只是在编译时有警告呢?

网友:
CVAVR本身提供了一些函数,如putchar().该函数是采用轮询方式,从USART发送一个字符.

如果你想编写自己的,例如,采用中断方式从USART发送一个字符,但函数名仍然为putchar(),顶掉原系统的putchar()函数是,使用#pragma used+ .使用CVAVR自动生成USART函数时,就会出现这样的使用:

#ifndef _DEBUG_TERMINAL_IO_
//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 Transmitter buffer
#define _ALTERNATE_PUTCHAR_
#pragma used+
void putchar(char c)
{
    while (tx_counter == TX_BUFFER_SIZE);
    #asm("cli")
    if (tx_counter || ((UCSRA & DATA_REGISTER_EMPTY)==0))
    {
       tx_buffer[tx_wr_index]=c;
       if (++tx_wr_index == TX_BUFFER_SIZE) tx_wr_index=0;
       ++tx_counter;
     }
    else
       UDR=c;
    #asm("sei")
}
#pragma used-
#endif

此处的#pragma used+表示,使用#pragma used+/#pragma used-之间的代码,生成putchar()函数,代替原系统的putchar()函数.

如果你仍旧希望使用原系统的putchar()函数(调试阶段),那么就在最前面加上一句:
#defien _DEBUG_TERMINAL_IO_

网友(2009-08-31):
做个标记~明白了~

网友(2009-10-11):
马老师在m16的书里UART部分提到过

网友(2009-12-09):
明了  顶一个

网友(2012-05-13):
有点明白

网友(2013-01-14):
其实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深究,很多人都不会
学习了!

网友:
10L:
The #pragma directive will prevent the compiler from generating a warning that the function was declared, but not used in the program.

加入 #pragma used+目的是防止编译器出现一个警告提示,说已经申明/定义了一个函数,但没有在本程序中使用。警告信息如下:unreferenced funcetin 'function_name'。其实你可以写个函数,但不要使用它,编译是就会出现上述警告信息。

13L:
CVAVR本身提供了一些函数,如putchar().该函数是采用轮询方式,从USART发送一个字符.

如果你想编写自己的,例如,采用中断方式从USART发送一个字符,但函数名仍然为putchar(),顶掉原系统的putchar()函数是,使用#pragma used+ .使用CVAVR自动生成USART函数时,就会出现这样的使用:

#ifndef _DEBUG_TERMINAL_IO_
//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 Transmitter buffer
#define _ALTERNATE_PUTCHAR_
#pragma used+
void putchar(char c)
{
    while (tx_counter == TX_BUFFER_SIZE);
    #asm("cli")
    if (tx_counter || ((UCSRA & DATA_REGISTER_EMPTY)==0))
    {
       tx_buffer[tx_wr_index]=c;
       if (++tx_wr_index == TX_BUFFER_SIZE) tx_wr_index=0;
       ++tx_counter;
     }
    else
       UDR=c;
    #asm("sei")
}
#pragma used-
#endif

此处的#pragma used+表示,使用#pragma used+/#pragma used-之间的代码,生成putchar()函数,代替原系统的putchar()函数.

如果你仍旧希望使用原系统的putchar()函数(调试阶段),那么就在最前面加上一句:
#defien _DEBUG_TERMINAL_IO_

学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