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测试虚拟并口转串口下载程序

楼主(2005-12-21):
我运行程序的环境是windows xp sp2

athlon64 3000+ 1G RAM

运行程序需要管理员权限

似乎在2000下不能正常工作

目前只测试过mega48基本的flash读写

别的功能都还没测试过

希望大家帮忙测试一下其他的型号,试试不同大小的hex文件

楼主:
安装使用参考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558965&bbs_page_no=1&bbs_id=1000

网友:
我想问一下,你的是在哪一个版本的avrstudio下用的。我在4.12用不了。

楼主:
xiaoku 小苦

4.12 build 452

用不了不应该是版本的问题

4.12应该都没问题的

其他原因吧?

网友:
刚再试过,已经可以了。测试的芯片是m8读写没问题。

网友:
开始时,我是直接选 tools -> avr prog... 提示找不到硬件。

楼主:
xiaoku 小苦:

谢谢你的测试

速度如何?

因为我没用过stk500不知道和那个比速度能差多少

你有没有大点的文件帮我试试好么?

楼主:
xiaoku 小苦:

最好是能先选上虚拟的串口连接一下

这样比较把握

之后直接使用就没问题了

还有就是要先退出avrstudio再关下载器

否则虚拟的串口被占用没法删除会影响下次的使用

网友:
进入后点击“Fuses”和“LockBits”会出现下面窗口

下载不了
-----此内容被archeng504于2005-12-21,23:50:52编辑过

网友:
哪是因为你还没有选择芯片。我也没用过stk500。应该是慢很多,因为我用usbasp下载时速度很快。因为它是使用硬SPI接口。不过你可以修改一下对并口的操作速度加快。应该可以比stk500快。因为在arm jtag上的仿真线,也只是用244,最高速度可速20kbytes/s。
-----此内容被xiaoku于2005-12-21,23:56:49编辑过

楼主:
archeng504 阿成:

我也不大清楚你的问题出在哪啊

说实在的我对stk500一点也不熟,只看过通讯协议,没用过实物

是还是在我另外一个帖子里介绍的步骤再试试看吧

:)

楼主:
xiaoku 小苦:

我现在默认的spi的频率是2MHz

但实际上是根本打不到的

这和windows多任务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我曾经测算过在我机器上的实际频率,大约是60kbps(不是字节)左右的样子

按现在实现的方法好象没有大的加速的余地了

在下一个版本里如果有可能写在kernel里的话也许还能加快

------------------------------

因为在arm jtag上的仿真线,也只是用244,最高速度可速20kbytes/s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软件?是不是开源工程?

我想参考参考

这个软件并口部分就参考了ponyprog的源代码
-----此内容被sharpen于2005-12-22,00:07:37编辑过

楼主:
archeng504 阿成:

呵呵

可以告诉我你目标板的avr是什么型号么?

主频多少?

还有有没有用过其他的下载方式,有没有对比

这是我想知道的

网友:
不是开源的。是一个arm调试代理软件。

网友:
mege16 时钟8M

感觉下载速度比MuCodeISP快一点点吧,由于程序较小,两者差异不大,有空再试一下大的程序

楼主:
archeng504 阿成:

现在看来M8 M16 M48常用的几个都可以了

网友:
http://twentyone.bokee.com/

http://twentyone.blogchina.com/inc/jtagsrc.rar

试试参考这个。它是使用GiveIO的。

网友:
windows下并口的速度要很快可能性不大,不信你可以试试在98下直接用汇编编写。

网友:
刚查了一下,giveio就是kernel驱动来的。arm的jtag仿真,使用sdt-jtag线,下载速度在20kbytes/s,使用的是giveio驱动。
-----此内容被xiaoku于2005-12-22,11:38:23编辑过

楼主:
xiaoku 小苦:

谢谢你提供的资料

今天上来看到了不少的新玩意

看来这个小软件还起到了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也没白瞎我这半个来月的辛苦

楼主:
zhifeng :

我同意你的说法

从我多并口io的测试上来看极限应该就是10-60k的样子

过百是没什么希望了

不过换个角度来看

这个下载速度对入门来说已经足够了

花几块钱焊个下载线,配合这个软件就可以体验stk500的感觉

关键是所有的开发都能集中在avrstudio中完成

可以降低入门的门槛啊~~~

网友(2006-03-17):
计算机并口速率受总线速率控制,33MHz总线频率,并口操作(直接使用in,out指令)最快也就是700k次每秒,具体怎么算的忘了,大致是这个数。

楼主:
我自己写的并口驱动在dsp和计算机通讯的时候峰值速度超过了1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