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充电器制作的紧急求助

楼主(2005-12-23):
紧急求助:

  想用DS2770充电控制芯片和DS2720电池保护芯片做一个充电器,我想问一下,如果里离子电池的满充电压是4.2V,从电源适配器下下来多大的电压来给电池充电?充电电流怎么控制!!

  非常感谢大家

楼主:
我的意思是充电电流应该为多少??怎么弄?谢谢大家

网友:
好的充器使用小的恒定电流,因此要使用AD检测电池的电压以及检测充电电流,并能根据电池电压控制充电电流。一般充电电流在几十毫安左右。最好看一下你的电池特性和最佳充电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