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熔丝恢复器(采用+12V高压恢复)第二版资料公布!

楼主(2005-12-23):
1年以前,本人曾经公布了高压熔丝恢复器的硬件设计以及相关原理,得到了大家的关注,可惜由于制双面板比较困难,一直耽搁至今。这段时间总结了一下经验教训,设计了简单可靠的AVR熔丝恢复器第二版,尽量采用单面板设计,降低大家仿制的成本和难度,使大家不再为AVR芯片熔丝位配置错误而烦恼,这回熔丝位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吧。

原版资料地址: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502&bbs_page_no=1&sub_kind_id=1310&bbs_id=1000

第二版的优点:

1、线路简单,容易制作,采用单面板设计;

2、使用简单,一键恢复,不需电脑参与;

3、通过更新主控芯片算法,可以适用于现在的以及将来的各种AVR芯片;

4、预留TTL RS232接口,配合阿莫的【TTL232<->USB(FT232BM)直插小板】,可以升级为USB口高压编程器实验板,进行各种高压编程和熔丝配置等实验。

原理图如下,其余资料稍后公布:

-----此内容被gxlujd于2005-12-23,11:57:47编辑过

网友:
我正在做高压编程器,M16主控芯片  电路板已经调试好了,所有的驱动也已经写好了,

包括

读写FALSH

读写EEPROM

读写容丝位

读写锁定位

读标识字节

....

现在正在研究STK500的协议。

楼主:
更新的原理图:

印板图:

元件分布图:

3D模拟印板图:

-----此内容被gxlujd于2005-12-24,23:00:11编辑过

网友:
发个PDF的PCB上来吧!

网友:
有源程序吗?

楼主:
程序还没写呢,还在制板阶段,待实验成功,会公开protel格式文件以及程序。

网友:
這個東西夠很實用的, 希望彩虹繼續努力.

网友:
我最近在STK500的协议,对照着USBiSP的程序和我翻译的STK的协议,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5606&bbs_page_no=1&sub_kind_id=2065&bbs_id=1000

看看还是很好理解的.

特别推荐看协议中关于登陆STK500的那段的描述,在注册表中修改健值,可以分析STK500和PC机传输数据.这样更直接的可以看懂STK500的协议.

楼主:
谢谢,马上研究一下。

网友:
我乘工作空闲,已经把STK500_2版本的程序已经通过调试了,除了读写flash和读写eeprom的通讯还没写好,其他的都写好了,我硬件用的是高压并行编程,M16控制。软件用的是ISP的协议。串口用的是查询方式,下次该用接受结束中断方式,用中断方式效率高。

并行编程的协议我还没有看过,不过应该差不多的

现在已经可以通过STK500写任何的熔丝位了,只是ISPEN不能编程。

STK500的硬件功能还包括很多的,其中有可调的电压,有可调的频率输出。。。。

见命令  CMD_SET_PARA...

目前的firmware 版本号是  2.00

网友:
程序写完通知我一下哈!!谢谢!!我也想做一个呀!

网友(2006-05-23):
“程序还没写呢,还在制板阶段,待实验成功,会公开protel格式文件以及程序。 ”

过去半年了,不知gxlujd 彩虹的进度如何了,期盼资料。

楼主:
http://www.ouravr.com/shop/product_list.jsp?id=3280&sup_id=1820

已经有小松制作的成品卖了。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会提供DIY资料的呢。

网友:
上次用双龙那个软件乱搞了一下熔丝位,结果那个片用不了下载线了要用仿真器才改回,好险!这个要研究研究!

网友(2009-04-10):
不了了之  17楼网站也没有

网友(2009-09-27):
做个记号,有用。。

网友:
请问楼主进展如何?我也好想做一个,到时做多一点PCB,大家分摊费用就好了。我要一套

网友(2009-11-02):
又见彩虹!

网友(2010-08-31):
回复 网友A:

大哥,您好,我是AVR新手,最近在用mega48做个课题报告,不知道怎么回事,在两天之内已经换了4块芯片了,焊接上去开始很好用,但是用几次后就都是无法进入编程模式,不知道是不是您们说的被锁死了。现在都有点不敢去玩那玩意了,呵呵。我想知道怎么判断是被锁死了还是被烧坏了。另外您能给一份您的高压熔丝恢复器的硬件设计protel格式文件以及程序我吗?价格合适的话卖份我也可以,由于现在还在读书希望您出的价格不要太高。谢谢,呵呵。我的邮箱happylijie524@126.com

网友(2013-05-04):
标题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