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isp不行?还是电脑坏了?

楼主(2005-12-24):
我的m16在这个台机写不进去说是:

“进入编程模式失败!

请检查fuse设置,电源,时钟和isp电缆连接”

当我不是 进行熔丝配置而锁住的

换了台电脑就 能把程序写进m16了啊,

这是为什么?

是我的电脑的打印口给损坏了吗?

网友:
你说呢,应该是你电脑问题了

楼主:
谢谢 amok

我试试先

再告诉你结果

楼主:
armok

bios那里是控制并行口的选项?

楼主:
armok

用你的:“请到bios里,将并行口设置成ECP方式。”

还是不行啊

楼主:
我是在coms的bios设置的 啊

一开机按del进去的

就是不行

换一台机,不方便

楼主:
armok

要换。。。。。。

要很多银子的哈

我换了一台机了

只是不方便

网友(2006-02-18):
我今天也做了一条,遇到的问题跟楼主一样,按照阿莫的方法设成ECP模式就行了,非常感谢。刚学AVR,用编程器写程序老要撬芯片太烦人。

网友(2006-05-14):
请问笔记本如何设置BIOS呢?

请帮忙回答,谢谢!

网友:
armok 阿莫大哥,我的笔记本好象按DELETE键进不去啊.我的是IBM的

网友:
IBM笔记本电脑进入BIOS的方法是:在冷开机(注意不是重新启动)屏幕上出现IBM标志,而且左下角出现提示信息时,按F1键

网友:
搞定!

开机按F1进入BOIS,哈哈

网友:
不用试,肯定是并口坏了,用阿目的usb下载吧,178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