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为什么我的bootloader不能从B区跳到A区?谢谢

楼主(2005-12-24):
马老师,您好!

我按照您的《高档8位单片机ATmega128原理与开发应用指南》一书中5.2.2给出的bootloader源码和设置在ICCAVR中建立工程,编译出来的bootloader烧到128上面后,在超级终端上观察,发现反复显示

Type 'd' download, Others run app.

OK

字样,即使在“Type 'd' download, Others run app.”出现3秒钟之内按下d键,超级终端上显示C后,把相应的bin文件发送给128,发送完成后,超级终端上还是反复出现

Type 'd' download, Others run app.

OK

而没有执行刚刚下载的程序,也是说,在执行bootloader里面的"jmp 0x0000"后,没有跳到A区,而还是跳到B区反复执行bootloader。

我真的很疑惑,请马老师指点,谢谢您了!

网友(2006-07-14):
没有人回答吗?我页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基本上都事按照例程来设置的..........

郁闷:(

按照527DZ兄的代码结构写了下位机,并用VC编写了上位机,协议自己定义,能实现写入hex文件,但是就是不能从Bootloader跳出回到应用程序;就想先用马老师的程序+超级终端,先试试,结果还是不能退出Bootloader,why?

那位大哥能指点一下。。。。。。。

也许对你们来说,这很简单,但是这层窗户纸...唉!

网友:
自己顶一个!!

网友(2006-08-18):
此程序使用ICCAVR完成的,先使用ICCAVR完成,再尝试使用CVAVR,要做改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