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学习IAR,但一开始就被几个头文件给弄晕了,请前辈来看看

楼主(2005-12-25):
在 iomacro.h 头文件中

#define TID_GUARD(proc) ((__TID__ & 0x7FF0) != ((90 << 8) | ((proc) << 4)))

    这一句的作用是什么? "_TID_" 是什么?在哪里有定义/

#if !(__IAR_SYSTEMS_ICC__) && !defined(__IAR_SYSTEMS_ASM__)

#error This file should only be compiled with iccavr,icca90 or aavr.

#endif /* !(__IAR_SYSTEMS_ICC__) && !defined __IAR_SYSTEMS_ASM__ */

    上面这几句又是什么意思啊?

/* The assembler uses a special set of macros... */

#ifdef __IAR_SYSTEMS_ASM__

/* Byte sized SFRs */

#define SFR_B_BITS(_NAME,_ADDR,_A,_B,_C,_D,_E,_F,_G,_H)\

        sfrb        _NAME = _ADDR

????????
-----此内容被summer于2005-12-25,00:24:26编辑过

网友:
我是不懂,也从来不去看这些,但我一直都在用IAR.

网友:
#define TID_GUARD(proc) ((__TID__ & 0x7FF0) != ((90 << 8) | ((proc) << 4)))

    这一句的作用是什么? "_TID_" 是什么?在哪里有定义/

I am not quite  sure right now, but I would look for the definition before reply.

#if !(__IAR_SYSTEMS_ICC__) && !defined(__IAR_SYSTEMS_ASM__)

    上面这几句又是什么意思啊?

These two symbols will be defined by IAR complier, it means that

the iomacro.h header file will refuse to work with compliers other than IAR!

/* The assembler uses a special set of macros... */

#ifdef __IAR_SYSTEMS_ASM__

If you are using IAR complier and enable assembly lanuage support,

than this symbol is defined and the paragraph enclosed within this symbol

is reconized by complier.

/* Byte sized SFRs */

#define SFR_B_BITS(_NAME,_ADDR,_A,_B,_C,_D,_E,_F,_G,_H)\

   sfrb   _NAME = _ADDR

It worked with other macros defined in same/other header files to define

bit fields of special function registers, so that you can access bit value directly.

网友:
你只要对工程的option的那些选项研究下, 对有些特殊语法了解下,我找到过个iar的中文使用说明,你在论坛里搜索下可以找到的。 只是刚用,不要去管那么多宏,有很多是跟编译有关系的,用的比较多了,习惯了再去研究吧!

网友(2007-03-20):
#define TID_GUARD(proc)

我也在这出现错误了

Fatal Error[Pe035]: #error directive: This file should only be compiled with iccavr or aavr with processor option -v3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4.0 Evaluation\avr\INC\iom40.h 23

网友A(2007-10-25):
是设置的问题吗?比如我新建了一个新的项目,用一个#include<iom48.h>,提示#error directive: This file should only be compiled with iccavr or aavr with processor option -v3
但我在打开同事发给我的那个,打开他的工程文件,,也有一个#include<iom48.h>,它的没错,编译通过,是不是设置的问题啊?

网友A:
在OPTION那里,把单片机的型号选成跟INCLUDE的一样,就OK啦,,

网友(2010-03-18):
在OPTION那里,有几处需要设置

网友(2011-10-16):
很多像这样的宏

#define SFR_B_BITS(_NAME,_ADDR,_A,_B,_C,_D,_E,_F,_G,_H)\
sfrb _NAME = _ADDR

----------------------------------------------------------------------------
后面的参数是多余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设置的问题吗?比如我新建了一个新的项目,用一个#include<iom48.h>,提示#error directive: this file should only be compiled with iccavr or aavr with processor option -v3
但我在打开同事发给我的那个,打开他的工程文件,,也有一个#include<iom48.h>,它的没错,编译通过,是不是设置的问题啊?

没有选择器件型号

网友:
学习,正好也在初学

网友(2013-05-24):
引用 网友A:
在OPTION那里,把单片机的型号选成跟INCLUDE的一样,就OK啦,,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设置的问题吗?比如我新建了一个新的项目,用一个#include,提示#error directive: This file should only b ...

会不会和软件版本有关系

网友(2013-08-16):
刚开始学看这个干嘛,一般用不到吧,直接从功能性的程序开始。

网友(2013-11-17):
编译器的学问很大!

网友(2016-05-05):
非常同意楼上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