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8能驱动三路电机吗?

楼主(2005-12-25):
我想用一片M8驱动三路分别调速的12V40W直流电机,是否可行?

PWM口能直接驱动大功率三极管(3DD207)吗?

楼主:
是不是这个问题太幼稚了,?

网友:
不能, 最好用光偶!

网友:
M8都什么产品了????atmel的同类产品是M48/88/168对应M8/16这一类的,建议换,三路PWM是有的,不晓得能不能推动你说的三极管,得具体看参数,如果功率大用MOS,好象什么IRF540/9540是对管,有>20A的驱动能力,100V的,找找吧,我用它驱动过24V/400W的电机(当时的AT89C2051+软PWM)

网友:
M48/88/168 價貴!

网友:
M48=6.*¥

M88=9.*¥

M168=15~20¥   :(

这价格不好吗?M88-M8<1¥

网友(2006-08-10):
M8可是比较便宜货源多的产品。用一可MCU不是要用流行的,要把它的功能充分利用起来,这样做产品才具有市场。台湾的东元有一款控制器人家还用89C2051呢。

网友:
建议用MEGA48较好

网友:
请问下mega8  和   mega88 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