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块AVR单片机与电脑的通信问题,那么在电脑里怎样区分每块单片机的数据?

楼主(2005-12-26):
假如用几块单片机采集数据,然后通过串口将数据送与电脑处理,那么在电脑里怎样区分每块单片机的数据?请多多指教!!!

网友:
用特徵碼!

网友:
做通讯协议,最好,通讯方面可以用无线的

网友:
用rs485可能最简单了

楼主:
to avrboy 單片王:

   特徵碼?不太懂,能具体一点吗?好象有一种方法是在程序里给每块单片机起一个名字,这是否是特征码?怎样是现?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RS232是点对点的通讯协议,只能一对一.可以用RS485:支持单对多.或者是在电脑上加串口卡,扩展多几个串口.

网友:
就是做通讯协议的意思.

网友:
这就看你的具体要求了。

如果距离较远,各设备使用串联方式连接,则应该使用RS485或CAN总线,485相对简单一些,但是做协议也是比较麻烦的,除非你的应用特简单,否则没经验不大好弄。不过相对价格便宜,扩展性好,连接距离远。

如果距离比较近,可用点对点方式连接,设备也不太多,价格不敏感,则使用串口扩展卡也是一个较好的方案;如果USB口较多,也可以用USB to 232桥。这种做法的好处是两边编程都比较简单,缺点也是明显的:扩展性差,成本高。

楼主:
谢谢各位,我已决定用RS485了,不过第一次搞通讯协议,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网友:
我做过简单的RS485"协议":主机发送从机地址,从机收到后就发送数据回来.我就是这样区分的,用的芯片是MAX1482.总之,算是能用了吧!

网友:
当与PC机通信时,是要作通讯协议,一般的通信格式(数据包):通信头,命令字,地址字节,信息字节,.....

网友:
给没个单片机定义ID码

网友:
瞎猜半天。

当然是用 地址  去区分了------没有地址又怎能接收数据?

485/232多机通讯都是需要为每个从机分配一个唯一的从机地址,才能正常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