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沒有機器人的供電系統? 大家來討論一下方案!

楼主(2005-12-26):
先提出自己的問題:

用nimh還是蓄電池? 電壓用多少伏? 機械部分跟控制部份的供電是否要分開, 充電系統是否整合在一起?

网友(2006-02-06):
直接批量购买NiCd电池包和配套充电器吧,7.2V或9.6V似乎都行。

NiMH电池可能电流上不去。

网友:
对于这个低速移动的机器人方案,NIMH的电流完全足够,离子锂电池/聚合物锂电池也行。

这个不是竞赛用的比例遥控赛车,那才需要考虑爆发力。

网友:
呵呵,其实还有成本问题。

工包的镍氢电池和充电器似乎不好买。

买GP的套装太贵了。

网友:
工包的镍氢电池在深圳/东莞等地的赛格很容易买到,5#的,4元/节(我上次买了8节)

充电器呢,网上比较容易买到,广州源动力www.gzydl.com还可以

网友:
哦,原来如此。

本来还打算买GP快充套装。

楼主:
蓄電池有沒有優勢?? 有12v,壽命比較長,充電也比較隨意! 就是重了一點.

网友:
4楼所指的是什么厂,多少容量的镍氢?是拆机的还是新的?4元的不太象新货

网友:
杂牌的,容量标称2100mAH(不过实际上都低很多的,可能是1500),新的。

不过 即使是国产的力可兴工包,也就是5元/节,差不多。

SANYO/SONY/GP的工包基本都是假货。

网友:
上次在济南3楼买的SANYO的锂电,还没正式使用就坏掉了,可能就是个假的,曝光一下。

不过现在国产的镍氢在性能上和进口的有得一拼,性价比就更没得说了,很有优势呢。

网友:
不考虑环保因素,我还是觉得NiCd好,毕竟NiMH只能提供300MA的电流。

电机一堵,电流马上超过1A了,NiMH可能会发热。

网友:
[NiMH只能提供300MA的电流]? 楼上何出此言?

很久以前看到的数据是

5号电池 最大放电能力

NICD 5A   ( 500mAH)

NIMH 3A   (1000mAH)

现在NIMH的容量提高了2500mAH,内阻也减少好多,完全没问题。

而且NICD电池反而比较少见了。不环保,容量低。

网友:
在模型论坛看到关于连续放电电流的描述:

锂离子电池连续放电电流最大2C

镍氢电池  连续放电电流最大3C

镍镉电池  连续放电最大电流在10C以上

锂离子电池和镍氢电池 可作为小型电机的电源使用。

镍镉电池内阴最小,急放电性能最好,目前在模型动力是主要动力源位置。

5号2000mAH NIMH电池 按3C来算 有6A的最大连续放电电流,完全满足機器人的供電系統,而且容量大体积小重量轻。

用镍镉电池,同样的2000mAH容量需要3到4节并联,这个体积和重量已经亏了很多。

网友:
哦?我是看GP产的电动竞速玩具专用电池这么写的。其它型号的没注明。

看来还是选NiMH吧。最好有配套7.2V/9.6V包装,带安全充电器的。

网友:
电动竞速玩具专用电池??

300mAH恐怕每盘都必拿第一,不过是倒数的。

竞赛电池什么时候轮到GP说话? SANYO才够资格。

网友:
呵呵,孤陋寡闻了一把。

不知道哪里有卖新的工包NiMH?

网友:
网上卖充电器的,都买电池,一次买够,邮费就显得不贵了。

广州源动力www.gzydl.com

东明电子  www.zz-dm.com

要是你附近有大型的电子市场(不是电子商场),应该也有。

楼主:
市面上見過2000ma的工包的價格由4元-10元都有, 我問過為什麼, 老闆mm說是根據重量分等級的!!

网友:
参考PCHOME论坛的超热门帖子,很有意义:

电池性能

镍氢电池测试手札

充电器性能 (不适用于电池组充电)

镍氢电池充电器测试手札

电池电量测试仪

电池自动放电器-便于DIYER仿制

PS: 帖子太长,可以选择  [只看楼主] 。

网友:
电池电量测试仪的软件界面

使用时需要校准,也可以测量3.6锂电池的容量。

网友(2006-06-02):
实际一点的话,还是选用普通蓄电池了就是重了点....

稍微奢侈一点的话用镍氢,没有记忆效应,爆发也还可以,但是价钱摆在那

如果对体积,性能要求比较刻薄的话就选用锂电池,的确是个好东西!体积重量性能都能得到很好的保证~但一句话贵啊...普通人很难接受的,按照你们现在的机器人计划指标做起吗也要配个9-12V3000mA的电池组吧~

我现在用12V7000mA的两台1A左右的电机还有8个伺服舵机,128*64的LCD还有几片MCU、各种传感器一直用的话也支持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笔记本电池的电芯不错的啊。

网友:
上次弄了块3AH,11.7V的俚聚合物,爽_死了,就是贵了点

网友(2006-09-25):
用锂聚合物电池啊!

容量大,放电电流也大,可以达到几十安。不过就是贵点。

网友(2008-08-22):
其实聚合物电池现在比镍氢电池还便宜一些,而且好买,我们做的机器人都是用聚合物电池的,
24V 5AH 10C的电池,基本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