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se 仿真电脑通讯时 能不能仿真电脑终端向CPU发送数据呢?

楼主(2005-12-26):
protuse 仿真电脑通讯时  能不能仿真电脑终端向CPU发送数据呢?

现在好像只能做接收用,能不能发送数据给单片机呢?

大家有试过吗?

网友:
当然可以,使用PROTEUS里的COM口,然后使用虚拟串口软件。

网友:
compim就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
还有虚拟串口 VSPD XP 5

网友:
Virtual可以直接输入的

网友:
我测试的是不行,如果使用了PROTEUS 的COM元件,再用虚拟串口软件的话会提示说串口被占用。

网友(2006-02-08):
“Virtual可以直接输入的”,关键是:

运行时,在virtual terminal 的屏幕上,点击鼠标右键,在出现的菜单上选中

“echo typed characters” 即可,另外,别忘了正确设置波特率。

以下是我在C51上的实验,单片机收到的字符马上发送回去,用键盘输入一个字符,virtual terminal 的屏幕上马上又出现一个

#include"reg51.h"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a;

TMOD=0x20;   //11.0592  9600

TL1=0xfd;

TH1=0xfd;

SCON=0xd8;

PCON=0x00;

TR1=1;

while(1)

{

   while(RI==0);

   RI=0;

   a=SBUF;

   SBUF=a;

   while(TI==0);

   TI=0;

}

}
-----此内容被lihongguang于2006-02-08,09:27:31编辑过

网友:
楼上是否仿真过AVR的多机串行通信,好象没有地址过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