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28 和 DSPIC30F 系列单片机抗干扰性比较

楼主(2005-12-27):
M128和DSPIC30F系列单片机在一起工作,控制电机动作,环境比较恶劣。居然M128复位3次!不可思意!!!DSPIC30F系列没有复位。而且还共用5V电源。

M128使用IAP方式下载程序的。是不是抗干扰性没有DSPIC30F好啊?还有MCUCSR寄存器是不是在上电之后要清0?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帖子”要沉了,没人救!

网友:
很难断定。

线路,PCB布局,程序 的质量对抗干扰的性能有很大的影响。

楼主:
我再多方面找找原因看!

网友:
难说啊..把你的详细分析过程讲出来才行..我们才能从中找出漏洞啊..你这样太笼统了

楼主:
下面是原理草图:

楼主:
刚才网速慢了。咦!一下子蹦出3个了。

网友:
我现在也用DSPic30F3011和Tiny26,也发现Tiny26会出现S机现象。

我的用法和你的不一样。我的DSPic30F3011用来控制300W三相交流永磁同步伺服电机,而Tiny26控制80W的步进电机(16细分)。

我也是试了很久,最后分析是空中的电磁辐射干扰(300W三相交流永磁同步伺服电机干扰好大,SVPWM)后来没办法做了个金属屏蔽罩给Tiny26和周边电路盖上。

楼主:
在硬件(加屏蔽外壳)上加强抗干扰,效果有所好转。

网友(2006-02-21):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只要同一个电源插座上插拔一个用电器,它就复位一次,(M8),但是我用手机天线贴近M8芯片,确没有干扰,我怀疑是AVR芯片内部结构的问题,对来自电源的干扰比较灵敏

网友:
当手机正在拨号时,场强最大,我就是拨号是,贴近芯片的

网友:
支持支持~~

我也支持dspic

下一步准备用它!!!

向各位学习了~

网友:
16位?而且PIC的价位太高,根本没法跟32位的ARM对撼。

建议中高端应用直接进入32位。

楼主:
32位我还是看好AVR32!期待中。。。。。。

网友:
作控制还是用dspic好

一来专为电机控制设计的,够稳定,控制设备够强大

二来有dsp引擎,运算速度够快,数学_运算上比ARM7强

网友(2009-04-29):
dspic性能比ARM7好.

有些人只知道32位.

dspic无论是数字信号处理,中断响应速度,IO切花速度,

均全方位,大幅度超越ARM7!!!!!

而且电机控制dsp可靠性比通用MCU高很多,

不说别的,

就是TI的2812同样比430抗干扰要好很多!

网友:
dsPIC确实非常的好用,各个方面都兼具了DSP和MCU的优点,但是主频太低了,对一些需要高控制频率的场合还稍显不足。最高只有30M的MIPS,想DTC或者FOC感觉还是不太够用。希望能像TI以一样,推出150mips的器件。

网友:
不要老眼光来看PIC,的确以前我用PIC12C508很不错,开发时用PIC12F508,问题多多, 后来了解到很多网又反映PIC16F5X也是有这样的问题.
我想当时可能PIC在FLASH工业上的不成熟引起的,如PIC16F877就是早期的FLASH的确不太好,所以PIC推荐使用的是PIC16F877A.

PIC FLASH MCU 通过多年的发展,现在绝对能做到他们以前在OTP上能达到的性能,也就是说16BIT PIC在抗干扰性能上面要好同类的其他产品;但是速度可能比其他的要慢点.

网友:
AVR抗干扰能力是不怎么。

网友:
DSPIC30F确实蛮好用的,但价格高。AVR的价格很好,用起来也很方便。

网友:
DSPIC30F/33F的价格应该来说还算是比较合理的,它的价格在同类配置的单片机中应该是比较低的,30F也就是32RMB左右(4011-一种最常用的类型)。就是主频太低了,而且30F在30M主频的情况下会有发热的情况,虽然发热不太严重。但是发热的问题在33F中已经得到了解决。

网友:
在国内好象,DSPIC30F和PIC24F推的比较多,这两款资料和书都相对较多。

网友:
那是因为33F很多外设和30F是兼容的,因此可能很多人感觉在单独写一本33F的书会没有人看,而且国内也没有24F的书籍呀?楼上在哪看到的?

网友:
30F的发热和功耗真的很严重,除此之外都非常好用。

网友:
液晶显示屏和连线是个干扰接收天线,而且和128的IO直接相连没有隔离,会复位很正常吧。
每个接口加一个磁珠,连线再加一个词环。还要注意液晶显示屏的接地方式,有时候是绝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