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非常好用的MODBUS串口调试软件: Commix 工业串口调试工具 V1.2

楼主(2005-12-27):
最近在学习MODBUS通讯,发现一个很好用的工具!

网友:
您写的吗?有多大缓冲!

网友(2006-05-29):
请问在 "Commix 工业串口调试工具 V1.2" 中输入的读取数据命令是不是一定要用数字的形式?可不可以用其他的形式?例如用英文字母代表要读取的寄存器的地址.渴望尽快得到回复!谢谢!!

网友:
能计算crc吗?

网友(2011-10-14):
记录下,多谢!

网友:
下不了 下不了 下不了

网友:
用过1.0的,好用,谢谢。

网友(2014-02-13):
这不就是个串口工具吗??跟MODBUS什么关系??

网友:
感觉一般呀

网友(2014-03-18):
说感觉一般的伙伴们 有更好的吗?

网友(2014-09-22):
我怎么看不出是modbus的调试软件

网友:
貌似还是modbus poll好用

网友:
一直用MODBUS调试精灵。

网友(2014-12-03):
这就是一个串口工具,和MODBUS有一毛钱关系啊?而且说实在话,和最通用的SSCOM差的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