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元电路】Our Robot 1 号机器人的语音电路

楼主(2005-12-27):
给机器人加上语音电路,可以增加机器人的亲和力,改善人机交互界面,如可让机器人碰到障碍无法解脱的时候,用语音提醒人们营救,或是对当前电量等状态进行汇报等等,极大的增加了趣味性。本次活动采用PM50系列可编程语音集成电路,成本低廉,简单易用,音质好,经实际使用效果极好。

语音电路部分原理图:

其中,V-DATA和V-CLOCK是128段语音地址的串行输入端,V-BUSY是芯片忙信号,用以检测当前芯片的播放状态。F开头的管脚是语音数据ISP下载管脚,O2-O8是可编程输出管脚,如果只有8段以内的语音数据段,可以使用K1-K8的并行控制播放方式播放语音,电路如下:

语音芯片外形:

更多关于该语音芯片的资料,请查看以下网址:

http://www.atvoc.com/cpsj/xpzl-PM50100.htm

网友:
PM50的编程器价格较高,不知有否自制资料。

PM50的优点在于批量的一致性好,又有掩膜片,方便批量生产。

PM50的另一个优点在于比ISD的分段方便。

ISD的优点在于开发简单,但分段较复杂。

如果语音在生产或订购机器人时录制,且变动不大,则使用PM50较好。

如以开发方便,成本低来看则以ISD较好。

楼主:
PM50系列编程器里面很简单,仿制其实不难,只是出于对别人知识产权的尊重,不好拆解和公开……

网友:
同意,不过一台编程器卖1600。可以买一台广茂达了。

网友:
感觉有点华而不实,又不是语音识别。

网友:
我觉得这应该是可选的功能模块

网友(2006-02-11):
PM50我用过,在大量使用的时候比较实惠,

网友:
PM50系列智能语音芯片资料

http://www.hbshow.com/course/zl2.htm

---

它的缺点是容易在烧写的时候损坏!!!

网友:
wo di yi ci lai

ganjue bucuo!

网友:
建议考虑TTS(Text To Speek)芯片

通过串口输入中文码,他自己读出来

可以参考:

http://www.osyno.com/product_chip.htm

http://www.iflytek.com/product_hardware/product_3011.htm

网友(2007-08-04):
凌阳的带语音芯片的61(16位单片机)开发板可以满足吧

一个开发板一百多块钱,外扩一个flash加起来200左右,下载是用并口的

不知道对你的机器人实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