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元电路】Our Robot 1 号机器人的扩展存储器

楼主(2005-12-27):
原理图如下:

适用于M128、M162、M8515等具有外部存储器扩展总线的AVR,外部存储器地址映射以及低端存储空间地址跟AVR内部存储器地址重叠的解决办法,请查看AVR相关芯片的DATASHEET,里面有详细讲解,这里不再叙述。

外置存储器主要用于装载用户编写的程序,供芯片内跑的操作系统调用、解释和执行。如果觉得EEPROM读写速度慢,可以考虑使用铁电存储器FM1808替换,既有RAM的高速,也具有掉电保持的非易失特性,只是价格较高。

网友:
要做虚拟机嘛,我喜欢。

不过外存小点了,既然搞这份上了,不如插个U盘得了。

另,铁电存储器现在的价格应该可以接受了。

楼主:
插个U盘还要做个USB接口,而且连接不够牢靠,机器人跑了一下U盘接触不好怎么办?

网友:
现在U盘的重量很小了,仅靠USB接口的结合力问题就不大,可以向下插嘛。

可以考虑加入2号的设计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