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潮老师的AVR-51套装板上的128K频率能否用来恢复熔丝位?

楼主(2005-12-27):
我一上手玩就"摆平"了两片(M16和TINY26),一直在想办法.记得看过阿莫说过:马潮老师的AVR-51上面的128K频率可以用来修复熔丝位(我有没有看错贴呀??),修复时是不是把这个频率接到XTAL1上?但我接了还是读不到芯片(已经排除接触不良等),各位能解答一下吗?

网友:
不一定行的,用外部的有源晶振試一下吧.

楼主:
哦。那我还要难受一阵子罗//

楼主:
阿莫,你是把128K直接接到XTAL1上来恢复吗,如果是这样我就有点惨了,我也是这样接,但不行,可能我要赔点RMB了。。

网友:
ISP速度要选最低的. <32KHz.

楼主:
是吗,但我已经把板子上面的所有频率都试

楼主:
是吗,但我已经把板子上面的所有频率都试完了,不行.

网友:
可以恢复,不过我是用并口下载线+双龙的SL ISP软件的,速度不要选太快,我试过很多次都可以,用串口的我就不成功了

网友:
"ISP速度要选最低的. <32KHz"是指PC端下载软件的ISP速度,而不是MCU的时钟速度。

请参考置顶帖 "AVR芯片的ISP全攻略+熔丝补救方法,请各位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