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做的两轮小车。

楼主(2005-12-28):
芯片是2313,电机是从东明买的UMX-1型步进电机好像是2块钱一个,电机驱动是2803。轮子是笔记本硬盘的盘片。一块手机电池在车体下面。315的接收头只是样子。遥控的程序没编出来只编了小车自己运行的程序。

网友:
用小步進電機做的吧. 看來是純遙控車.

网友:
轮子摩擦力太小

楼主:
磨擦力太小要从两方面看,如果当拖车的话肯定不行。但如果竞速的话肯定没有比这种车更快的了这小车可以跑得飞快,而且两轮车的灵活性应该是可以想象的。缺点只在于快速时刹车是个问题。

楼主:
发一下步进电机的图片。

网友:
seiko的電機, 很不錯啊.

网友:
GOOD!!  我也做一个玩玩!

网友(2007-12-09):
那个轮子竟然是从硬盘里拆出来的!!!!!!!!!!1

网友:
嗨,楼主,你的小车最后站起来没有啊?

还有,你的小车重心不会是在转轴以下吧?

网友(2008-04-30):
能告诉我这是什么东西吗?电机旁边那个是什么呢?什么型号的呢?为什么在网上查不到?

网友:
楼主能把资料再放点吗?具体的原理图能共享下吗?我也想做个玩玩~我的油箱:llcnsy@sina.com.cn
另外请教下:2轮车的重心是不是需要明显低于2个轮子的圆心?选用步进电机是不是为了更好的控制小车,而且不上电的时候小车也停稳?

网友:
lss的图貌似是广茂达的强生电机加减速箱加光电编码器俄……汗……

网友:
10楼:那个东西是拿来减速用的.

网友(2009-03-14):
楼主麻烦传个 原理图。。。我们也想做。。

楼主(2011-05-03):
这个原理图很简单,洞洞板上单片机对2803,怎么方便怎么连接。

楼主:
关键现在很难找到合适且便宜的步进电机了。

网友(2013-02-23):
没有提供相应资料喔

网友(2013-03-26):
机械的大神啊

网友:
最下方是电池,重心应该在转轴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