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MEGA16L最高晶振频率问题

楼主(2005-12-28):
我用ATMEGA16L现在用8M晶振访问端口,发现数据很不稳定,从外部端口读入数据,有时需要读2次才能读出正确的数,换成4M晶振则问题有好转,是不是晶振频率太高了,ATMEGA16L最大支持到8M,请教各位了,谢谢!

网友:
可能出现问题的原因有:

1。读外部端口的AVR I/O 改变过输入/出的方式。如果在读端口前,有将I/O从输出变成输入的操作,那么改成输入方式后必须等待一个系统周期后才能正确读数据,这在数据手册中有说明。

2。外部器件速度跟不上,因为AVR比较快,特别使用16M的时钟。此时外部器件尽量使用高速的器件。否则AVR要等待,或减低AVR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