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P3文件名無法對應LCD字庫”的畅想--如何做有汉显的MP3

楼主(2005-12-29):
ATMEL家族中,有一个系列DataFlash,与mcu的通讯采用SPI。其容量从1M字节到256M字节都有品种。

16*16汉字,每字信息量为256bit。面对7000左右的常用汉字以及ASCII码的信息总量不会大于

7328*256=1,875,968bit,不到2M字节,选用AT45DB161可以满足存储要求,并有余量以他用。

由于at的DataFlash低压产品的出现,用它们做汉字存储模块对中文MP3是个很好的选择了!

请关心的朋友讨论,如何用AVR+MP3解码器+SD/MMC+LCD+AT45db制作汉显MP3!
-----此内容被osliu于2005-12-29,08:38:51编辑过

楼主:
1.这个议题的谈论,涉及不仅MP3,对于一般嵌入式系统也有很深的意义!

2.看过busy、toplow、elefan几位仁兄的讨论帖子,很有启发,觉得这个

问题快不成难题了!

3.一般认为用这个器件在速度要求不高场合有用,但在AT45db系列中确有

高端产品正是生产MMC卡的基本“原料”。

4.随机选出GB码来寻找点阵位置,直到最后在LCD显示,这个时间的测定相

信很快会成功的。这件事情应该是个大话题吧!

网友:
Unicode到GB编码转换不是难题.我当初因为是用mega162做中文版本MP3,由于表格是有点大,要占很大的flash空间,没有办法,最后放到了硬盘中加载.速度是是慢了点,还能接受.显示器使用了ST7920的带汉字字库,所以我只需要把unicode转换成GB编码就可以正常显示中文文件名.

我的新版本MP3也正在设计,采用了atmel的串行flash存储字库和点阵字体.可以使用没有字库的显示器,例如NOKIA3310,降低了显示器体积和成本.

仁兄有兴趣可以访问: www.cdream5.com/bbs 去看看我以前的版本播放器,全中文的,效果不错的呢.

网友:
我在我的MP3上用的是11*11的宋体汉字(就是这个网页的文字大小),每个字占用16个字节。GB2312全部的字符加起来(大概20000多个),总共才300多K,我把字库直接放在ARM7的内部Flash中了。

至于Unicode到GB2312编码有个码表的,直接查就可以了。

楼主:
用ARM棒极了!但用AVR和其他8位MCU,才考究技术。对比一下AVR的mega128和zlg推荐的PHILPS的ARM的价位和性能,可能有说不完的东西。

对于LCD汉字显示,ARM的专才如果说把这当成困难的事情,实在不可原谅。对于8位MCU,困难是确实存在的,克服它可以成就能手。假如在8位机中得到解决,相信在ARM中可以节省更多的资源要ARM去干更重要的事情。

    研究在AVR的汉显自然就很有意思了!请 elefan、 qwernet二位大侠领大家走好这路子吧!

网友:
以前用AVR控制的时候,我是把字库在CF卡上存成一个文件,当显示汉字的时候,调取相应的部分。

参见我的帖子: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4500&bbs_page_no=1&bbs_id=1000

-----此内容被qwernet于2005-12-30,22:17:12编辑过

网友:
哈哈,看了小俊的作品,确实不错滴~~~~~~~ 给我了个好借鉴.

楼主:
qwernet 小俊 大侠!

引用:

我在我的MP3上用的是11*11的宋体汉字(就是这个网页的文字大小),每个字占用16个字节。GB2312全部的字符加起来(大概20000多个),总共才300多K,我把字库直接放在ARM7的内部Flash中了。

至于Unicode到GB2312编码有个码表的,直接查就可以了。

    关于11x11汉字库。您是如何作出的?对于只有300k的容量,的确小的可爱!字都全乎吗?是按网上联想HZK16字库引申出来的吗?

    如果能做一个在win里显示的仿真程序来,就可以观看11x11汉字了。不知效果怎么样?

网友:
程序把高位从0x81到0xfe,低位从0x40到0xff的所有GB2312字符的小五号字符点阵(11*11)进行采集,总共20000多个字符,所以应该很全了。方法是把一个个字符显示在一个Image类控件中,然后逐点读出,总共11*11=121个点,每个点用1位表示,补7位0进去凑够128位,即16字节。总共是378K。显示的时候通过GB2312码计算出位置,读取16个字节,然后按位处理就可以了。

楼主:
看来用BOLAND做的,能否给出VC++的?感恩!

这个程序意义重大。网上一些“大牌”程序,都要注册。如果给出VC++的,直接挑战他们!

网友:
我用BCB比较熟,较少用VC,不知道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控件。不过原理一样的,熟悉VC的话很容易就能改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