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将仿真的虚拟示波器拷贝到word文档中?

楼主(2005-12-29):
本人也作了一个简单的proteus仿真想上传,但不知如何将虚拟示波器等仿真界面拷贝到word文档中,请高手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
用专门的软件或者直接截屏然后拷贝

网友:
在TOOLS里有一个Real Time  Snap(实时补获)

楼主:
请问 SKYdai ,我用了Real Time  Snap并没有什么反应,能不能说的详细些,谢谢

网友:
刚试验了一下,可以选中后执行拷贝到剪贴簿,然后打开画笔,即可将图形贴到画笔内,存为BMP即可调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