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实时时钟的求助

楼主(2005-12-30):
马老师及各位高手好:

  ATMEGA128自带了内部时钟,可以外接32.768K的晶振,可是这种方法算时间有点麻烦,而且主电掉了时间也就没了,因此我想选用一个实时时钟芯片,有几个问题问问老潮老师和大家:

  1、DS1302的I/O和SCLK接口和单片机接是接单片机的普通IO吗?如果不是是接什么?比如说和ATMEGA128接,该接什么样的管脚

  2、IIC总线可以接不同的IIC设备,如果我用了一个IIC接口的LCD,又用了一个实时时钟芯片8563,哪怎么进行读写控制呢?能不能同时接这两个设备??

   谢谢大家

网友:
大部分的AVR都有硬件TWI,兼容I2C接口,可以直接使用,并可同时接很多的I2C设备,因为每个I2C设备的设备地址不同。你需要先仔细学习I2C协议,了解它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2008-01-29):
为了更好的给研发提供方便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提供时钟芯片和时钟模块的选型!
产品为我司自主研发,详细资料和产品价绍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网站:
www.whwave.com.cn
深圳兴威帆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0755-83125194   13421301557   赖先生  laif@whwave.com.cn

网友:
I2C可以接任意个设备,只要驱动能力足够。推荐你用PCF8563,因为性能很好,并且有很多厂商有兼容产品(例如ST、PTI)

网友:
补充一下,I2C总线通过器件不同的地址进行寻址操作,详情推荐阅读Philips的I2C总线协议(周立功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