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整ISIS的步进长度,如图

楼主(2005-12-30):
如何调整ISIS的步进长度,如图

网友:
到system菜单倒数2、3两个选项

楼主:
终于等到高手来了!

还有个问题,能不能在ISIS中实现每条语句的仿真。

网友:
按F11可实现每条语句的仿真。
-----此内容被querli_wjh于2005-12-31,12:50:17编辑过

网友:
前题是你要在ISIS中看到源文件,会出现一个AVR Source Code窗口

网友:
请教楼上朋友。如何才能看到源文件啊?谢谢了。

网友:
在ICC中把工程选项编译版本设为studio3.x,把源程序与proteus项目放同一个目录。

在gcc中如果你用elf文件,那就把makefile的调试格式改为dwarf-2;如果你用cof文件,那就把makefile的调试格式改为stabs。要注意elf(或cof)文件要与源文件在同一目录。

具体:

DEBUG = dwarf-2  (AVR Studio 4.10 要求是 dwarf-2,是没用cof文件生成的)

.                (这个elf文件仿真时可看到C代码)

.

.

build: elf hex eep lss sym

要生成cof文件(同时生成elf文件,不过这个elf文件仿真时看不到C代码),makefile中的

DEBUG = stabs

.

.

.

build: elf hex eep lss sym coff

网友:
感谢楼上朋友,我用的是S51哦,可有办法?

网友:
那不更简单,直接在用keil联调呀,多方便~~~~~

网友:
51吗?我没什么经验,你还是请教上楼把!!

网友:
hiberhe  朋友,我晕菜了,是啊。整个一梦中人啊。谢谢一句话的提醒。

网友:
其实我在KEIL 里联调成功过的,还是用双显示器,确实很爽。晕晕晕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