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OOTLOAD

楼主(2005-12-31):
请教马老师,到什么地方可以下载到hex2bin工具?icc下面的

网友:
http://www.mcuzone.com/bbs/dispbbs.asp?boardID=7&ID=345&page=1

网友(2006-02-20):
这个地方的Hex2Bin好象只能转64K以下的程序啊。

网友:
我说怎么写128总是只能写64K呢!我一直以为是程序的问题,原来这里也有可能出问题呀!那大伙怎么解决了?兄弟我还等着急用呢!

网友:
大家编译时直接生成.BIN文件不就行了吗?

网友:
[编译时直接生成BIN文件],刚好能应付Bpptloader的需要。

编译器生成的HEX,BIN都是绝对100%没问题的。

通常默认使用HEX是因为HEX文件带有校验数据。

不过64KB以上需要扩展格式的HEX,有些HEXtoBIN不支持这种格式。

网友:
ImageCraft不支持直接输出BIN格式.

网友:
ICCAVR不支持直接输出BIN格式? 没怎么用过,不过比较惊讶。

是不是设置不正确?

GCCAVR/IARAVR这些都可以。

网友(2006-05-03):
看看这个行吗?

http://www.atmel.com/dyn/products/tools.asp?family_id=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