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AVR ,一些细节看不懂,请大侠指教。

楼主(2006-01-01):
1.想了解一下上拉电阻的真实作用?我概念有了,但不知怎么用啊?

2.编程中的1《PINA1,BIT(PIN A7)等,这是那里的语法,我怎么看不懂,意思猜得出。

如: void Move interrupt(void)

{   MCUCR=(1<<incr);

    MCUCR=(1<<ivsel);

}

上面是附值操作,左移可以吗

还有:mid=mid<<1

bit(...)和-bit(..)也是附值,怎么实现的?

多谢!!!!

网友:
在包含文件中incr的值是寄存器的第几个位,假设包含文件中:

#define incr 3

编译时:用3代替incr

即:MCUCR=(0x01<<3);

MCUCR=0x08;//0x01左移3位

网友(2011-09-05):
这好像不关avr的事吧?51编译器你就没见过这种操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