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识别 6610 LCD

楼主(2006-01-03):
今天在深圳华强北的几个通讯市场转了好久,就是没见到大家说的棕色排线有大焊点的那种LCD,棕色排线和绿色排线的都一样,价格也差不多,原装的85,组装的75,选了半天,只好买个棕色排线的,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屏,是什么指令,大家帮我看看,还有那个小插坐好贵,要了我5块,没办法,还是得买。

网友:
请问这片LCD 是不是把背光也做到了一起了?还是要另外加EL背光板?

网友:
是和背光在一起的.好像是两个白色的LED.我不记得在哪里见过这个屏的资料了.epson和飞利浦的都有人可以驱动.楼主这个是如果是75买的的话也应该是买高价了一二十块钱.

网友:
我买了个6100的屏(80金币), 棕色有大焊点. 我拆开看了, 是两个白色LED, 9线和10线之间加上6v电压LED亮.

    因为买不到座, 我就用细铜丝直接焊接到板子上. 我把网站上的例子烧到m8里, 不成功. 把例子从ICC移植到IAR, 还是不成功. 不知道是坏屏还是什么原因.

    移植的时候发现, 如果6100的范例(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08762&bbs_page_no=1&sub_kind_id=1160&bbs_id=1000)是完整的话, 那么ICC在标准c上进行了扩充, 允许向后引用, 搞的我在移植时要把那些函数声明一个一个的提取出来.
-----此内容被jimo于2006-01-04,09:09:47编辑过

网友(2006-03-23):
请问楼主能给我那个摊位的电话么?我也想买那个插座那,找了很久了,北京这边开口就要30!谢了~

e-mail:liangsheng#gmail.com  请将#改成@   麻烦你了 :)

楼主:
我是在深圳买的,是那一家不记得了,当时找了好久,在通讯市场旁边靠中信广场那边有买手机配件的,底楼,要下一层楼,那里人气不行,人少,东西便宜点。

网友:
在深圳远望城的1556号柜对面的买屏的柜台就有那种大焊点的6610的lcd买,只不过买的时候要和那个女的说,

楼主:
网上的代码都是用PHILIPS的,没找到EPSON的代码,楼上大哥的屏多少钱,改天去买.

楼主:
今天板做好了,测试了一下,这个屏是EPSON的,能显示字符,但要斜130度以上才能看清,不知道是背光的问题还是LCD设置的问题,改了几个命令,还是不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现这现象,我的背光灯电压是6.5V,我好象没找到设置对比度的命令,明天再继续。

网友:
谢谢。ceccd 能否将你的测试代码、电路等共享?

这样我们就能置成COOL,并且让更多的会员受惠。

楼主:
板还没有调试玩,用感光板做的,还有部份功能没加上去,我做的是一个闹钟,有RCT和显示温度的功能.

    我没有用AVR,用了一颗PIC18F4550,很浪费吧,我手头上这颗IC的ROM最大,我还有好多的PIC16F873,877,18F4320,ROM都小于8K,之所以用MICRCHIP的IC,是因为一直用惯了ICD2,本打算用CYPRESS 的PSOC单片机的,但我手头只有CY8C27443等IO很少的IC.

    线路图还没画,代码是本论坛上下的,哪一个不记得了,我只把SPI接口的函数改了.

    代码要晚上才能传上来,在公司不敢上传,有监控的.

//-------------lcd port define---------------

#define nok_sclk RD7            // nokia lcd sclk

#define nok_sda  RD6                // nokia lcd sda

#define nok_cs   RD5                // nokia lcd !cs

#define nok_res  RD4                // nokia lcd !res

//-------------------------------------------------------------------------------

void glcdn_WriteData(unsigned char myData)

{

        unsigned char c;

    nok_cs=0;        // chip enabled

    nok_sclk=0;

    nok_sda=1;

    nok_sclk=1;

    for (c=8;c>0;c--)

                {

                nok_sclk=0;

                if ((myData&0x80)==0)

                        {nok_sda=0;}

                else{nok_sda=1;}

                nok_sclk=1;

                myData=myData<<1;

                }

        nok_cs=1;        // chip disabled

}

void glcdn_WriteCommand(unsigned char myData)

{

    unsigned char c;

    nok_cs=0;        // chip enabled

    nok_sclk=0;

    nok_sda=0;

    nok_sclk=1;

        for (c=8;c>0;c--)

                {

                nok_sclk=0;

                if ((myData&0x80)==0)

                        {nok_sda=0;}

                else{nok_sda=1;}

                nok_sclk=1;

                myData=myData<<1;

                }

        nok_cs=1;        // chip disabled

}

楼主:
这里好象玩6610 LCD的人很少啊,我今天搞了一天了,还是有问题,LCD的两个VCC我都接了3.3V,要斜着屏幕130度才可以看到字符,正对着看就是全白的,改初始化里的几个参数也没用,郁闷啊!

下午的时候发现,当我用烙铁接触VCC的时候,就能看到字符,于是我就将LCD的电压隔离,单独加到1.6V时,就能正常显示,真是怪事。

请大家帮忙看看初始化里的几个命令,我觉得有问题:

glcdn_WriteCommand(0xCA); //屏幕控制/亮度

   glcdn_WriteData(0b00001111);

   glcdn_WriteData(0b00001000);

   glcdn_WriteData(0b00001111);

   glcdn_WriteData(0b00000001);

这个命令在DATASHEET上描述的是写命令后再写三个DATA,但上面的程序是四个DATA,看不懂啊,而且DATA的数字也不同,不知道有没有那位高手做过,能否解释其意思?

网友:
应该还是VCC电压或对比度的问题,我测手机供电都是2.8V,3310也是如此,前阵子3310没接VCC到能显,接了反而显示不正常,后来发现VCC太高,都3点几了,不知那个LDO为何不能降压,单独接一个2.8V的就可以了。

-----此内容被zcdyyu于2006-03-31,00:53:39编辑过

-----此内容被zcdyyu于2006-03-31,00:54:12编辑过

楼主:
我今天在试试,下面这个命令有没有详细的介绍?

glcdn_WriteCommand(0xCA); //屏幕控制/亮度

楼主:
在6610的手机电路图上看到,两个VCC的电压是不一样的,一个是2.8V,一个是1.8V,详细描述见下面的附件.

网友:
Epson的S1D15G10控制器的屏也并不全是绿色,也有棕色的。可以看这里:

http://www.sparkfun.com/commerce/product_info.php?products_id=569

注意最后一段话:Note regarding to new LCDs:…………

这里有一个老外提供了完整的EPSON S1D15G10的程序和图纸(Mega32L):

http://www.e-dsp.com/controlling-a-color-graphic-lcd-epson-s1d15g10-controller-with-an-atmel-avr-atmega32l/

PS:成都这里我找了好久快疯了>_<,最后在太升南路文化宫旁的配件市场上总算买到了棕色大排线的那种,铺位号是A4-11,银鑫通讯,电话是86761903,呵呵~~

网友(2006-05-02):
ceccd,谢谢你的先行实验。

我对比了一下,今天在通讯市场买的和你所用的是同一款LCD。

网友(2006-12-13):
前些天我也在深圳华强北通讯市场买了一片,50币!由于近期比较忙,还没来得及点亮,绿色板子,后面还有十个焊盘,用手机拍的,图片不是很清楚。这一款跟几位仁兄贴出来的都不太同,也请各位兄台帮忙辨别一下是什么IC的?是EPSON还是PHILIPS? 谢谢!

-----此内容被WUYU于2006-12-13,17:17:38编辑过

网友:
17楼的跟阿莫的一样啊,

网友:
好的,有空我点试试,谢谢!

网友(2010-07-10):
我也在华强买了人一个,跟楼主这个一样,40声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