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共享---GCC 中文手册

楼主(2006-01-03):
作者:徐明

-msvr4

-msvr3

打开(`-msvr4')或关闭(`-msvr3')和System V第四版(SVr4)相关的 编译器扩展.效果如下:

   *

输出哪种汇编语法(你可以使用`-mversion-03.00'选项单独选择).

   *

`-msvr4'使C预处理器识别`#pragma weak'指令

   *

`-msvr4'使GCC输出额外的声明指令(declaration directive),用于SVr4.

除了SVr4配置, `-msvr3'是所有m88K配置的默认选项.

-mtrap-large-shift

-mhandle-large-shift

包含一些指令,用于检测大于31位的位移(bit-shift);根据相应的选项,对这样的位移发出自陷 (trap)或执行适当的处理代码.默认情况下, GCC对大位移不做特别处理.

-muse-div-instruction

很早以前的88K型号没有(div)除法指令,因此默认情况下GCC避免产生这条指令.而这个选项告诉GCC该指令是 安全的.

-mversion-03.00

在DG/UX配置中存在两种风格的SVr4.这个选项修改-msvr4 ,选择hybrid-COFF或 real-ELF风格.其他配置均忽略该选项.

-mwarn-passed-structs

如果某个函数把结构当做参数或结果传递, GCC发出警告.随着C语言的发展,人们已经改变了传递结构的约定, 它往往导致移植问题.默认情况下, GCC不会发出警告.

下面的选项用于IBM RS6000:

-mfp-in-toc

-mno-fp-in-toc

控制是否把浮点常量放到内容表(TOC)中,内容表存放所有的全局变量和函数地址.默认情况下, GCC把浮点常量放到 这里;如果TOC溢出, `-mno-fp-in-toc'选项能够减少TOC的大小,这样就可以避免溢出.

下面的`-m'选项用于IBM RT PC:

-min-line-mul

对于整数乘法使用嵌入代码.这是默认选项.

-mcall-lib-mul

对于整数乘法使用lmul$$ .

-mfull-fp-blocks

生成全尺寸浮点数据块,包括IBM建议的最少数量的活动空间(scratch space).这是默认选项.

-mminimum-fp-blocks

不要在浮点数据块中包括额外的活动空间.这样就产生较小但是略慢的可执行程序,因为活动空间必须动态分配.

-mfp-arg-in-fpregs

采用不兼容IBM调用约定的调用序列,通过浮点寄存器传送浮点参数.注意,如果指定了这个选项, varargs.h和stdargs.h将无法支持浮点单元.

-mfp-arg-in-gregs

使用正常的调用约定处理浮点参数.这是默认选项.

-mhc-struct-return

通过内存返回大于一个字的结构,而不是通过寄存器.用于兼容MetaWare HighC (hc)编译器.使用 `-fpcc-struct-return'选项可以兼容Portable C编译器(pcc).

-mnohc-struct-return

如果可以,通过寄存器返回某些大于一个字的结构.这是默认选项.如果打算兼容IBM提供的编译器,请使用 `-fpcc-struct-return'或`-mhc-struct-return'选项.

下面的`-m'选项用于MIPS家族的计算机:

-mcpu=cpu-type

生成指令的时候,假设默认的机器类型是cpu-type .默认情况下的cpu-type是 default, GCC将选取任何机型上都是最长周期时间的指令,这样才能使代码在所有的MIPS处理器上以合理 的速度运行. cpu-type的其他选择是r2000, r3000, r4000,和 r6000.虽然选定某个cpu-type后, GCC将针对选定的芯片安排对应的工作,但是如果 不指定?? -mips2或-mips3选项,编译器不会输出任何不符合MIPS ISA (instruction set architecture)一级的代码.

-mips2

输出MIPS ISA二级指令(可能的扩展,如平方根指令). -mcpu=r4000或-mcpu=r6000 选项必须和-mips2联用.

-mips3

输出MIPS ISA三级指令(64位指令). -mcpu=r4000选项必须和-mips2联用. (译注:疑为-mips3)

-mint64

-mlong64

-mlonglong128

这些选项目前不起作用.

-mmips-as

产生用于MIPS汇编器的代码,同时使用mips-tfile添加普通的调试信息.对于大多数平台这是 默认选项,除了OSF/1参考平台,它使用OSF/rose目标格式.如果打开了任一个-ggdb, -gstabs,或-gstabs+选项开关, mips-tfile程序就把stab封装在MIPS ECOFF里面.

-mgas

产生用于GNU汇编器的代码.在OSF/1参考平台上这是默认选项,它使用OSF/rose目标格式.

-mrnames

-mno-rnames

-mrnames开关选项告诉输出代码使用MIPS软件名称说明寄存器,而不是硬件名称(就是说,用 a0代替$4). GNU汇编器不支持-mrnames选项,而MIPS汇编器则运行MIPS C预处理器处理源文件. -mno-rnames是默认选项.

-mgpopt

-mno-gpopt

-mgpopt开关选项要求在正文段中把所有的数据声明写到指令前面,使各种MIPS汇编器对短类型全局 或静态数据项(short global or static data items)输出单字内存访问而不是双字内存访问.当打开编译优化 时,这是默认功能.

-mstats

-mno-stats

每次处理完非嵌入函数(non-inline function)后, -mstats开关选项使编译器向标准错误文件 输出一行关于程序的统计资料(保存的寄存器数目,堆栈大小,等等).

-mmemcpy

-mno-memcpy

-mmemcpy开关选项使所有的块移动操作调用适当的string函数(memcpy或 bcopy),而不是生成嵌入代码.

-mmips-tfile

-mno-mips-tfile

当MIPS汇编器生成mips-tfile文件(用于帮助调试)后, -mno-mips-tfile 开关选项阻止编译器使用mips-tfile后期处理(postprocess)目标文件.不运行 mips-tfile就没有调试器关注的局部变量.另外, stage2和stage3目标文件将把 临时文件名传递给汇编器,嵌在目标文件中,这意味着不比较目标文件是否相同.

-msoft-float

输出包含浮点库调用. 警告: 所需库不是GNU CC的一部分.一般说来使用该机型本地C编译器的相应部件, 但是不能直接用于交叉编译,你必须自己安排,提供交叉编译适用的库函数.

-mhard-float

输出包含浮点指令.如果编译器没有被改动,这就是默认选项.

-mfp64

编译器认为状态字的FR置位(on),也就是说存在32 64-bit浮点寄存器,而不是32 32-bit 浮点寄存器.同时必须打开-mcpu=r4000和-mips3开关.

-mfp32

认为存在32 32-bit浮点寄存器.这是默认选项.

-mabicalls

-mno-abicalls

输出(或不输出) .abicalls, .cpload,和.cprestore伪指令,某些 System V.4版本用于位置无关代码.

-mhalf-pic

-mno-half-pic

-mhalf-pic开关选项要求把外部引用的指针放到数据段,并且载入内存,而不放到正文段.该选项目前 不起作用.

-G num

把小于等于num字节的全局或静态数据放到小的数据段或bss段,而不是普通的数据段或bss段. 这样汇编器可以输出基于全局指针(gp或$28),的单字内存访问指令而非普通的双字指令.默认情况下, 用MIPS汇编器时num是8,而GNU汇编器则为0.另外, -Gnum选项也被传递 给汇编器和连接器.所有的模块必须在相同的-Gnum值下编译.

-nocpp

汇编用户汇编文件(带有`.s'后缀)时,告诉MIPS汇编器不要运行预处理器.

下面的`-m'选项用于Intel 80386族计算机: -m486

-mno-486

控制是否生成对486优化的代码.

-msoft-float

输出包含浮点库调用. 警告: 所需库不是GNU CC的一部分.一般说来使用该机型本地C编译器的相应部件, 但是不能直接用于交叉编译,你必须自己安排,提供交叉编译适用的库函数.

在函数把浮点返回值放在80387寄存器栈的机器上,即使设置了`-msoft-float'选项,也可能会发出 一些浮点操作码.

-mno-fp-ret-in-387

不用FPU寄存器返回函数值.

通常函数调用约定把float和double的返回值放在FPU寄存器中,即使不存在FPU. 这种作法的理念是操作系统应该仿真出FPU.

而`-mno-fp-ret-in-387'选项使浮点值通过普通的CPU寄存器返回.

下面的`-m'选项用于HPPA族计算机:

-mpa-risc-1-0

生成PA 1.0处理器的目标码.

-mpa-risc-1-1

生成PA 1.1处理器的目标码.

-mkernel

生成适用于内核的目标码.特别要避免add指令,它有一个参数是DP寄存器;用addil 代替add指令.这样可以避免HP-UX连接器的某个严重bug.

-mshared-libs

生成能够连接HP-UX共享库的目标码.该选项还没有实现全部功能,对PA目标默认为关闭.使用这个选项会导致 编译器生成错误的目标码.

-mno-shared-libs

不生成连接HP-UX共享库的目标码.这是PA目标的默认选项.

-mlong-calls

生成的目标码允许同一个源文件中的函数调用,调用点和被调函数的距离可以超过256K之远.不需要打开这个开关选项, 除非连接器给出``branch out of range errors``这样的错误.

-mdisable-fpregs

防止任何情况下使用浮点寄存器.编译内核需要这个选项,内核切换浮点寄存器的执行环境速度非常缓慢.如果打开了这个 开关选项同时试图浮点操作,编译将失败.

-mdisable-indexing

防止编译器使用索引地址模式(indexing address mode).这样在MACH上编译MIG生成的代码时,可以 避免一些非常晦涩的问题.

-mtrailing-colon

在标记定义(label definition)的末尾添加一个冒号(用于ELF汇编器).

下面的`-m'选项用于Intel 80960族计算机:

-mcpu-type

默认机器类型为cpu-type ,使编译器产生对应的指令,地址模式和内存对齐.默认的 cpu-type是kb;其他选择有ka, mc, ca, cf, sa,和sb.

-mnumerics

-msoft-float

-mnumerics开关选项指出处理器不支持浮点指令. -msoft-float开关选项指出不应该认为 机器支持浮点操作.

-mleaf-procedures

-mno-leaf-procedures

企图(或防止)改变叶过程(leaf procedure),使其可被bal指令以及call指令 调用.对于直接函数调用,如果bal指令能够被汇编器或连接器替换,这可以产生更有效的代码,但是其他情况下 产生较低效的代码,例如通过函数指针调用函数,或使用了不支持这种优化的连接器.

-mtail-call

-mno-tail-call

执行(或不执行)更多的尝试(除过编译器那些机器无关部分),优化进入分支的尾递归(tail-recursive)调用.你 可能不需要这个,因为检测什么地方无效没有全部完成.默认开关是-mno-tail-call.

-mcomplex-addr

-mno-complex-addr

认为(或不认为)在当前的i960设备上,值得使用复合地址模式(complex addressing mode).复合地址模式 可能不值得用到K系列,但是一定值得用在C系列.目前除了CB和CC处理器,其他处理器上 -mcomplex-addr是默认选项.

-mcode-align

-mno-code-align

把目标码对齐到8字节边界上(或者不必),这样读取会快一些.目前只对C系列默认打开.

-mic-compat

-mic2.0-compat

-mic3.0-compat

兼容iC960 v2.0或v3.0.

-masm-compat

-mintel-asm

兼容iC960汇编器.

-mstrict-align

-mno-strict-align

不允许(或允许)边界不对齐的访问.

-mold-align

使结构对齐(structure-alignment)兼容Intel的gcc发行版本1.3 (基于gcc 1.37).目前 这个选项有点问题,因为#pragma align 1总是作同样的设定,而且无法关掉.

下面的`-m'选项用于DEC Alpha设备:

-mno-soft-float

-msoft-float

使用(或不使用)硬件浮点指令进行浮点运算.打开-msoft-float时,将使用 `libgcc1.c'中的函数执行浮点运算.除非它们被仿真浮点操作的例程替换,或者类似,它们被编译为调用 仿真例程,这些例程将发出浮点操作.如果你为不带浮点操作的Alpha编译程序,你必须确保建立了这个库,以便不调用 仿真例程.

注意,不带浮点操作的Alpha也要求拥有浮点寄存器.

-mfp-reg

-mno-fp-regs

生成使用(或不使用)浮点寄存器群的目标代码. -mno-fp-regs包含有-msoft-float 开关选项.如果不使用浮点寄存器,浮点操作数就象整数一样通过整数寄存器传送,浮点运算结果放到$0而不是$f0.这是非标准 调用,因此任何带有浮点参数或返回值的函数,如果被-mno-fp-regs开关编译过的目标码调用,它也必须 用这个选项编译.

这个选项的典型用法是建立内核,内核不使用任何浮点寄存器,因此没必要保存和恢复这些寄存器.

下面附加的选项出现在System V第四版中,用于兼容这些系统中的其他编译器:

-G

在SVr4系统中, gcc出于兼容接受了`-G'选项(然后传递给连接器).可是我们建议使用 `-symbolic'或`-shared'选项,而不在gcc命令行上出现连接选项.

-Qy

验证编译器用的工具的版本,输出到.ident汇编指令.

-Qn

制止输出端的.ident指令(默认选项).

-YP,dirs

对于`-l'指定的库文件,只搜索dirs.你可以在dirs中用冒号隔开各个 目录项.

-Ym,dir

在dir目录中寻找M4预处理器.汇编器使用这个选项.

代码生成选项(CODE GENERATION OPTION)

下面的选项和平台无关,用于控制目标码生成的接口约定.

大部分选项以`-f'开始.这些选项拥有确定和否定两种格式; `-ffoo'的否定格式是 `-fno-foo'.后面的描述将只列举其中的一个格式---非默认的格式.你可以通过添加或去掉 `no-'推测出另一个格式.

-fnonnull-objects

假设通过引用(reference)取得的对象不为null (仅C++).

一般说来, GNU C++对通过引用取得的对象作保守假设.例如,编译器一定会检查下似代码中的a不为 null:

obj &a = g (); a.f (2);

检查类似的引用需要额外的代码,然而对于很多程序是不必要的.如果你的程序不要求这种检查,你可以用 `-fnonnull-objects'选项忽略它.

-fpcc-struct-return

函数返回struct和union值时,采用和本地编译器相同的参数约定.对于较小的结构, 这种约定的效率偏低,而且很多机器上不能重入;它的优点是允许GCC编译的目标码和PCC编译的目标码互相调用.

-freg-struct-return

一有可能就通过寄存器返回struct和union函数值.对于较小的结构,它比 -fpcc-struct-return更有效率.

如果既没有指定-fpcc-struct-return ,也没有指定-freg-struct-return, GNU CC默认使用目标机的标准约定.如果没有标准约定, GNU CC默认采用-fpcc-struct-return.

-fshort-enums

给enum类型只分配它声明的值域范围的字节数.就是说, enum类型等于大小足够的 最小整数类型.

-fshort-double

使double类型的大小和float一样.

-fshared-data

要求编译结果的数据和非const变量是共享数据,而不是私有数据.这种差别仅在某些操作系统上面有意义, 那里的共享数据在同一个程序的若干进程间共享,而私有数据在每个进程内都有副件.

-fno-common

即使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也分配在目标文件的bss段,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普通块(common block)建立.这样的 结果是,如果在两个不同的编译结果中声明了同一个变量(没使用extern ),连接它们时会产生错误. 这个选项可能有用的唯一情况是,你希望确认程序能在其他系统上运行,而其他系统总是这么做.

-fno-ident

忽略`#ident'指令.

-fno-gnu-linker

不要把全局初始化部件(如C++的构造子和解构子)输出为GNU连接器使用的格式(在GNU连接器是标准方法的系统 上).当你打算使用非GNU连接器的时候可以用这个选项,非GNU连接器也需要collect2程序确保系统连接器 放入构造子(constructor)和解构子(destructor). (GNU CC的发布包中包含有collect2 程序.)对于必须使用collect2的系统,编译器驱动程序gcc自动配置为这么做.

-finhibit-size-directive

不要输出.size汇编指令,或其他类似指令,当某个函数一分为二,两部分在内存中距离很远时会引起问题. 当编译`crtstuff.c'时需要这个选项;其他情况下都不应该使用.

-fverbose-asm

输出汇编代码时放些额外的注释信息.这个选项仅用于确实需要阅读汇编输出的时候(可能调试编译器自己的时候).

-fvolatile

使编译器认为所有通过指针访问的内存是易变内存(volatile).

-fvolatile-global

使编译器认为所有的外部和全局变量是易变内存.

-fpic

如果支持这种目标机,编译器就生成位置无关目标码.适用于共享库(shared library).

-fPIC

如果支持这种目标机,编译器就输出位置无关目标码.适用于动态连接(dynamic linking),即使分支需要大范围 转移.

-ffixed-reg

把名为reg的寄存器按固定寄存器看待(fixed register);生成的目标码不应该引用它(除了或许 用作栈指针,帧指针,或其他固定的角色).

reg必须是寄存器的名字.寄存器名字取决于机器,用机器描述宏文件的REGISTER_NAMES宏 定义.

这个选项没有否定格式,因为它列出三路选择.

-fcall-used-reg

把名为reg的寄存器按可分配寄存器看待,不能在函数调用间使用.可以临时使用或当做变量使用,生存期 不超过一个函数.这样编译的函数无需保存和恢复reg寄存器.

如果在可执行模块中,把这个选项说明的寄存器用作固定角色将会产生灾难性结果,如栈指针或帧指针.

这个选项没有否定格式,因为它列出三路选择.

-fcall-saved-reg

把名为reg的寄存器按函数保护的可分配寄存器看待.可以临时使用或当做变量使用,它甚至能在函数间 生存.这样编译的函数会保存和恢复使用中的reg寄存器.

如果在可执行模块中,把这个选项说明的寄存器用作固定角色将会产生灾难性结果,如栈指针或帧指针.

另一种灾难是用这个选项说明的寄存器返回函数值.

这个选项没有否定格式,因为它列出三路选择.

PRAGMAS

GNU C++支持两条`#pragma'指令使同一个头文件有两个用途:对象类的接口定义, 对象类完整的内容定义.

#pragma interface

(仅对C++)在定义对象类的头文件中,使用这个指令可以节省大部分采用该类的目标文件的大小.一般说来,某些信息 (内嵌成员函数的备份副件,调试信息,实现虚函数的内部表格等)的本地副件必须保存在包含类定义的各个目标文件中.使用这个 pragma指令能够避免这样的复制.当编译中引用包含`#pragma interface'指令的头文件时,就 不会产生这些辅助信息(除非输入的主文件使用了`#pragma implementation'指令).作为替代,目标文件 将包含可被连接时解析的引用(reference).

#pragma implementation

#pragma implementation "objects.h"

(仅对C++)如果要求从头文件产生完整的输出(并且全局可见),你应该在主输入文件中使用这条pragma.头文件 中应该依次使用`#pragma interface'指令.在implementation文件中将产生全部内嵌成员函数 的备份,调试信息,实现虚函数的内部表格等.

如果`#pragma implementation'不带参数,它指的是和源文件有相同基本名的包含文件;例如, `allclass.cc'中, `#pragma implementation'等于`#pragma implementation allclass.h'.如果某个implementation文件需要从多个头文件引入代码,就应该 使用这个字符串参数.

不可能把一个头文件里面的内容分割到多个implementation文件中.

文件(FILE)

file.c             C源文件

file.h             C头文件(预处理文件)

file.i            预处理后的C源文件

file.C             C++源文件

file.cc            C++源文件

file.cxx           C++源文件

file.m             Objective-C源文件

file.s            汇编语言文件

file.o            目标文件

a.out             连接的输出文件

TMPDIR/cc*        临时文件

LIBDIR/cpp        预处理器

LIBDIR/cc1         C编译器

LIBDIR/cc1plus     C++编译器

LIBDIR/collect    某些机器需要的连接器前端(front end)程序

LIBDIR/libgcc.a    GCC子例程(subroutine)库

/lib/crt[01n].o   启动例程(start-up)

LIBDIR/ccrt0       C++的附加启动例程

/lib/libc.a       标准C库,另见intro (3)

/usr/include       #include文件的标准目录

LIBDIR/include     #include文件的标准gcc目录

LIBDIR/g++-include #include文件的附加g++目录

LIBDIR通常为/usr/local/lib/machine/version.

TMPDIR来自环境变量TMPDIR (如果存在,缺省为/usr/tmp ,否则为 /tmp).

另见(SEE ALSO)

cpp(1), as(1), ld(1), gdb(1), adb(1), dbx(1), sdb(1).

info中 `gcc', `cpp', `as', `ld',和`gdb'的条目.

Using and Porting GNU CC (for version 2.0), Richard M. Stallman; The C Preprocessor, Richard M. Stallman; Debugging with GDB: the GNU Source-Level Debugger, Richard M. Stallman和Roland H. Pesch; Using as: the GNU Assembler, Dean Elsner, Jay Fenlason & friends; ld: the GNU linker, Steve Chamberlain和Roland Pesch.

BUGS

关于报告差错的指导请查阅GCC手册.

版权(COPYING)

Copyright 1991, 1992, 1993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make and distribute verbatim copies of this manual provided the copyright notice and this permission notice are preserved on all copies.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copy and distribute modified versions of this manual under the conditions for verbatim copying, provided that the entire resulting derived work is distributed under the terms of a permission notice identical to this one.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copy and distribute translations of this manual into another language, under the above conditions for modified versions, except that this permission notice may be included in translations approv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stead of in the original English.

作者(AUTHORS)

关于GNU CC的奉献者请查阅GUN CC手册.

[中文版维护人]

徐明< xuming@users.sourceforge.net  >

[中文版最新更新]

2003/05/13第一版

《中国Linux论坛man手册页翻译计划》

http://cmpp.linuxforum.net/

网友(2007-12-26):
做个记号,gcc

网友(2008-08-02):
正找它呢?謝了喲

网友:
不错不错,可是我的鼠标的滚轮啊。。。。。

网友(2009-09-09):
要找时间好好学习下

网友(2011-07-08):
能做成doc或pdf格式就好了,谢谢!

网友:
一直想学GCC,这个手册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