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自制的串口通信小软件ComCalWaveV4.0,按照网友要求再一次重大升级。 欢迎试用!

楼主(2006-01-03):
**********************************************************************

* Project Mame   : 串口通信、数据计算、波形显示                      *

* Create Date    : 2005年05月15日                                    *

* Create By      : 韩克伟                                            *

* Function       : 实现无限制串口通信、微型计算器和串口波形显示      *

* Build Condition: Delphi 7、ExpressQuantumGrid.Suite.v4.52          *

* Modify Date    : 2005年12月30日                                    *

* Document       : Delphi 7.0常用函数速查手册、SPCOMM控件readme      *

* Others         : 随时升级                                          *

**********************************************************************

ComCalWave简介

    ComCalWave是作为windows里计算器的一种补充小软件,主要是为了方便电子

产品开发者使用,本软件并不具备windows计算器的所有功能,因为本软件面向的

对象和范围都与windows系统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不要把本软件作为windows计算

器的替代品,但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替代的!他的方便之处莫过于计算串口数据的

校验和,对串口数据进行无限制接收,还可以对接收数据做波形显示,非常方便做

串口的数据通信协议。

    文本框的承受能力是最多32768个字节的16进制数据,数据最大到64位。请不

要越限使用。

    串口发送无限制,但接收一次只允许2048个字节数据,也就是1024个字,如果

数据量较大请隔时再发。

1、升级历史:

    V4.0  本次是根据网友提议把几个文件合并成一个文件,可以自定波形显示方

          式,也是一次重大升级,升级细节主要有以下几点:

          1)把几个文件合而为一,通过选择显示波形。

          2)增加了自己输入波形显示数据的幅值,也就是输入Y轴坐标。X轴显示

            的是本次串口接收数据的数据量,只显示当前串口数据,并不累计,

            所以每次有新数据收到时自动请空。

          3)增加无波形显示的选择。

          4)对波形显示输入幅值的数据进行过滤,只对整数有效,输入非法数据

            时使用默认数据单字节为0-255(适用于8位数据方式的波形显示),

            双字节为0-65535(适用于16位数据方式的波形显示,比如AD转换的结

            果可能是10位或者12位或者16位)。

          5)增加波形的鼠标操作,可以右键右拖放大,右键左拖缩小,按住左键

            上下左右拖动可以移动图表到任何地方。

          6)增加版本号和编译日期。

          7)可以打开串口前自己输入需要的波特率,也可以从列表里选择,只对

            整数有效,输入非法数据时以默认19200作为波特率。

          8)可以打开串口后自己再输入自定波特率,也可以从列表里选择,即时

            生效。由于打开串口后输入自定波特率需要频繁打开关闭串口,所以

            不建议一个数字一个数字输入,建议通过粘贴方式输入需要的数字。

          9)增加多处错误提示,比如自定输入波形显示数据时,自定输入波特率

            时等。也修正了多处提示信息。

          10)打开串口时增加波特率数据提示和波特率是选择还是输入的提示功能,

             自动判断波特率和波特率选择方式。

          11)关于接收自适应波特率的问题已经研究完毕,因只对标准波特率有效,

             且波特率高于19200判断不准确,故而不添加进此次更新中,如果有朋

             友需要,可以和我联系。

          12)增加一些新的波特率6400、28800、153600、230400、307200、460800、

             614400、921600、1228800等,但本软件已经开始允许输入任意的波特

             率,所以以后不会新增加。

    V3.0  本次是较大升级,主要有以下几点:

          1) 修正界面颜色方案,不再刺眼,使得更柔和协调。

          2) 增加了COM口,从原来的12个增加到现在的48个,其实大部分都用不到的。

          3) 增加了对虚拟串口的支持。

          4) 增加了停止位的选择。

          5) 数据位受限与SPCOMM控件,只支持5、6、7、8,对4和9的支持不够好,我已屏蔽。

          6) 增加了串口波特率16550。

          7) 休正BandRate为BaudRate。

          8) 修改了必须选择串口的限制。

          9) 增加了不打开串口也可以关闭其他软件所打开的串口。

          10)打开程序已然自动选择默认串口参数:COM1 9600 8 NONE 1

          11)修正一个最大错误,屏蔽了串口数据的流控制,否则不能接收0x11和0x13的数据。

          12)增加了内部支持二进制数据通信。

    V2.0  后续开发comm_wav1、comm_wav2、comm_wav3,主要增加串口数据波形显示。

    V1.0  第一版comm_cal,主要是串口通信和计算器。

2、使用说明:

    1)文本框介绍:

      1:是输入的第一个数。

      2:是输入的第二个数。在串口模式有第二功能。

      R:是计算结果,如果数据较大会自动按照科学计数显示,但不支持科学计

         数的输入。在串口模式有第二功能。

      Send Data Area   :是串口发送数据窗口。

      Receive Data Area:是串口接收数据窗口。

    2)计算器模式:

      概述  :所有计算是十进制,可以进行小数计算,但不能有非数字和小数点

              的字符,小数点只能输入一个。软件会在计算时判断是否有非法字

              符,任何出错信息都会以弹出窗口方式提示,非常直观。

      +     :把1和2里面的数据按照十进制相加,结果存入R里面。

      -     :把1和2里面的数据按照十进制相减,结果存入R里面。

      *     :把1和2里面的数据按照十进制相乘,结果存入R里面。

      /     :把1和2里面的数据按照十进制相除,结果存入R里面。

      16->10:把R里面的数据按照16进制转换成十进制,但不支持小数点,可以

              支持大写或小写的ABCDEF,在执行一次16转10进制后该按钮自动变

              为“10->16”,意思是要把R里的数据转换成16进制,此时只支持

              整数数据。

      10->16:同上。该按钮使得在“16->10”“10->16”两个功能之间切换。

      X^Y   :把1里面的数据取2里面数据的幂,结果存入R里面。

      Sum   :对1进行累加计算,结果存R,进行累加计算时可以放弃鼠标,直接

              用键盘的回车即可,每次回车都进行1+R的操作,包括小数和负数,

              同时把1里面数据全部选种,方便进行下一次输入数字,所以使用

              该功能只需键盘即可。

      About :关于本软件。有第二功能,见串口操作模式。

      Exit  :退出本软件,也可以按ESC退出也可以鼠标点击窗口关闭,同时串

              口自动关闭。

    3)串口操作模式:

      概述  :进行串口的各项操作,可以选择更多的串口,更多的波特率,也可

              以选择更多的数据位和校验方式,比所有的串口软件都齐全。

      Open Com   :打开串口,但打开前必须先设置串口参数,否则软件会提示。

                   在打开串口之后,可以直接对串口参数进行再次设置或修改,

                   无须先关闭串口再打开,使用简单方便。该按钮相应变成灰色

                   不可使用状,同时也提示用户该串口在打开中。

      Close Com  :关闭串口,但文本框所有数据会被保存。同时该按钮变灰不可

                   用,“Open Com”按钮变可用状。

      Send Data  :发送数据,把Send Data Area 里的数据按照设置格式发送出

                   去,并在R文本框里显示相应发送信息和发送设置信息。软件

                   一直处于接收状态,只要接收到数据就在R文本框里显示相应

                   接收信息和接收设置信息。

      COM-10     :发送接收数据格式设置,这是利用计算器上的“About”第二

                   功能,只要串口成功打开即变成第二功能,显示COM-10时是按

                   照ASCII方式接收和发送,使用该功能后显示变为COM-16,是

                   按照16进制接收和发送。

      COM-16     :同上。该按钮使得在“COM-10”“COM-16”两个功能之间切换。

      Send_Sum   :对发送区的数据进行校验合计算,只支持16进制数据,结果显

                   示十进制在1里“DEC=***”,十六进制在2里“HEX=***”,同

                   时R里会有提示是发送区的校验合“Send Data Area Sum”。

                   该按钮变成第二功能“Receive_Sum”。1和2里的文本信息在

                   定时到后消失,只显示校验后的数据,方便复制粘贴等操作。

      Receive_Sum:对接收区的数据进行校验合计算,只支持16进制数据,结果显

                   示十进制在1里“DEC=***”,十六进制在“HEX=***”,同时R

                   里会有提示是发送区的校验合“Receive Data Area Sum”。

                   同时该按钮变成第二功能“Send_Sum”。1和2里的文本信息在

                   定时到后消失,只显示校验后的数据,方便复制粘贴等操作。

      COM Port     :串口COM1-COM48。

      Baud Rate    :波特率75-1024000。

      Date Bit     :数据位4-9,限与控件类型,暂不支持4和9位。

      Parity Check :校验方式None、Even、Odd、Mask、Space。

      Stop Bit     :停止位1、1.5和2。

    4)串口数据波形显示:只要打开串口就处于接收状态,对每次接收到的数据进行

      计算后在这里显示,特别适合进行AD检测后显示数据,可以方便的通过波形看

      出数据的大小变化。在波形显示的图表中,可以直接用鼠标放大或缩小。具体

      操作是在您认为需要放大的地方按住鼠标左键,往右圈选拖动是放大,往左圈

      选拖动是缩小。在放大后可以按鼠标左键上下左右移动图表,这样就能看到数

      据的细微之处了。

      波形显示     :显示串口接收数据的波形,可以不选择,或选择8中方式中的

                     一种,只支持十进制整数。

      单字节自动   :按照单字节方式自动幅值显示波形,数量自动单次累加。

      单字节自选   :按照单字节方式以自己输入的数据作为幅值显示波形,数量自

                     动单次累加。输入数据在文本框1和文本框2里,如果没有数据

                     或非法数据则自动以0-255幅值显示波形,如果数据正确则自动

                     判断把两者之间的最小数作为底值幅值,最大数作为顶值幅值。

      单字节0-255  :直接按照0-255作为幅值显示波形,数量自动单次累加。

      双字节自动   :按照两个字节合并成一个字的方式自动幅值显示波形,数量自

                     动单次累加。

      双字节自选   :按照两个字节合并成一个字的方式以自己输入的数据作为幅值

                     显示波形,数量自动单次累加。输入数据在文本框1和文本框2

                     里,如果没有数据或非法数据则自动以0-65535幅值显示波形,

                     如果数据正确则自动判断把两者之间的最小数作为底值幅值,

                     最大数作为顶值幅值。

      双字节0-65535:两个字节合并成一个字的方式直接按照0-65535作为幅值显示波

                     形,数量自动单次累加。

      双字节0-3000 :两个字节合并成一个字的方式直接按照0-3000作为幅值显示波

                     形,数量自动单次累加。

      无波形显示   :等同于不选择任何方式,不显示数据波形。

3、技术支持:

    本软件免费使用,免费升级,免费提供一切技术支持,有问题的用户完全可

以和本人联系以获得必要的帮助,也可以从本人这里获得更多的技术资料,但不

包括源程序。

    如果您认为本软件对你有帮助,请来信告诉我,如果您想让我在这个基础上

给您开发一个适合您使用的版本也可以来信索求,如果您对本软件有什么意见和

看法也可以来信的哦。

4、作者信息:

    本人从事电子产品开发工作时间很长,不过水平很一般,有愿意和我探讨技

术问题的,请不要介意我的知识浅薄,真心希望我能帮助大家共同进步。

作者:韩克伟

联系:hankw_china@163.com

QQ  :38988446

手机:13612181688

地址:天津市

楼主:
没人反馈信息了,郁闷!

网友:
呵呵谢谢,测试了一下,还可以,对了你是用Delphi语言编写的吧??呵呵我现在正好用A/D采样,然后用RS232对上位机传送数据,要是你那个玩意里面能够加上A/D趋势图显示就好了,呵呵可能我的要求过分了。

网友:
把串口枚举的功能加上吧

16进制显示有待改进.发送接收框太小了.

楼主:
界面就设定这么小的,其实足够用了。

A/D趋势图是什么呀?

网友:
A/D趋势图就是把A/D采样值打成曲线显示出来,并在横坐标用时间标示,用于A/D采样值数据分析和监控。

楼主:
哦,现在的纵坐标可以选择,横坐标是数据,如果只有一个数据就是0点,两个数据就是0点和1点,数据多的话自然横坐标就长了。

网友:
那个波形显示的可不可以增加放大缩小的功能啊?

楼主:
可以呀,看我的说明里面有介绍。

在您认为需要放大的地方按住鼠标左键,往右圈选拖动是放大,往左圈选拖动是缩小。在放大后可以按鼠标左键上下左右移动图表,这样就能看到数据的细微之处了。

楼主:
“串口枚举”指的是什么?

楼主:
怎么也不回呀?顶一下好了。

网友:
发送接收框太小了

网友:
串口数据波形显示功能好。有点虚拟仪器的味道了。但是太简单。很多情况下需要以下两种功能:

1:多道(多踪)。一般用双道或四道。232收到的数据每连续2个或4个是一组。分别是第1/2/3/4道的数据。如有此功能对调试工业数据采集设备太有利了。可以上下对照看各道数据趋势(我做过的一般的工业数据采集至少有两道。)

2:存文件/取文件/波形回溯(回放)。因为连续采集时太快,看不清楚,往往事后需要仔细看。

谢谢。我的建议是否太贪心了?

楼主:
恩,提的不错,我会继续努力。

现在没时间,等我做好了再拿来分享。估计春节时候吧。

春节前忙与工作,春节后要去趟巴西。

楼主:
To xiaoke:

先升级到4.1版,已经按照你的要求改了给你用,使用方法见以下说明。

**********************************************************************

* Project Mame   : 串口通信、数据计算、波形显示                      *

* Create Date    : 2005年05月15日                                    *

* Create By      : 韩克伟                                            *

* Function       : 实现无限制串口通信、微型计算器和串口波形显示      *

* Build Condition: Delphi 7、ExpressQuantumGrid.Suite.v4.52          *

* Modify Date    : 2005年12月30日                                    *

* Document       : Delphi 7.0常用函数速查手册、SPCOMM控件readme      *

* Others         : 随时升级                                          *

**********************************************************************

ComCalWave简介

    ComCalWave是作为windows里计算器的一种补充小软件,主要是为了方便电子

产品开发者使用,本软件并不具备windows计算器的所有功能,因为本软件面向的

对象和范围都与windows系统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不要把本软件作为windows计算

器的替代品,但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替代的!他的方便之处莫过于计算串口数据的

校验和,对串口数据进行无限制接收,还可以对接收数据做波形显示,非常方便做

串口的数据通信协议。

    文本框的承受能力是最多32768个字节的16进制数据,数据最大到64位。请不

要越限使用。

    串口发送无限制,但接收一次只允许2048个字节数据,也就是1024个字,如果

数据量较大请隔时再发。

1、升级历史:

    V4.1  本次是根据网友提议增强了波形显示功能(仅限选择'单字节0-255'时有效):

          1)增加两个按钮“N1”“S1”,点击N1则从N1-N8-N1递增循环,S1类同

            从S1-S8-S1递增循环。“N?”表示几个数据组合给一条波形线,“S?”

            表示总共有几条波形线。举例:

            数据: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10 11 12 13 14 15

            N1 S1:一条线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10 11 12 13 14 15

            N2 S1:同N1 S1

            …………

            N8 S1:同N1 S1

            N1 S2:一条线00 02 04 06 08 0A 0C 0E 10 12 14

                   两条线01 03 05 07 09 0B 0D 0F 11 13 15

            N1 S3:一条线00 03 06 09 0C 0F 12 15

                   两条线01 04 07 0A 0D 10 13

                   三条线02 05 08 0B 0E 11 14

            N1 S4:一条线00 04 08 0C 10 14

                   两条线01 05 09 0D 11 15

                   三条线02 06 0A 0E 12

                   四条线03 07 0B 0F 13

            N2 S3:一条线00 01 06 07 0C 0D 12 13

                   两条线02 03 08 09 0E 0F 14 15

                   三条线04 05 0A 0B 10 11

            N4 S3:一条线00 01 02 03 0C 0D 0E 0F

                   两条线04 05 06 07 10 11 12 13

                   三条线08 09 0A 0B 14 15

            N3 S8:一条线00 01 02

                   两条线03 04 05

                   三条线06 07 08

                   四条线09 0A 0B

                   五条线0C 0D 0E

                   六条线0F 10 11

                   七条线12 13 14

                   八条线15

          2)加宽波形线,更方便观看波形数据。

          3)修改说明文字,在波形图上按鼠标左键往右圈选拖动是放大圈选区域,

            往左圈选拖动则是缩小到原始尺寸,放大后可以按住鼠标右键上下左

            右移动图表波形到需要的位置,以前笔误说成左键了,向朋友致谦!

          4)新增最多8条线显示数据波形,使用8种不同颜色,颜色方案太多,不

            容易辨别,但一般情况下大家应该不会用到这么多波形。

          5)小修改:弹出窗口的按钮改为cxButton控件以保持和主界面方案一致。

    V4.0  本次是根据网友提议把几个文件合并成一个文件,可以自定波形显示方

          式,也是一次重大升级,升级细节主要有以下几点:

          1)把几个文件合而为一,通过选择显示波形。

          2)增加了自己输入波形显示数据的幅值,也就是输入Y轴坐标。X轴显示

            的是本次串口接收数据的数据量,只显示当前串口数据,并不累计,

            所以每次有新数据收到时自动请空。

          3)增加无波形显示的选择。

          4)对波形显示输入幅值的数据进行过滤,只对整数有效,输入非法数据

            时使用默认数据单字节为0-255(适用于8位数据方式的波形显示),

            双字节为0-65535(适用于16位数据方式的波形显示,比如AD转换的结

            果可能是10位或者12位或者16位)。

          5)增加波形的鼠标操作,可以右键右拖放大,右键左拖缩小,按住左键

            上下左右拖动可以移动图表到任何地方。

          6)增加版本号和编译日期。

          7)可以打开串口前自己输入需要的波特率,也可以从列表里选择,只对

            整数有效,输入非法数据时以默认19200作为波特率。

          8)可以打开串口后自己再输入自定波特率,也可以从列表里选择,即时

            生效。由于打开串口后输入自定波特率需要频繁打开关闭串口,所以

            不建议一个数字一个数字输入,建议通过粘贴方式输入需要的数字。

          9)增加多处错误提示,比如自定输入波形显示数据时,自定输入波特率

            时等。也修正了多处提示信息。

          10)打开串口时增加波特率数据提示和波特率是选择还是输入的提示功能,

             自动判断波特率和波特率选择方式。

          11)关于接收自适应波特率的问题已经研究完毕,因只对标准波特率有效,

             且波特率高于19200判断不准确,故而不添加进此次更新中,如果有朋

             友需要,可以和我联系。

          12)增加一些新的波特率6400、28800、153600、230400、307200、460800、

             614400、921600、1228800等,但本软件已经开始允许输入任意的波特

             率,所以以后不会新增加。

    V3.0  本次是较大升级,主要有以下几点:

          1) 修正界面颜色方案,不再刺眼,使得更柔和协调。

          2) 增加了COM口,从原来的12个增加到现在的48个,其实大部分都用不到的。

          3) 增加了对虚拟串口的支持。

          4) 增加了停止位的选择。

          5) 数据位受限与SPCOMM控件,只支持5、6、7、8,对4和9的支持不够好,我已屏蔽。

          6) 增加了串口波特率16550。

          7) 休正BandRate为BaudRate。

          8) 修改了必须选择串口的限制。

          9) 增加了不打开串口也可以关闭其他软件所打开的串口。

          10)打开程序已然自动选择默认串口参数:COM1 9600 8 NONE 1

          11)修正一个最大错误,屏蔽了串口数据的流控制,否则不能接收0x11和0x13的数据。

          12)增加了内部支持二进制数据通信。

    V2.0  后续开发comm_wav1、comm_wav2、comm_wav3,主要增加串口数据波形显示。

    V1.0  第一版comm_cal,主要是串口通信和计算器。

2、使用说明:

    1)文本框介绍:

      1:是输入的第一个数。

      2:是输入的第二个数。在串口模式有第二功能。

      R:是计算结果,如果数据较大会自动按照科学计数显示,但不支持科学计

         数的输入。在串口模式有第二功能。

      Send Data Area   :是串口发送数据窗口。

      Receive Data Area:是串口接收数据窗口。

    2)计算器模式:

      概述  :所有计算是十进制,可以进行小数计算,但不能有非数字和小数点

              的字符,小数点只能输入一个。软件会在计算时判断是否有非法字

              符,任何出错信息都会以弹出窗口方式提示,非常直观。

      +     :把1和2里面的数据按照十进制相加,结果存入R里面。

      -     :把1和2里面的数据按照十进制相减,结果存入R里面。

      *     :把1和2里面的数据按照十进制相乘,结果存入R里面。

      /     :把1和2里面的数据按照十进制相除,结果存入R里面。

      16->10:把R里面的数据按照16进制转换成十进制,但不支持小数点,可以

              支持大写或小写的ABCDEF,在执行一次16转10进制后该按钮自动变

              为“10->16”,意思是要把R里的数据转换成16进制,此时只支持

              整数数据。

      10->16:同上。该按钮使得在“16->10”“10->16”两个功能之间切换。

      X^Y   :把1里面的数据取2里面数据的幂,结果存入R里面。

      Sum   :对1进行累加计算,结果存R,进行累加计算时可以放弃鼠标,直接

              用键盘的回车即可,每次回车都进行1+R的操作,包括小数和负数,

              同时把1里面数据全部选种,方便进行下一次输入数字,所以使用

              该功能只需键盘即可。

      About :关于本软件。有第二功能,见串口操作模式。

      Exit  :退出本软件,也可以按ESC退出也可以鼠标点击窗口关闭,同时串

              口自动关闭。

    3)串口操作模式:

      概述  :进行串口的各项操作,可以选择更多的串口,更多的波特率,也可

              以选择更多的数据位和校验方式,比所有的串口软件都齐全。

      Open Com   :打开串口,但打开前必须先设置串口参数,否则软件会提示。

                   在打开串口之后,可以直接对串口参数进行再次设置或修改,

                   无须先关闭串口再打开,使用简单方便。该按钮相应变成灰色

                   不可使用状,同时也提示用户该串口在打开中。

      Close Com  :关闭串口,但文本框所有数据会被保存。同时该按钮变灰不可

                   用,“Open Com”按钮变可用状。

      Send Data  :发送数据,把Send Data Area 里的数据按照设置格式发送出

                   去,并在R文本框里显示相应发送信息和发送设置信息。软件

                   一直处于接收状态,只要接收到数据就在R文本框里显示相应

                   接收信息和接收设置信息。

      COM-10     :发送接收数据格式设置,这是利用计算器上的“About”第二

                   功能,只要串口成功打开即变成第二功能,显示COM-10时是按

                   照ASCII方式接收和发送,使用该功能后显示变为COM-16,是

                   按照16进制接收和发送。

      COM-16     :同上。该按钮使得在“COM-10”“COM-16”两个功能之间切换。

      Send_Sum   :对发送区的数据进行校验合计算,只支持16进制数据,结果显

                   示十进制在1里“DEC=***”,十六进制在2里“HEX=***”,同

                   时R里会有提示是发送区的校验合“Send Data Area Sum”。

                   该按钮变成第二功能“Receive_Sum”。1和2里的文本信息在

                   定时到后消失,只显示校验后的数据,方便复制粘贴等操作。

      Receive_Sum:对接收区的数据进行校验合计算,只支持16进制数据,结果显

                   示十进制在1里“DEC=***”,十六进制在“HEX=***”,同时R

                   里会有提示是发送区的校验合“Receive Data Area Sum”。

                   同时该按钮变成第二功能“Send_Sum”。1和2里的文本信息在

                   定时到后消失,只显示校验后的数据,方便复制粘贴等操作。

      COM Port     :串口COM1-COM48。

      Baud Rate    :波特率75-1024000。

      Date Bit     :数据位4-9,限与控件类型,暂不支持4和9位。

      Parity Check :校验方式None、Even、Odd、Mask、Space。

      Stop Bit     :停止位1、1.5和2。

    4)串口数据波形显示:只要打开串口就处于接收状态,对每次接收到的数据进行

      计算后在这里显示,特别适合进行AD检测后显示数据,可以方便的通过波形看

      出数据的大小变化。在波形显示的图表中,可以直接用鼠标放大或缩小。具体

      操作是在您认为需要放大的地方按住鼠标左键,往右圈选拖动是放大,往左圈

      选拖动是缩小。在放大后可以按鼠标右键上下左右移动图表,这样就能看到数

      据的细微之处了。

      波形显示     :显示串口接收数据的波形,可以不选择,或选择8中方式中的

                     一种,只支持十进制整数。

      单字节自动   :按照单字节方式自动幅值显示波形,数量自动单次累加。

      单字节自选   :按照单字节方式以自己输入的数据作为幅值显示波形,数量自

                     动单次累加。输入数据在文本框1和文本框2里,如果没有数据

                     或非法数据则自动以0-255幅值显示波形,如果数据正确则自动

                     判断把两者之间的最小数作为底值幅值,最大数作为顶值幅值。

      单字节0-255  :直接按照0-255作为幅值显示波形,数量自动单次累加。

      双字节自动   :按照两个字节合并成一个字的方式自动幅值显示波形,数量自

                     动单次累加。

      双字节自选   :按照两个字节合并成一个字的方式以自己输入的数据作为幅值

                     显示波形,数量自动单次累加。输入数据在文本框1和文本框2

                     里,如果没有数据或非法数据则自动以0-65535幅值显示波形,

                     如果数据正确则自动判断把两者之间的最小数作为底值幅值,

                     最大数作为顶值幅值。

      双字节0-65535:两个字节合并成一个字的方式直接按照0-65535作为幅值显示波

                     形,数量自动单次累加。

      双字节0-3000 :两个字节合并成一个字的方式直接按照0-3000作为幅值显示波

                     形,数量自动单次累加。

      无波形显示   :等同于不选择任何方式,不显示数据波形。

3、技术支持:

    本软件免费使用,免费升级,免费提供一切技术支持,有问题的用户完全可

以和本人联系以获得必要的帮助,也可以从本人这里获得更多的技术资料,但不

包括源程序。

    如果您认为本软件对你有帮助,请来信告诉我,如果您想让我在这个基础上

给您开发一个适合您使用的版本也可以来信索求,如果您对本软件有什么意见和

看法也可以来信的哦。

4、作者信息:

    本人从事电子产品开发工作时间很长,不过水平很一般,有愿意和我探讨技

术问题的,请不要介意我的知识浅薄,真心希望我能帮助大家共同进步。

作者:韩克伟

联系:hankw_china@163.com

QQ  :38988446

手机:13612181688

地址:天津市

楼主:
xiaoke到哪里了,怎么不来用?

网友:
看到了,下载了。还没试。(手边没有合适的多通道数据源)。相信一定不错。

谢谢。下次调试采集设备一定要试用一下。谢谢!

网友:
为楼主的共享精神!顶!

楼主:
记得有问题一定告诉我呀!谢谢!

楼主:
怎么也没人帮我反馈信息了呢?

网友(2006-02-23):
共享源文件多好

网友:
双字节是先传输高位还是低位?

如何设成64位?

最好能够可以将波形显示设成全屏.

增加数据保存功能.

网友:
正在学用USART,应该用得着。

楼主:
这个是最新版软件,在这里继续回复。谢谢。

楼主(2006-04-07):
///////////////////////////////////////////////////////////////

///////////////////////////////////////////////////////////////

///////////////////////////////////////////////////////////////

关于我的串口通信的软件,请在这里继续回复,不要去访问老帖子了。谢谢大家。

///////////////////////////////////////////////////////////////

///////////////////////////////////////////////////////////////

///////////////////////////////////////////////////////////////

网友:
既然是研究性质,又仅是个串口通信,强烈要求公布源代码。造福初学者。

楼主:
源代码还没有最后完成,现在正在测试中,大家又问题可以随时反馈,等最后完善了肯定公布源代码。

从我这个帖子开始如果需要源代码的回复数量达到10个人,我就公布。谢谢关注!

我做的是delphi7 + spcom + ExpressQuantumGrid 4 Suite

具体可以看我的说明,谢谢!

楼主:
对了,在这里回复qiu老兄:

我这个串口软件可以发送中文、ASSCII、英文、字符、特殊字符,默认就可以了。

如果要发送16进制才需要把COM-10变为COM-16的 。

网友:
咋还有条件?这可不象俺们性情中人。先顶一贴。正在学串口通信。希望能抢到热乎的。

网友:
首先谢谢楼主,我希望能公开源码。

网友:
能增加串口监控的功能就更好了。

网友:
试了。感觉好多了。谢谢。“需要源代码的回复数量达到10个人”,还有这个条件?那我算十分之一吧。

网友:
再顶一下,直至原码出来。

楼主:
已经有三个人了哦。继续努力吧 。

网友:
加上数据存盘和调出功能就更好了。

楼主:
那数据存盘是怎么个存法,是想自动保存,还是输入文件名去保存。

如果输入文件名保存刀无所谓,如果自动保存的话就涉及文件名用什么。

我考虑一下吧,等忙过这阵子再说了。下个月肯定要更新一下。估计那个时候我就会公开所有的源代码,供大家参考。

这个市我学习DELPHI用的,最先是想做计算校验和的,后来干脆加上计算器,在后来就加上了串口通信,后来就加上了串口波形显示,这个波形显示还是我做A/D时候加的,很方便看数据的。后来大家对波形显示比较感兴趣,毕竟是新东西,以前的软件做的少,所以我就发布4.1版,主要是更新波形显示的方式,可以设定按几位数据几个波形来显示,还可以自己设定纵坐标。

等我有时间了,把保存数据加上,还要加上导入数据的波形显示。因为有的时候串口通信自己做不少通信协议,并不是所有数据都需要显示波形,这样就可以把需要显示波形的部分单独拿出来显示,可我的软件并不知道哪个是真正的数据,所以只能用户自己去把需要的数据摘出来了。这些都简单,可我没时间呀。下月应该可以做的。完事就公布代码,大家先不要着急,毕竟还不稳定的嘛。

其实这个里面,我还是喜欢4.0版的,因为4.1版式给网友定制的,要显示多个波形,所以波形右边的数字就没了,而4.0版的在右边可以看到显示波形的前十个数据,非常直观。

楼主:
问一下,大家觉得软件界面要多大合适?需不需要用全屏模式,这样波形显示就大多了,文本框也大了。

小的话看起来好看,就是波形显示地方小了点,如果大的话就不大好看了,我市这么认为的。

楼主:
干脆来个小升级吧,希望大家喜欢。主要是界面为满屏显示而已。

**********************************************************************

* Project Mame   : 串口通信、数据计算、波形显示                      *

* Create Date    : 2005年05月15日                                    *

* Create By      : 韩克伟                                            *

* Function       : 实现无限制串口通信、微型计算器和串口波形显示      *

* Build Condition: Delphi 7、ExpressQuantumGrid.Suite.v4.52          *

* Modify Date    : 2006年04月09日                                    *

* Document       : Delphi 7.0常用函数速查手册、SPCOMM控件readme      *

* Others         : 随时升级                                          *

* New Version    : 4.11                                              *

**********************************************************************

ComCalWave简介

    ComCalWave是作为windows里计算器的一种补充小软件,主要是为了方便电子

产品开发者使用,本软件并不具备windows计算器的所有功能,因为本软件面向的

对象和范围都与windows系统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不要把本软件作为windows计算

器的替代品,但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替代的!他的方便之处莫过于计算串口数据的

校验和,对串口数据进行无限制接收,还可以对接收数据做波形显示,非常方便做

串口的数据通信协议。

    文本框的承受能力是最多32768个字节的16进制数据,数据最大到64位。请不

要越限使用。

    串口发送无限制,但接收一次只允许2048个字节数据,也就是1024个字,如果

数据量较大请隔时再发。

1、升级历史:

    V4.11 本次更新主要是界面上的调整,调整为满屏显示。同事解决了上一个版本

          在0-256数据波形显示时丢失最后一个字节的问题。4.1和4.11的区别是界面。

    V4.01 本次更新主要是界面上的调整,调整为满屏显示。4.0和4.01的区别是界面。

    V4.1  本次是根据网友提议增强了波形显示功能(仅限选择'单字节0-255'时有效):

          1)增加两个按钮“N1”“S1”,点击N1则从N1-N8-N1递增循环,S1类同

            从S1-S8-S1递增循环。“N?”表示几个数据组合给一条波形线,“S?”

            表示总共有几条波形线。举例:

            数据: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10 11 12 13 14 15

            N1 S1:一条线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10 11 12 13 14 15

            N2 S1:同N1 S1

            …………

            N8 S1:同N1 S1

            N1 S2:一条线00 02 04 06 08 0A 0C 0E 10 12 14

                   两条线01 03 05 07 09 0B 0D 0F 11 13 15

            N1 S3:一条线00 03 06 09 0C 0F 12 15

                   两条线01 04 07 0A 0D 10 13

                   三条线02 05 08 0B 0E 11 14

            N1 S4:一条线00 04 08 0C 10 14

                   两条线01 05 09 0D 11 15

                   三条线02 06 0A 0E 12

                   四条线03 07 0B 0F 13

            N2 S3:一条线00 01 06 07 0C 0D 12 13

                   两条线02 03 08 09 0E 0F 14 15

                   三条线04 05 0A 0B 10 11

            N4 S3:一条线00 01 02 03 0C 0D 0E 0F

                   两条线04 05 06 07 10 11 12 13

                   三条线08 09 0A 0B 14 15

            N3 S8:一条线00 01 02

                   两条线03 04 05

                   三条线06 07 08

                   四条线09 0A 0B

                   五条线0C 0D 0E

                   六条线0F 10 11

                   七条线12 13 14

                   八条线15

          2)加宽波形线,更方便观看波形数据。

          3)修改说明文字,在波形图上按鼠标左键往右圈选拖动是放大圈选区域,

            往左圈选拖动则是缩小到原始尺寸,放大后可以按住鼠标右键上下左

            右移动图表波形到需要的位置,以前笔误说成左键了,向朋友致谦!

          4)新增最多8条线显示数据波形,使用8种不同颜色,颜色方案太多,不

            容易辨别,但一般情况下大家应该不会用到这么多波形。

          5)小修改:弹出窗口的按钮改为cxButton控件以保持和主界面方案一致。

    V4.0  本次是根据网友提议把几个文件合并成一个文件,可以自定波形显示方

          式,也是一次重大升级,升级细节主要有以下几点:

          1)把几个文件合而为一,通过选择显示波形。

          2)增加了自己输入波形显示数据的幅值,也就是输入Y轴坐标。X轴显示

            的是本次串口接收数据的数据量,只显示当前串口数据,并不累计,

            所以每次有新数据收到时自动请空。

          3)增加无波形显示的选择。

          4)对波形显示输入幅值的数据进行过滤,只对整数有效,输入非法数据

            时使用默认数据单字节为0-255(适用于8位数据方式的波形显示),

            双字节为0-65535(适用于16位数据方式的波形显示,比如AD转换的结

            果可能是10位或者12位或者16位)。

          5)增加波形的鼠标操作,可以右键右拖放大,右键左拖缩小,按住左键

            上下左右拖动可以移动图表到任何地方。

          6)增加版本号和编译日期。

          7)可以打开串口前自己输入需要的波特率,也可以从列表里选择,只对

            整数有效,输入非法数据时以默认19200作为波特率。

          8)可以打开串口后自己再输入自定波特率,也可以从列表里选择,即时

            生效。由于打开串口后输入自定波特率需要频繁打开关闭串口,所以

            不建议一个数字一个数字输入,建议通过粘贴方式输入需要的数字。

          9)增加多处错误提示,比如自定输入波形显示数据时,自定输入波特率

            时等。也修正了多处提示信息。

          10)打开串口时增加波特率数据提示和波特率是选择还是输入的提示功能,

             自动判断波特率和波特率选择方式。

          11)关于接收自适应波特率的问题已经研究完毕,因只对标准波特率有效,

             且波特率高于19200判断不准确,故而不添加进此次更新中,如果有朋

             友需要,可以和我联系。

          12)增加一些新的波特率6400、28800、153600、230400、307200、460800、

             614400、921600、1228800等,但本软件已经开始允许输入任意的波特

             率,所以以后不会新增加。

    V3.0  本次是较大升级,主要有以下几点:

          1) 修正界面颜色方案,不再刺眼,使得更柔和协调。

          2) 增加了COM口,从原来的12个增加到现在的48个,其实大部分都用不到的。

          3) 增加了对虚拟串口的支持。

          4) 增加了停止位的选择。

          5) 数据位受限与SPCOMM控件,只支持5、6、7、8,对4和9的支持不够好,我已屏蔽。

          6) 增加了串口波特率16550。

          7) 休正BandRate为BaudRate。

          8) 修改了必须选择串口的限制。

          9) 增加了不打开串口也可以关闭其他软件所打开的串口。

          10)打开程序已然自动选择默认串口参数:COM1 9600 8 NONE 1

          11)修正一个最大错误,屏蔽了串口数据的流控制,否则不能接收0x11和0x13的数据。

          12)增加了内部支持二进制数据通信。

    V2.0  后续开发comm_wav1、comm_wav2、comm_wav3,主要增加串口数据波形显示。

    V1.0  第一版comm_cal,主要是串口通信和计算器。

2、使用说明:

    1)文本框介绍:

      1:是输入的第一个数。

      2:是输入的第二个数。在串口模式有第二功能。

      R:是计算结果,如果数据较大会自动按照科学计数显示,但不支持科学计

         数的输入。在串口模式有第二功能。

      Send Data Area   :是串口发送数据窗口。

      Receive Data Area:是串口接收数据窗口。

    2)计算器模式:

      概述  :所有计算是十进制,可以进行小数计算,但不能有非数字和小数点

              的字符,小数点只能输入一个。软件会在计算时判断是否有非法字

              符,任何出错信息都会以弹出窗口方式提示,非常直观。

      +     :把1和2里面的数据按照十进制相加,结果存入R里面。

      -     :把1和2里面的数据按照十进制相减,结果存入R里面。

      *     :把1和2里面的数据按照十进制相乘,结果存入R里面。

      /     :把1和2里面的数据按照十进制相除,结果存入R里面。

      16->10:把R里面的数据按照16进制转换成十进制,但不支持小数点,可以

              支持大写或小写的ABCDEF,在执行一次16转10进制后该按钮自动变

              为“10->16”,意思是要把R里的数据转换成16进制,此时只支持

              整数数据。

      10->16:同上。该按钮使得在“16->10”“10->16”两个功能之间切换。

      X^Y   :把1里面的数据取2里面数据的幂,结果存入R里面。

      Sum   :对1进行累加计算,结果存R,进行累加计算时可以放弃鼠标,直接

              用键盘的回车即可,每次回车都进行1+R的操作,包括小数和负数,

              同时把1里面数据全部选种,方便进行下一次输入数字,所以使用

              该功能只需键盘即可。

      About :关于本软件。有第二功能,见串口操作模式。

      Exit  :退出本软件,也可以按ESC退出也可以鼠标点击窗口关闭,同时串

              口自动关闭。

    3)串口操作模式:

      概述  :进行串口的各项操作,可以选择更多的串口,更多的波特率,也可

              以选择更多的数据位和校验方式,比所有的串口软件都齐全。

      Open Com   :打开串口,但打开前必须先设置串口参数,否则软件会提示。

                   在打开串口之后,可以直接对串口参数进行再次设置或修改,

                   无须先关闭串口再打开,使用简单方便。该按钮相应变成灰色

                   不可使用状,同时也提示用户该串口在打开中。

      Close Com  :关闭串口,但文本框所有数据会被保存。同时该按钮变灰不可

                   用,“Open Com”按钮变可用状。

      Send Data  :发送数据,把Send Data Area 里的数据按照设置格式发送出

                   去,并在R文本框里显示相应发送信息和发送设置信息。软件

                   一直处于接收状态,只要接收到数据就在R文本框里显示相应

                   接收信息和接收设置信息。

      COM-10     :发送接收数据格式设置,这是利用计算器上的“About”第二

                   功能,只要串口成功打开即变成第二功能,显示COM-10时是按

                   照ASCII方式接收和发送,使用该功能后显示变为COM-16,是

                   按照16进制接收和发送。

      COM-16     :同上。该按钮使得在“COM-10”“COM-16”两个功能之间切换。

      Send_Sum   :对发送区的数据进行校验合计算,只支持16进制数据,结果显

                   示十进制在1里“DEC=***”,十六进制在2里“HEX=***”,同

                   时R里会有提示是发送区的校验合“Send Data Area Sum”。

                   该按钮变成第二功能“Receive_Sum”。1和2里的文本信息在

                   定时到后消失,只显示校验后的数据,方便复制粘贴等操作。

      Receive_Sum:对接收区的数据进行校验合计算,只支持16进制数据,结果显

                   示十进制在1里“DEC=***”,十六进制在“HEX=***”,同时R

                   里会有提示是发送区的校验合“Receive Data Area Sum”。

                   同时该按钮变成第二功能“Send_Sum”。1和2里的文本信息在

                   定时到后消失,只显示校验后的数据,方便复制粘贴等操作。

      COM Port     :串口COM1-COM48。

      Baud Rate    :波特率75-1024000。

      Date Bit     :数据位4-9,限与控件类型,暂不支持4和9位。

      Parity Check :校验方式None、Even、Odd、Mask、Space。

      Stop Bit     :停止位1、1.5和2。

    4)串口数据波形显示:只要打开串口就处于接收状态,对每次接收到的数据进行

      计算后在这里显示,特别适合进行AD检测后显示数据,可以方便的通过波形看

      出数据的大小变化。在波形显示的图表中,可以直接用鼠标放大或缩小。具体

      操作是在您认为需要放大的地方按住鼠标左键,往右圈选拖动是放大,往左圈

      选拖动是缩小。在放大后可以按鼠标右键上下左右移动图表,这样就能看到数

      据的细微之处了。

      波形显示     :显示串口接收数据的波形,可以不选择,或选择8中方式中的

                     一种,只支持十进制整数。

      单字节自动   :按照单字节方式自动幅值显示波形,数量自动单次累加。

      单字节自选   :按照单字节方式以自己输入的数据作为幅值显示波形,数量自

                     动单次累加。输入数据在文本框1和文本框2里,如果没有数据

                     或非法数据则自动以0-255幅值显示波形,如果数据正确则自动

                     判断把两者之间的最小数作为底值幅值,最大数作为顶值幅值。

      单字节0-255  :直接按照0-255作为幅值显示波形,数量自动单次累加。

      双字节自动   :按照两个字节合并成一个字的方式自动幅值显示波形,数量自

                     动单次累加。

      双字节自选   :按照两个字节合并成一个字的方式以自己输入的数据作为幅值

                     显示波形,数量自动单次累加。输入数据在文本框1和文本框2

                     里,如果没有数据或非法数据则自动以0-65535幅值显示波形,

                     如果数据正确则自动判断把两者之间的最小数作为底值幅值,

                     最大数作为顶值幅值。

      双字节0-65535:两个字节合并成一个字的方式直接按照0-65535作为幅值显示波

                     形,数量自动单次累加。

      双字节0-3000 :两个字节合并成一个字的方式直接按照0-3000作为幅值显示波

                     形,数量自动单次累加。

      无波形显示   :等同于不选择任何方式,不显示数据波形。

3、技术支持:

    本软件免费使用,免费升级,免费提供一切技术支持,有问题的用户完全可

以和本人联系以获得必要的帮助,也可以从本人这里获得更多的技术资料,但不

包括源程序。

    如果您认为本软件对你有帮助,请来信告诉我,如果您想让我在这个基础上

给您开发一个适合您使用的版本也可以来信索求,如果您对本软件有什么意见和

看法也可以来信的哦。

4、作者信息:

    本人从事电子产品开发工作时间很长,不过水平很一般,有愿意和我探讨技

术问题的,请不要介意我的知识浅薄,真心希望我能帮助大家共同进步。

作者:韩克伟

联系:hankw_china@163.com

QQ  :38988446

手机:13612181688

地址:天津市

网友:
TO 楼主:

关于数据存盘:

我试用了前面一个朋友的程序,(请搜索“发一个电池电压检测的软件(已更新)”)

我有一个虚拟示波器,可以将波形数据存为文本文件。将此文本文件导入到上述程序

后再现了波形。

感觉加上存盘和重新导入功能有以下好处:调试数据采集类设备时可以将数据用串口上传保存,事后再回放从容分析。

楼主:
再次小更新,主要是增加了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文本框的波形显示。

使用方法很简单,只要把向要显示的数据粘贴在这两个文本框即可按相应的按钮显示波形了,可以选择波形显示方式,和串口或计算器一点关系没有,不管是串口打开或关闭状态均可使用,只支持16进制数。

ComCalWaveV4.12.exe

网友:
能不能把硬件握手信号(CTS/RTS)也加上去啊.

楼主:
硬件握手信号用的不多,一般我们搞开发大都是普通三线制,使用简单,开发也方便。

我再以后版本会考虑增加硬件握手信号。

对目前的功能而言,大家还需要增加什么东西或功能吗?

网友:
我来加一个,希望楼主公开源代码,谢谢

网友:
哗,不错!对我这些新手太有用啦~~

网友:
继续帮顶啦

期待源代码啊

楼主:
老兄不错呀,总共发表两个帖子还都浪费在我这里了。

就冲你这个牛劲,就算不够10个人要求,我也共享源代码,五一之后我看再推出一个新版即可公布源程序了。

大家再等一阵子吧 。

网友:
樓主好人也,三天沒吃飯也要頂!

网友:
正在学习delphi串口通信,如果能得到楼主源代码,真是太好了。

楼主:
想算学习串口还不简单,我给你一个别的源程序也可以学习的。

看我的另一个帖子。

贴子主题:[原创]Motorola的L7手机键盘、MIC、SD、SIM、ALERT的测试小软件。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621731&bbs_page_no=1&bbs_id=1000

另:

问一下多少人想要串口发送数据定制功能?就是界面上的按钮可以自行设定功能,特别是发送什么数据?

网友:
五一之后我看再推出一个新版即可公布源程序了?

期待ING。

网友:
那数据存盘是怎么个存法,是想自动保存,还是输入文件名去保存。

如果输入文件名保存刀无所谓,如果自动保存的话就涉及文件名用什么。

自动存可以采用***001.dat ***002.dat  手动存采用年月日时分秒.dat

期待源码

网友:
等的眼也花了,手也软了。。。

楼主:
这个软件更新过几个版本,不知道大家需要哪个版本的源程序,请回复,我即发布。

谢谢。

网友:
应该是期待最后的那个吧?

网友:
就最后一个吧。5.5了。

楼主:
这是我目前的最后版本,但一般我还是喜欢使用4.0的那版。

这个4.12版应该是增加功能最多的一版,现在上传大家共同学习吧。

不过这个软件是我学习delphi的第一个软件,所以程序逻辑性不强,可读性也不是很好,大家凑和看吧,对于学习delphi的人来说也可以算是抛砖引玉罢了。

对于串口通信业可以有一定的启发,因为总有人问我关于SPCOMM的使用方法和例程 ,看看这个应该就可以了。

关于16进制和ASCII的发送接收是受控制的,可以自由选择,关于波形显示部分则很简单,全部是定制好的控件,我们的工作就是让他按照我们的输入去显示罢了。

有问题继续回复。

只是这个最新版可以自己输入数据显示波形,但没经过测试,大家有需要可以自己去完善。

关于软件的使用方法和介绍看前面的文档介绍。

网友:
不错~~~自己也很喜欢SPCOMM控件,不过要改行用CVI了.

网友(2006-09-03):
楼主太帅了!我顶!

网友:
希望楼主公开源代码,谢谢

楼主:
刚才有朋友给我发短信让我公布源代码,可这里已经有了,希望他来这里下载。

如果有其他要求可以给我发邮件。

网友:
57楼:怎么出来个5。5版本?目前最新是什么版本?

有点乱了。楼主下次更新索性另开一贴?

网友:
谢谢!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

楼主(2006-10-06):
恩可以考虑再开一帖。不过最近没有更新了,这个帖子软件都可以用的。

网友:
现在还看不懂,先顶一顶,谢谢楼主.

网友:
谢谢,今天刚看到这个帖子,我现在也做一个数据采集项目,很需要这样一个软件。

我需要的是多条曲线显示,这个已经实现,还可以改进的更美观一点,我一直还没用好。另外双字节接收,即int16或uint6型的数据,要能设置大端或者小端模式,即高八位在前还是低8位在前。最好能同时显示着接收到的数据。关于数据存盘,这是必须的,我认为。不管存成什么格式,不管如何存储,只要能够保存,下一次能够调取就行了。不过最好用一种通用格式,可以方便其他程序调用。

谢谢楼主的共享精神

楼主:
你提的要求我都已经在我给项目开发的软件中实现,存储调用都很简单,可问题是大家的要求都不一样,这就导致在设计软件过程中要浪费更多的时间去协调好各自的区别。

其实这个软件所有源程序已经发布,就在本帖有下载,大家都完全可以自己下载自己深入开发适合自己的软件。当然在我时间富裕的时候我也可以做的,只是为了养家糊口只好现在努力赚钱了,把这种没有收益的东西暂时放一放了。但我还是支持免费的,只要我有的我肯定继续免费提供给大家使用,也提供源程序供大家自己深入开发和参考。

网友(2007-03-21):
试用显示AD采样值,单字节,范围是121-134,每秒收到10次数据。波形显示窗口只是一条直线上下跳动。不知对于较慢的信号可以调节X轴的速度的功能吗?例如:每收到一个数据向右显示一小个(或一个点)

网友:
慢慢看!楼主升级比较快啊!

楼主:
波形显示是按照每贞数据做的,如果你发送的数据是一个字节,那波形显示就是一条线了。

如果想显示更多数据,你可以一贞数据发送多个点的数据即可。除此之外就只能等我升级软件了。

最近非常忙,单位走了好多人,导致我的工作量急剧增加,但工资和薪水没一点上涨!!比较郁闷!

网友:
等待ING。

我找到一个“串口示波器”软件。  点击此处下载armok01148511.rar

可以很好的显示较慢的信号,(9600波特率。每秒发十个到几十个数据)

可惜程序功能太简单,和你的无法比。例如:我的信号在154-159间跳动时,用你的程序可以指定幅值:150-160。“串口示波器”不行。

网友:
“串口示波器”好象是接到一个数据才显示一段。

例如:不定时地(大约每几十毫秒发一个数据)发送以下数据:

156,156,.....158,156,156.....157,156,156,156,157,156,156,...154,156

显示如下:

楼主:
呵呵,xiaoke跟贴很快呀。

那你想让我怎么给你改呢?如果要增加存盘功能该如何增加呢?是按照顺序还是按照时间存文件名?文件格式如何?是否就是一个字节一行还是每个字节加空格?对串口数据用做什么计算或处理吗?

另外,最近我可能没时间给你更新了,我要准备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经济之声一个栏目叫做《快乐出发》做嘉宾,可能是4月21、22日中的一天,时间是17-19点,我在准备资料和照片呢。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听听看。我的内容是有关加纳和巴西旅游的话题。

快乐出发就是一个旅游栏目,希望大家都喜欢,固定播出日期是每周六、周日下午17-19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经济之声

当然,在中国广播网上有这个节目以前所有节目的录音可以下载试听,感兴趣就快去听吧,今年3月3日和3月4日的节目不错。

网友:
没时间用,先顶吧^_^!

网友:
要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定要好好表现呀。

存盘功能?收到的数按二进制格式存盘是否最好?需要其他格式的可以自己用编辑工具转。存成文本的话转二进制就不太容易了。除非自己编个小程序。

文件名?顺序还是按照时间存文件名都没有关系吧。反正用的人归档时要改名。

要是能来一个数据显示一段,无数据时不刷屏(等在那)就可以处理慢速(不是低波特率)来的数据或随机来的数据了。请求的是否多了点?

网友(2007-08-08):
公布源码了,楼主不错,这样持续性和可维护都有了.

软件很有特点,就是的delphi恐怕你还要多用一段时间

网友(2007-11-03):
有没有继续升级呀,能作成串口的数据存贮示波器吗?

楼主(2008-01-02):
在顶一下给需要的朋友。

网友(2008-02-02):
好东西,有代码,又有老师教,不会都难了。

网友(2008-04-26):
天啊!这里到底还有多少好东西我没看到!顶顶顶!往天上顶!
能画多条曲线的上位机软件!我找了多少年啊!

网友(2008-09-23):
不能实时的显示波形 是因为SPCOMM 默认两数之间时间差是100MS

强烈要求楼主 在你的工程里加这个(在StartCOMM之前)  Comm1.ReadIntervalTimeout := 10;   相差10MS就认为不同的帧  这样可以当示波器用了

网友(2008-11-26):
顶起,lz很厉害,下来看了看

楼主(2009-09-18):
呵呵,本人的这个软件源程序是很烂,主要是因为刚学Delphi的原因。大家不要笑哦。

网友:
楼主 编译提示 没TcxButton 这个控件  能传上来吗?  我想改成实时显示波形    看89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