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62V工作在16MHz,但是晶振的振幅很小?

楼主(2006-01-04):
MEGA162可以工作在16MHz的情况下,而且工作正常,但是外接晶振的管脚用示波器观察可以发现其幅值只有0.5V不到,而且确实工作在16M,换过电容15pF到22pF,问题依旧,仍然没有解决。如图是从MEGA162观察到的波形:

楼主:
这么小的振幅内部的门电路的噪声容限允许这么低的电平吗?

网友(2007-01-25):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ATMEGA162-16AI,3V供电,外部晶振1.8432MHz。振荡幅度只有450毫伏左右,找不到原因。但是电路工作正常。

网友:
试试ckopt熔丝

网友:
有时候示波器的输入阻抗比较低,这时候如果使用示波器看晶振波形,本身无源晶振的输出阻抗就比较高,此时会使晶振输出幅值大幅度下降,楼主用的应该是TEK的示波器,那种示波器输入阻抗比较低,如果想很好看晶振波形,建议使用输入阻抗大于1兆欧的示波器。

网友(2009-08-19):
可能是为了降低辐射吧,看来162与其它Mega芯片有很大差别

网友(2013-04-17):
ckopt熔丝位没有编程,所以幅度很小,手放到晶振附近容易导致系统死机, ckopt编程之后 幅度很大,手随便怎么触碰晶振都可以,看干扰能力强

网友:
熔丝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