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发现:avr锁死原因是选中了ckopt,一旦选中,将加一个约40p电容,他将使晶振不起振。

楼主(2006-01-06):
同上,在低频情况下,选中ckopt影响不大,我用1。8432晶振,选中后振幅增大,频率变成2。2mhz,

但6mhz就不起振,只好外加振荡器。我想这就我们为什么要用4mhz外部晶振解锁的原因。

网友:
楼主看看关于时钟选择和reset位等意思,所谓锁死,只是fuse位配置时钟为外部时钟,或reset信号采用内部信号等。

网友:
楼主不要乱说。

我用mega8,先前都是ckopt选中的,和正常时是一样的。

你可以看看ds,上面说ckopt可以增大震幅,抗干扰,可没有说可以增大频率。

后来我感觉用不着抗干扰,就把ckopt不打勾。

忘记说了,我用的是7.3728M的。

网友:
我的M128用的16m晶体,我选中了ckopt没问题呀。

楼主:
我用MEGA8试的。

网友(2006-05-19):
我用的11。0592晶振,选中CKOPT  工作正常。

网友A:
CKOPT好像没什么用。

我用内部标定的RC振荡器,手册上讲这时不能对CKOPT编程,可我对CKOPT编程了也一样用。

网友:
内部外部RC、XT、陶瓷我都用过CKOPT,没任何问题,但是发现,芯片锁死似乎跟电源关系相当大。

网友:
建议LZ再仔细看看数据手册,我怀疑你时钟源选择熔丝位是设置为低频晶体振荡器了,而手册中所说的低频晶体振荡器是指0.9MHz以下(对于M16来说)的,用1.8432MHz晶振的时候都不应该设置为低频晶体振荡器

网友:
我使用16M,没有使用CKOPT的时候用手一摸晶振管脚就恢复,加了CKOPT增大了振幅就好了,

网友(2006-09-24):
我用的mega128的16M晶振,CKOPT选择,顺便把晶振两脚的15p电容也去掉了,好用的很

倒是以前没有选择CKOPT,晶振两脚各接33p的电容,有时候导致不起振

网友:
我用的mega128,11.0592M晶振,选中CKOPT后,观察波形只是振幅增大,并没有出现锁死现象,

网友:
m8选与不选工作电流是有区别的

网友(2006-11-14):
AVR的时钟确实和芯片供电电压有关系,这得看看技术手册乐!8楼说得有道理!

网友(2007-10-17):
高频CKOPT一般都点

网友:
楼主的观点不成立,我用12M的晶振,CKOPT打钩了也没问题,只是功耗会增大一点点。

网友:
我的M8L,用14.7456M的晶体,选不选CKOPT,一样跑得很好

网友:
熔丝位CKOPT对于不同的时钟系统配置,它的作用是不同的。例如,对于M16讲

1。配置使用外部一般晶体时,CKOPT的作用是半幅和满幅振荡。当>8M时,应使用满幅振荡(功耗大一点,容易起振,稳定抗干扰)。
2。配置使用外部32768的表用晶体时,,CKOPT的作用是在内部可增加2个对地36p电容,省掉外部2个电容。
3。配置使用外部RC时和外部时钟源时,CKOPT的作用是能在内部XTAL1和地之间加上36P的电容,如果能配上合适电阻的话,可省外部电容(外部RC)或稳定外部时钟源。
4。配置使用内部RC时,CKOPT必须为未编程状态(例如M8的XTAL1、XTAL2可作为I/O使用,编程CKOPT可能对系统时钟无影响,但在I/O口上并上了电容)。

这些在器件手册中有明确的解释和说明,当你使用AVR时,请仔细查看,不要乱用。有的AVR没有该熔丝或使用其它名称的熔丝,作用有些不同,如M48。

网友:
果然是马老师,强,受教了,M48我用得很多,还真没注意到这个,刚才看了一下M48的中文手册,还真没有这个位

网友(2011-03-22):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我的m128用的16m晶体,我选中了ckopt没问题呀。

我的m128不选ckopt是没法用16M晶振的

网友(2012-03-07):
我用的128A,11.0592    CKOPT编程,使用正常

网友(2012-06-20):
引用 网友A:
CKOPT好像没什么用。

我用内部标定的RC振荡器,手册上讲这时不能对CKOPT编程,可我对CKOPT编程了也一样用。 ...

对CKOTP进行编程是不是指对其写“1”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OSCCAL那个寄存器怎么用啊(MEGA16),我看了中文手册,看不懂啊,谢谢解答!

网友C:
楼主应该仔细看一下ATMEGA16的资料~~1是未编程 0是已编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仔细看一下ATMEGA16的资料~~1是未编程 0是已编程

谢谢指教!请问大侠,寄存器OSCCAL是怎么回事?能不能给我讲一下,谢谢啊!

网友(2014-09-18):
初学AVR,这些熔丝位,什么锁死,内部外部震荡什么的,真的是头大。八年前的人们已经在问的问题,如今仍然在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