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M16开发的项目,外接8M晶振,为什么用手一靠近晶振,单片机就死机?

楼主(2006-01-07):
我用M16开发的项目,外接8M晶振,为什么用手一靠近晶振,单片机就死机?晶振的外壳也接地了,而且也加了两个20P的电容

哪位老大知道原因
-----此内容被lcqqcl于2006-01-07,09:01:15编辑过

网友:
手摸也不能死机。

网友:
你可以把晶振外壳接地,另外晶振尽量靠近管脚,还可以把连线走在背面减少干扰。一般来说这种情况不可避免,但可以减少。

楼主:
谢谢2楼,可是我的情况确实有点严重,手离晶振大约2--3CM或者完全接触的时候就死机了

网友:
复位电路是什么

网友:
CKOPT编程了吗?

中文DATASHEET中的23页。“当CKOPT 被编程时振荡器在输出引脚产生满幅度的振荡。这种

模式适合于噪声环境,以及需要通过XTAL2 驱动第二个时钟缓冲器的情况。而且这种模

式的频率范围比较宽。当保持CKOPT 为未编程状态时,振荡器的输出信号幅度比较小。

其优点是大大降低了功耗,但是频率范围比较窄,而且不能驱动其他时钟缓冲器。”

网友:
可能布线的时候晶振离片子太远了...

网友:
你看看有没有不用的中断给使能了

我上次就是把一个没有用的外部中断使能了

手一靠近就进入无休止的中断~看起来像死机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类似的问题了!不过是用S51的板。晶振外壳接地好象不行的,我试过接地,结果整个系统根本就不能工作,估计单片机没工作(当时没细测)。估计只有把晶振屏蔽起来才行了。

网友:
lcqqcl: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给个回音呀?

楼主:
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但是我是这样的:用M16的时候,按照DATESHEET上来连接电容,20P,不好用,单片机不工作,后来,我按51的接法,将晶振的两个引脚,串上电容以后,接到M16上,几乎不受影响了

后来我按DATESHEET上的接法,换成了M32完全没有问题,正常工作了。

我也不知道原因

网友:
這程況我也偶爾發生, 特別是焊一些很多線的板, 如用外部晶振, 系統不定時死或復位, 或isp寫到一半死, 感覺avr對外部晶振電路比較挑, 現在沒必要, 我都用內部rc了.

网友:
认为是布线的问题------距离要尽量短,接地要好。

另外 如果中断输入引脚悬空,而又不加内部上拉,很容易受干扰而产生中断------如果没有写对应中断程序,将会不停的复位。

楼主:
我的晶振离单片机不远啊,才1CM以内,并且,中间没任何元件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2006-02-08):
應按datasheet上所示方法連接引腳。這現現象有點怪。

qq:358541142

网友(2007-04-23):
直接搞定,!!!!CKOPT

网友:
有时候也不行,我M8的就这样

网友(2010-10-08):
回复 网友A:

我的手摸才会复位

网友:
没遇到过你的情况,上个图也许有发现。

网友(2014-01-06):
我们公司新产品M64也有这个现象,现在还未解决!

网友:
一种是直接熔丝位ckopt

另一种,精度不是很高的话,使用内部RC!(比外部晶体强悍多了,要不有源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