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步进电机的步距角怎样做到0.9度呢?

楼主(2006-01-09):
昨日看步进电机的控制与驱动,里面有这样一个公示:转子齿数=360/(步距角*相数),对于三相电机来说:转子齿数=360/(3*步距角)=120/步距角,我想转子齿数肯定应该是整数了,那么步距角应该是120的公约数,可是好多厂家的驱动器上都写着步距角可以是1.8,0.9,这是怎么得出的呢?看了四海金坛和和利时公司的电机,倒是写的步距角是0.6/1.2,但是如果步距角是0.6/1.2的话,有怎么可能做到2000步/转呢?

网友(2006-03-14):
扌丸着真心人: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5-8-17 9:06:00

    "3 相步进电机转一圈的步数是 3 的整数倍"

  昨天看到这句话,觉得很有道理!但是就是没法解释,昨晚想了想,总算解开密团,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就拿所谓的 “1.8度摆格拉3相步进”来说

  摆格拉的驱动器是以3相交流方式来驱动的,所以如果 从电流相位来说,如果每步是90度(4步走完360度)的话,那整步是1.8度了,可能他的1.8度是这样定义的!

  如果他以3相3拍来运行那 步距角就是2.4度 150步/转 从电流相位来说,每步是120度(A-B-C-A),3步走完360度

  如果他以3相6拍来运行那 步距角就是1.2度 300步/转 从电流相位来说,每步是60度(A-AB-B-BC-C-CA-A),6步走完360度

  但是

  做产品的时候,我都没想过这个问题!惭愧啊!

亦云人云: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5-8-17 16:19:00

    to 扌丸着真心人:

  我这样理解你的解释;同一个三相电机:

  3相3拍施加3拍,转动为2.4*3=7.2机械度,每圈为150步,步距角为2.4度.

  3相6拍施加6拍,转动为1.2*6=7.2机械度,每圈为300步,步距角为1.2度.

  3相百格拉方式,当正弦状幅值的直流电流的相位变化共360度时,每拍相角前进为90度,共施加4拍(三相电流各相相差120度),转动为1.8*4=7.2机械度,每圈为200步,步距角为1.8度

网友(2011-05-21):
哦,学习下,原来是这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