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ADuC812的DMA应用详细资料

楼主(2006-01-10):
ADuC812的DMA应用详细资料:

    该单片机是52内核的,有8路12bits的ADC,最高采样速度到200K,本设计是一个采样应用,程序采用C51写的,目前使用正常.

    电路比较简单,都是常用器件!

这个MCU是通过串口来直接烧写hex程序,只要一根串口线+ADI公司的专用软件就可以了.可以从网站上下载!

网友:
是 Bootloader应用 还是 DMA应用 ?

这两个好像没什么关联。

不知道里面的DMA 是什么意思?

网友:
ADuC812的DMA是指A/D采样的结果可以直接存到RAM中,跟一般意义上的DMA很相似,812和831/841做采集系统非常方便,而且A/D精度高,稳定性好,速度非常快。

但是最可惜的就是ADuC还是51内核的,高级语言总感觉不爽。。。。。单累加器的限制啊。。。。其余的特点几乎比AVR都要好点。

楼主:
JAMESKING

大哥说的很对,的确如此,这是我在以前做过的东西,前阵子有个兄弟需要就整理了出来,大家有需要可以参考下!

网友:
原来ADuC812的ADC有DMA功能。

ADC工作在DMA方式

  通过DMA使能位(ADCCON2.6)使能DMA方式,每次采样结果被写入外部静态RAM而无须CPU干预。这种方式能捕获连续的采样流,但此期间内CPU不继续代码的执行,包括通常的内务和通信任务。

不过 既然 [DMA期间内CPU不继续代码的执行],那跟AVR的ADC连续转换模式的效率没多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