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请教关于USART的问题?

楼主(2006-01-11):
马老师!

   在USART通信中,采用 中断+缓存 的方法非常不错。但我有一个问题:缓存的大小总是有限的,当要发送的数据很大时,缓存就要溢出。此时该如何处理,是等待吗? 而接收时,MCU的速度很快,缓存中的数据一会儿就为空,此时要接收数据,该如何处理,也是等待吗?

网友:
能给出实际例子吗?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简单的问题,要根据实际系统的情况决定,主要是上层用户应用程序的处理。

作为USART中断+缓存的底层的变化可以如下解决:

当每次发和收的数据量不大时,发送缓存与一个发送数据包的字节个数相同,同样接收缓存的大小也同一次接收的数据包一样。此时上层应用程序的处理比较简单。

如果一次需要发送大量的数据,只要不影响系统的运行效率,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等待。如果考虑系统效率,上层软件可采用定时发送方式,每隔一段时间发送一批数据(个数为发送缓冲区大小一样),间隔时间稍大于发送缓冲区发完的时间,这个时间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实际上,考虑到可靠的传送和接收大批量的数据,上层通信协议还要复杂。请参考我的“BOOTLOAD实现”一文,里面介绍了一个标准的通信规程。PC就是通过这个协议将更新代码下发到AVR中。

楼主:
谢谢马老师!

    那就是说:上层软件采用定时发送方式时(例如10ms),设置缓存区的大小和波特率的速度有关。可以简单判定10ms能最大发送或接收的字节数,缓存区的设置比它大一点,即可。马老师,是不是这样。谢谢马老师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