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float类型浮点数保存到eeprom中?

楼主(2006-01-11):
如何将float类型浮点数保存到eeprom中?

网友:
你用的是icc吗?见eeprom.h,

“#define EEPROM_READ(addr, dst) EEPROMReadBytes(addr, &dst, sizeof (dst))”

楼主:
我用的是codevision

网友:
eeprom float a_eep = 0;

a_eep = 1.1;

网友:
如果是用IAR怎么办?

网友:
联合变量

网友:
把float类型分拆為4個unsigned char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我将float类型数据乘以100然后再转换成long型存进eeprom,就可以保存两位小数。读的时候再反过来转换一下。呵呵,经验共享。

网友:
用指针不就行了?

float a;

unsigned char *p;

p=(unsigned char*)(&a);

把p后面的四个数存起来

网友:
可以用强制类型转换,存入时将4字节的float转换为char指针的,读出时在强制将4字节的char转换为float的。如果用codevision ,不知能不能直接读写,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2010-11-08):
把所需要存取的浮点数和一个数组(char i[4])构成一个联合,存取的时候用数组,使用的时候用浮点数,如下:

union myfloat
{
    char i[4];
    float j;
}
写:
EEPROM_WRITE(0,myfloat.i[0]);
EEPROM_WRITE(1,myfloat.i[1]);
EEPROM_WRITE(2,myfloat.i[2]);
EEPROM_WRITE(3,myfloat.i[3]);
读:
myfloat.i[0]=EEPROM_READ(0);
myfloat.i[1]=EEPROM_READ(1);
myfloat.i[2]=EEPROM_READ(2);
myfloat.i[3]=EEPROM_READ(3);
使用浮点数:
float k=myfloat.j;

网友:
用联合是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2011-07-15):
按照你接受的误差范围,把FLOAT放大1万倍或100万倍,呵呵

网友:
wo,又挖坟了

网友:
联合体挺好!

网友:
alternatively, you can use a (char) pointer and increment it each time you save it in eeprom:

unsigned char * eeprom_ptr;

eeprom_ptr = (unsigned char *) & my_float; //my_flat is defined as a 32-bit double/float
EEPROM_WRITE(* eeprom_ptr++); //save byte0
EEPROM_WRITE(* eeprom_ptr++); //save byte1
EEPROM_WRITE(* eeprom_ptr++); //save byte2
EEPROM_WRITE(* eeprom_ptr++); //save byte3

网友(2011-08-16):
回复 网友A:

How to read the datas from the inner EEPROM?

网友(2014-09-10):
同求合理答案

网友(2014-11-14):
联合体果然是个好东西!

网友:
Mark!!!!!!浮点数储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