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OURAVR加点新的东东 使用M16制作的高压编程器 原创

楼主(2006-01-12):
刚刚乘休息的时间开发使用M16的高压编程器,使用STK500 V2,软件版本2.04,使用AVRStudio 4.12

本限制版编程器仅局限于除 编程FLASH  EEPROM以外的所有功能。所以你可放心随意修改熔丝位。

本来STK500可以修改目标板的电压,因为硬件的缘故,我这里虽然软件里可以修改目标板电压,参考电

压,并且保存,但是实际值还是以你的硬件电路板的电压为准。

没有FIRMWARE_UPGRADE功能,因为FIRMWARE和原有的硬件不兼容,完全自主开发(硬件电路参考网友资料)。

我用的是ISP编程的协议,所以你可以把高压编程器当作ISP编程器用,只是不同的是他可以随意修改熔丝位。

东西未经过完全测试,可能软件还存在一些潜在的问题。希望大家指出。

至于原程序我暂时不公布了,这是我的劳动成果。不过有兴趣大家可以参考一些资料自己去编写。

原理图

HEX文件

网友:
顶一下先。。。。。正好有一片Mega16被锁死了,用有源晶振都恢复不了的,看看高压编程器有没有办法。。。。。。

网友:
也頂你, 我也有幾片m8休克了, 看看能不能救醒!

楼主:
M8的插座没试过,估计是没问题的。

M16的试过没问题的,写任意熔丝位。

抽空我试一下
-----此内容被ilan2003于2006-01-12,15:21:32编辑过

楼主:
M8  和M16 M32   都可以读写熔丝位

网友:
小松工程: 有沒有收到我的email.

网友:
以後m8可以多一個io用了.

网友(2006-03-09):
按照楼上图纸作了一个,烧入hvprog.hex后上电,3个接VCC的指示灯轮流闪烁几下,最后只亮1个,启动avr studio4.52,连接不上。和没插串口线一样。不知何故

网友:
检查发现是MAX3232坏了。换成MAX202后可以识别,但报告要由2.00升级到2.04,点确定无法升级,修改溶丝位,把JTAGEN去掉后烧录出错,但却实改了,后来再也改不回来。

网友:
问题找到了,是12V太低,只有11V,经过整流桥后只有10V多。后用24V电源供电,7812整流后正常。太好了。

网友:
现在还没有升级到2.04,有没有stk500 2.04的hex文件?

网友:
能设置 Mega8   RST <-> I/O    或   I/O <-> RST 吗?
-----此内容被sflfw于2006-04-05,20:29:13编辑过

楼主:
不能设置 Mega8   RST <-> I/O    或   I/O <-> RST

你看到版本的问题 点饥取消就行了,不要理会

网友:
呵呵,有6片Mega8  RST 变 I/O

网友(2006-08-13):
请问这个HEX文件 烧写的时候容丝位置是多少

网友:
应该是晶震设成外置就可以了。

对LZ的电路,自己该了下,解了M88、M48的I/O->RST的。

网友:
恩恩 挺好 呵呵

网友(2006-09-12):
做了一个,出现下面的问题,请问如何解决(电路检查了好几遍)

网友:
板上的电压是够的 ,12点几伏

网友:
请问48能用吗

网友(2007-01-21):
都这么久了,会升级吗?

网友(2007-04-17):
原理图上的JPAG接口,能改成用ISP下载线接口吗?

楼主:
可以啊,原理图上的JTAG是给监控芯片写程序用的

程序不再升级

另外

sflfw

对LZ的电路,自己该了下,解了M88、M48的I/O->RST的。

太好了 原来是我的电路有问题,我一直不清楚是为什么,现在终于知道了

网友(2007-07-28):
有人试过在M128上来用吗?我想对M128修改熔丝配置,可以吗?

网友(2008-08-03):
对LZ的电路,自己该了下,解了M88、M48的I/O->RST的。

太好了 原来是我的电路有问题,我一直不清楚是为什么,现在终于知道了
小松,那更正了没啊?我也想做一个,

楼主:
后来试了下(很久前的事),很简单 就是目标芯片的VCC也要控制,加个三极管控制下就可以了。可以解开I/O->RST

网友(2009-10-24):
我今天刚解锁一片mega16,使用信号发生器(8MHZ,5V)的正端接mega16的XTAL1脚,负端接单片机的地(GND),然后编程熔丝位,立马搞定!!!

网友(2010-04-19):
回复 网友A:

新手上道,还请大家多多关照。我也照图做了一个,我急需上位机软件和这个HEX文件烧写的时候容丝位置是多少?谢谢!!!

网友(2010-09-22):
不知从何学起

网友(2011-10-09):
先收下

有时间弄个玩玩